请PLC项目PCB工程师领作业回家
关闭

楼主(2008-05-05):
确定了一下IO板的封装,请PLC项目PCB工程师领作业回家,先布局,P3,P4,P5要靠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的端子使用。

重要通知,因阿力已经买了大部分贴片电阻电容,买的0805的,请PCB工程师将0603阻容换成0805,将PCB元件生成新的库,然后更改那2个封装。大家先排一下位置,等CPU板也确定了在走线。

网友:
原理图和PCB网络有点问题!

楼主:
群里面去说,没在群里面?

网友:
真想看看,高手们如何用2层板,对西门子CPU-224-PCB板 ,合理布线。
我以前用这个机壳,做过产品,走线很麻烦。

楼主:
仓促完成CPU板封装,算个示意图吧,端子应换带外框丝印的,请PCB工程师换一下吧,我这里没做这个封装,最近比较忙。

楼主:
接老大通知,钮子开关换掉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272042.rar(文件大小:51K) (原文件名:cpu.rar)

楼主: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PCB布局说明

PCB中USB座改为mini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283642.rar(文件大小:34K) (原文件名:CPU.rar)

网友:
加油,加速.........完成了,我定一份.

SCH和封装定下之后,PCB可以找我画...二层的PCB高速,高效,高质量完成..

QQ:188483835

网友:
建议,光耦采用贴片小封装的那种,MOV输出也用贴片小的.TVS也用贴片的.反正可以贴片的,尽量贴片,减小占板面积,电阻还是不要用0603的为好,毕竟安全第一,这也是我们的方案.
可以去除232口,转成485口,232抗干扰不行,PLC一般都使用485或是422的.

网友:
在哪定货的?????我要一块..

网友:
封装太大了,根本摆不开。建议发光管全都改0603,相对应的电阻改为0603*4的阻排。

网友(2008-06-27):
什么时候板子排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