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7.2 SP6 专业版

楼主(2008-05-05):
proteus 7.2 SP6 专业版已被俄罗斯人......可以用了.

楼主:
一、功能改进:

1.    在DXF导入功能中添加了尺寸信息。

2.    覆铜将必须在CRC检测之前进行,以保证连接性报告是最终版本。

二、模型库扩充:

1.    Diodes Inc 公司的二极管

2.    M25PE10, M25PE20, 25LC512, 25AA512, 25LC1024, 25AA1024 等SPI 存储芯片

3.    ADG738/ADG739串行控制开关

4.    ADG732X 串行 AD转换芯片

5.    PIC16F688,PIC12F683

6.    CD4059模型

三、另外,修正了以下BUG:

1.         高亮对象短距离移动问题

2.         选择一条存在的走线,再通过预览窗口移动PCB板产生挂机错误。

3.         ARES中右键可以删除锁定的器件。

4.         F5/Pan(平移) 在建模操作中时无效。

5.         元件 ID 文本大小更改(Template菜单—文本样式对话框)并不会影响到原理图上已经存在的元件。

6.         以原点回复绝对零点代替有错误原点输出

7.         对选中的单独对象,使用块复制/块移动选择

8.         在Gerber View模式中DRC得到

9.         当焊盘为圆中有方情况时,DRC产生的错误位置报告

10.     改正在某些存在多个显示器系统当中打印预览的位置问题。

11.     改正在常规二极管模型中不正确的SPICE参数

12.     PIC18F8X20中的INT3中断问题

13.     ATMega 16/32 在同样代码下USART的问题

14.     AVR – 装载ELF或COFF格式文件大于ROM容量一半的问题

15.     ATMega128 外部存储器类仿真过程中产生的堆栈问题

16.     重新绘制RJ11/RJ45连接器封装

17.     重新绘制SW-DIP4,SW-DIP6,SW-DIP8封装

18.     PIC18F2450及PIC18F4450引脚名称。

19.     MCP3204及MCP3208模型外部时钟。

网友:
好像7.3的更好些

网友:
LZ能提供个下载地址吗?谢谢

网友:
http://www.namipan.com/d/3486125a11b0d119b87dd2efb76a42018f992fd557b4be02

网友:
大家先不要用这个版本了,似乎破解不好,或者别的原因,依然是运行一会儿就自动退出,然后再也起不来了!
现在装回7.2SP0,已经一切正常,看来这个新版本,还是可能有些问题的。

网友:
7.1的稳定,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够用就行了,

网友:
奇怪:我用proteus 7.2 SP6仿真运行了33分钟还没退出呀?继续看看

网友:
已经运行50分钟,没有退出呀?
  说是运行一会儿就自动退出,估计是没有按照破解的要求破解而已!

网友:
估计是你没有怎么操作它,只是运行一些例子,如果用它画电路图,再仿真,期间就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proteus里面对PIC方面做的工作好像挺多的
例程好多PIC单片机的
:-)

网友:
不稳定,运行一会儿就自动退出.仿真例子没问题,画原理图时会.

网友:
谢谢提供下载链接,正在下载,找了很久了,再次感谢!!!

网友:
再给个好用的PJ,保证不会自动退出

网友:
proteus 里面没有 atmel 的arm , 怎么添加啊 ?

网友:
7.2以后的大部分版本的avr.dll,在仿真有符号数运算(比较)相关指令时错误,请各位注意。包括sp6

网友:
proteus 里面没有 atmel 的arm , 怎么添加啊 ? 例如 : at91sam7s64  或者 at91sam7s256

网友:
谢谢楼主,更感谢4楼及15楼

网友:
多谢,【15楼】的 surkenjur 。

网友:
俄罗斯人真强

网友:
老大,好像已经不能下了啊

网友:
文件呢?找不到。

网友:
15楼给的文件下载下来打不开呀

网友:
4楼的,文件已经损坏,能否更新一下

网友:
没有下载地址

网友:
用过sp2的,新的还没用过!!

网友:
谁能告诉我怎么安装破解.
我下了72_SP6-Keygen.zip和sp6bende.rar,

但是不知道怎么安装

最近要弄个中断,用7.9的,在m8可以仿真,但是在m16不能,郁闷中,想下个高版本的测试一下
翻了一下论坛,见有人说7.2可以,下了,安装,可以新建立文件下仿真,但是,如果直接打开已经保存的文件
就马上关闭这个软件

网友:
Proteus7.1SP2与Keil V7.06相配行不?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
Keil软件仿真赋值不会出问题,如i=0;i结果就是0
可在Keil与Proteus联调时,同样的i=0;i结果却为0xff;

网友:
这个key只能用到08年11月份啊

网友(2008-06-04):
怎么放置RS-232和RJ-45啊?

网友:
怎么用不了呢

网友:
装了一下,居然要安装时就要key,和以前不一样啊

网友:
很好的东东

网友(2008-08-13):
我的key文件好像不行了,呵呵

网友:
我用了7.1的也会自动退出.谁有稳定的共享下,谢谢了.

网友(2009-05-10):
在哪里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