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VR单片机原理及测控工程应用》一书中提到的晶体管测试仪电路参数问题?

楼主(2008-05-05):
书中提到的晶体管参数测试中,电阻Rb和Rc该如何选用?
工作在放大态的基级电流很小,基级电阻是不是要选很大的啊?这样如何保证精度?

用ATmega16的相位修正产生12位的DA,10位的差分输入分别检测Rb和Rc上的压降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
晶体管测试仪的B极电流可以有级数可选的,具体你用过以后就知道了.

楼主:
1楼是说晶体管的基级电流有不同级别?
能否详述,谢谢!

楼主:
刘老师(minier )呢?
来帮我解答一下啊~~~~~~~~

网友:
Rb要使三机管工作在放大状态,Rc选取关键是其压降适合A/D参考电压

楼主:
谢谢刘老师的回答!!

晶体管工作在放大态如果Rb太小在输出电压太小
书中好像没有做增益设置,这样采集的范围很小

网友:
刘老师这本书还不错。。
想买一本。。。
查了一下新浪价30RMB

网友:
刘老师这本书还不错。。
   我早已经买了   现在快看完了    要有个配套的视频教材那就更好了
详细介绍下WINAVR  我就是看见P23-P38介绍的非常的好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面的因素了。

还有些建议  现在一时没想起来。  当我买回这本 书的时候 就有想给刘老师发  邮件的想法,希望这本书能够更加完善。
我的QQ:306119166  E-MAIL:tangweidong2004@163.com  希望联系!!!

网友:
35已经买了

网友(2012-10-26):
这本书的确很好,值得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