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用AVR做过直流无刷电机的控制吖,可以发点资料上来吗?

楼主(2008-05-05):
我是一个应届毕业生,毕业设计题目是“单片机控制无刷直流电机”,求一点该方面资料。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去ATMEL的官方网站找,那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要总是求人好不好,要自己用心去找

楼主:
谢谢,我没搞过这些,就是不知道在哪里有吖……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766168&bbs_page_no=1&bbs_id=1000
有点资料参考

网友:
Grant  发表的 马达控制应用笔记和参考代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9743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马达控制应用笔记&bbs_id=9999

网友:
BLDC要6路PWM吧,一般用DSP控制

网友:
没有人说BLDC一定要6路PWM吧?

BLDC如果是三相,上下两个桥臂,一共要6路输出。通常控制的时候可能存在的控制方式是,仅上桥臂或下桥臂输出PWM,对应的另一个桥臂输出电平,或上下桥臂对称输出,有时为了省IO是可以使用74逻辑电路。

网友:
找一无刷电动车控制器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我做的是三相无刷电机的控制,要六路PWM,我看很多例子都是用PIC控制的,用AVR会不会比较难控制吖?

网友:
avr的6路PWM最好是用AT90PWM3吧。但AT90PWM3不好买。有点贵。

网友:
电动车里的基本是用逻辑芯片把一路PWM分3路,上桥臂加PWM 下桥臂加方波
要同时出6路 可以用英飞凌的XC866试试 51内核的

楼主:
我是用proteus做仿真的,应该用哪个好吖?很多芯片我在元件库里都找不到※

网友:
【10楼】 lanshuitianxia

电动车里的基本是用逻辑芯片把一路PWM分3路,上桥臂加PWM下桥臂加方波
要同时出6路 可以用英飞凌的XC866试试 51内核的
-----------

下桥加PWM上桥加方波会少很多麻烦。

楼主:
"上桥臂加PWM下桥臂加方波"和“下桥加PWM上桥加方波会少很多麻烦”不一样的吗?三相的全部桥都加PWM行吗?

网友:
不一样的。用自举电容升压的驱动电路在上桥加PWM在电机处理不好会有效率问题,不信你用示波器看一下上桥波形就全知道了。要在上下桥全加PWM建议用双电源驱动。

网友(2010-07-24):
三路pwm就行了吧?每一相上下桥臂不可能同时导通的。要不就短路了。所以三相用三个pwm就行了,不过因为是上下桥臂公用一个pwm,所以要加切换电路。推荐使用at91sam系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