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芯片,已经第四片了。。新手求助。

楼主(2008-05-05):
最近在做一个电机控制的驱动电路,电机大概3A,24V。问题是:我还没有连上电机,只是同时供上24V和5V电源(两个),L298就被击穿了,恐怖的一米啊;我实在看不出哪里有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都要绝望了:

原理图 (原文件名:1.jpg)

PCB图(这个可能有问题,但是我实在是看不出来) (原文件名:2.jpg)

出现的状况:
如果两个电源的地不连在一起,测试发现会产生浮地现象(两个地电位不等),芯片击穿(Pin2-Pin3, Pin13-Pin14击穿)
如果两个电源的地连在一起,同样击穿。

请求各位高手帮帮小弟,要崩溃了。

再次感谢。

网友:
為什麽把3和13并聯呢?還有2和14

楼主:
因为L298一路是2A,而电机需要3A。。

网友:
試試嚴格按照pdf說明來連線看看。l298應該還是沒有哪么脆弱的。

楼主:
pdf上好像有这个图,就是两路并联的。。
我怀疑是PCB哪边出问题了。但是我又看不出来。。

网友:
看不出来万用表测
我用过298,没坏
电路要按手册来,还有保持二极管要注意
图不在身边,否则可以发了你参考下

还有:论坛上有关于298的帖子,去机器人坛去找找,我以前看到过的

楼主:
可惜刚供电就烧,没机会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啊。

楼主:
对了,我还想问一个问题,那个5v的电源和24V的电源的接地端要并在一起吧?

网友:
问题可能出现在一楼所说的问题上:“為什麽把3和13并聯呢?還有2和14 ”
个人认为(随便说说,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也没有验证过):由于工艺问题,两路output性能不可能完全,并联有可能造成某种程度的短路

最起码,我暂时还没有看过有人这样接。
我曾经采用过这样的方法扩大ULN2003的输出电流,用来驱动步进电机,结果挂了一路(我把两路并联)。因为家里除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就此阁下,没有继续研究,不知道是否与上述问题有关。

网友:
楼主重复发帖
在你那个贴里面  你试试看我的提议

网友:
TO 8楼 PDF上讲了可以这样并接  我看到教科书上也有这样的应用

楼主:
我现在还没有把电机挂上去,所以OUT1-OUT2之间是断开的。我现在的做法是如果input1给的是5V,input2给的是0V,那么OUT1和OUT2应该输出24V,没有电流。可实际情况是以开电源就烧。。。

我现在想会不会是供电问题啊:就是说,因为我的Input2给的0V是直接从5V电源的地引过来的,而24v电源还有一个接地端,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个INPUT2的0V相对于24v的地实际上是高电平呢?这样就烧了?(因为我一开始没有把24v的地和5V的地连在一起,发现两个地在板子上有电位差,可是我在板子上把他们连起来的时候,仍然烧)
但是我又想不明白,当我在电路板上把24V的地和5V的地接在一起他还是烧啊。用导线连在一起不是等电位吗?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测试输入的0V是否相等?我只剩2片芯片了。。已经不敢乱试了。。

网友:
DATA SHEET里有这样的说明,不知道不接有什么问题
我没用过,随便看了看,不要见笑

网友:
楼上的真是有心人啊
我看了我的教课书上 VS确实是接了100NF的(5V的也接了)
没想到不接可能会有影响  根本没注意到这个
向12楼学习  要仔细研读DATASHEET  一个字都不放过
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 都不影响我对【12楼】 stanley.zhao的敬仰

网友:
很想结识12楼的兄台 赏脸的话加我QQ286589671 谢谢

网友:
客气了
大家都是为了 热情

网友:
应该是5V电源和24V电源没有共地造成的.
可以试下5V的那个电源通过24V的电源分压得到,如果没问题的话应该就是共地的问题了.

楼主:
To everyone: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问题解决了:
1. 没有共地有电压差,解决方法:两个电源地接起来就好了。
2. 更重要的是二极管,当不接电机的时候,泄流二极管就使管子内部短路了。。从图上很容易看出来。。
在手头剩下最后一个芯片的时候终于给我弄好了。。我的可怜的芯片啊。。

网友:
楼主,我怎么看不出来是泄流二极管就使管子内部短路啊?能具体的说说吗?

网友:
恭喜楼主,不过二极管那个我还是看不懂,如果不接电机的话,二极管不是都不起作用吗?都是高阻态?怎么会内部短路呢?

楼主:
手册上有说明,二极管的trr<=200ns,
我选的二极管上没有给出这个参数(sr560),所以我猜二极管的响应时间比管子要慢。造成了短路,不知正确与否。

现在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用单片机控制时,写入程序,如果光是电机正转-可以。(给正转信号,然后延时如10s)
光是反转也没问题(给反转信号,然后延时)
但是如果先正转,再反正(都有延时)就看到电机不停的振动,而没有按设想的先前进多少,再返回多少动作。。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时候是没有连上二极管的。。

网友:
并联上有问题,建议查一下DATASHEET

网友(2009-08-08):
我用L298驱动直流电机,VSS接单片机5V,VS接开关电源5V,它们共地。电机没有一点反应,OUT1,OUT2之间电压为零,而VSS,VS都接到单片机的5V时就正常,真奇怪,高手解答啊,谢谢。

网友:
23楼,我用L298,1A的5V供电,驱动过3A的电机,呵呵。不过只是玩玩而已的。

网友:
空载的情况下是没问题的,这个芯片不错的,里面还有失速检测功能可以检测共振,丢步以及超载.集成了所有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网友(2009-12-11):
这东西按DATASHEET接就行了,功率电阻就用个水泥电阻

网友:
L298很泼辣的,根本没这么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