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驱动LCD

楼主(2008-05-06):
本人菜到晕要换工作了,想了解一下MSP430,以便面试的时候多一点机会,这一次我一定要找到一份做单片机的工作,闭门造车2年,感觉已经很难突破,在论坛上看到一句话---“430功耗很低的,我用F423,驱动一个96段的LCD,加上外围电路和传感器,工作电流可以做到20uA”

我要问的就是---“驱动一个96段的LCD”是什么意思,我用过1602,12864,3310等液晶,这些都是内部带控制器的,是不是这个LCD指的是数码管之内的东西啊,96段LCD是不是就是指可以驱动96个数码管啊,不要笑话。

楼主:
菜并可怕,可怕的是明明很菜,确要装的很高深

网友:
字段式LCD,类似数码管,只不过驱动电流很小,没有控制器,所以430有专门带字段LCD控制器的MCU

楼主:
是不是象万用表上的那一种啊,谢谢

网友:
差不多吧。

网友:
应该和数码管差不多.只是如果单片机带驱动的话,写一些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
_
-
|_|
这里是七段,你算一下,96段有多少位?

楼主:
不好意思,我自己的电老没网,也就是说它可以驱动96/7个数码管是吧,谢谢

网友:
数码管是直接驱动不了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那种象数码管的stn液晶,而且数码管加三极管也可以驱动吧,谢谢!

网友:
其它这种段式液晶在生活中是最常见的。空调上有,它的摇控器上也是,它只能显示0-9的数字和一些英文字母,如果要显示中文字。它跟数码管的主要区别就是它的功耗非常低,而你要驱动数码管的话要加很大的电流。MSP4**系列好像都带有直接驱动这种段式液晶的功能的。

网友A(2012-07-27):
学会了单片机好找工作吗?

网友(2012-09-05):
引用 网友A:
学会了单片机好找工作吗?

还是可以的

网友:
那个96段是4mux模式下,也就是24段共用一个com端,

网友:
即使电流够,它输出的是交流不能驱动数码管,lcd和数码管是不一样的

网友:
段式液晶,段式液晶的驱动方法和数码管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