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直流电机 电流问题

楼主(2008-05-06):
我使用的是上面的电路图,其中的马达我用3欧姆的电阻更换掉了,为了测试三极管的承受电流。
我使用1.5A三极管,在3欧姆情况下,发热严重,而且很快就坏了,R1=2K,R2=150。
请大侠们建议我对R1\R2的选择,谢谢

网友:
用三极管比较麻烦,我一般用马达IC,8元左右。12V的电机我用过没有问题的。
电机控制IC

TA7291P是单列10脚IC。其①地、②主导轴反转电机驱动、③旁路、④伺服控制电压、⑤电机转动指令1、⑥电机转动指令2、⑦电机电源、⑧电源VCC、⑨旁路、⑩主导轴电机正转驱动。

网友:
电路感觉比较奇怪,VCC也不知道是几V,不好判断啊~~~8550,8050耐压不是很好

楼主:
电源VCC=4.5V,三极管坏了,感觉不是电压原因,是电流,但就是搞不明白。
我在测试时1.2A(R1=2K,R2=150)5分钟左右就坏了,三极管(Q2、Q3)DATASHEET上说是ICM=1.5A的啊

网友:
是三极管功率太小才烧坏的. 8550 8050 规格书上是 Pcm 800mw Icm 1.5A  这是在有良好散热条件下的极限参数 即使是一只四五十瓦的大功率三极管,在没有散热器时,也只能经受两三瓦的功率耗散。建议选择 772 和 882 中功率管 并加散热片

网友:
注意 772和882 不要装在同一个散热片上.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我现在如果一定用8050、8550(大电流1.5A,1W),朋友们给出点好的建议,不增加元件和更换元件
那能否更改R1R2来调节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