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怎么生成信息存储区段,并用JTAG下载到片子上?

楼主(2008-05-06):
请问:MSP430怎么生成信息存储区段,并用JTAG下载到片子上?

网友:
哈哈,一看题目就猜到你了。
生成信息段:(汇编程序)
       RSEG INFO
       DB 0x01,0xCA,0x14,0x01,0x10,0x12,0x40,0x4E
       DB 0x20,0x00,0x00,0x14,0x00,0x00,0x01,0xC1
       DB 0x00,0x48,0x82,0x80,0xFF,0xFF,0xFF,0xFF
       DB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END INFO
       END main

至于下载,不知道你用什么软件,什么工具,不好说。

楼主:
把变量定义到信息存储区段:
const unsigned char TAB[10]   @ "INFO" ={1,2,3,4,5,6,7,8,9,0};

问题:
1.用什么连接命令能够得到INFO的段?
(在AVR上,得到EEPROM段可以用连接命令:-Ointel-extended,(XDATA)=.eep.hex )
2.得到的信息存储区段怎么下载到片子上?
(JTAG工具是MSP-FET430UIF)

网友:
const unsigned char TAB[10]   @  ADR = { 1, 2, 3, 4, 5, 6, 7, 8, 9, 0 };

ADR = 0x1000 ~ 0x 10FF

进入仿真时,会自动下进去的。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ozai 于:2008-05-06,20:10:23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00]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2070]其它单片机
移动执行时间:自本贴发表1小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