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电机力矩呢?

楼主(2008-05-07):
如何测试电机力矩呢?

大家搞这个,有没有人自己计算过转速,力矩牵引力等!

网友:
电机应该叫转矩吧

有理论_公式,实际怎么测同问

网友:
用扭矩仪,也可以公式计算,功率与转速乘以转矩成正比,这个系数是恒定的。

网友:
至少在螺旋桨飞行器来说,决定升力的只是螺旋桨的形状、安装角度和转速,与电机的扭力无关

那么在选料无错且电机本身没毛病的前提下,用电控部件测实际转速并将其补偿到预期转速就可以了

网友:
转矩(N.M)=功率(W)/转速*9.55

网友:
可以用一根绳子,上拴重锤,电机通电,直到电机不转,根据重锤重量加上长度数据,可得转矩,但要求电机过载能力强,不致于烧坏

网友:
公式 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