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組與指針

楼主(2008-05-07):
void Add(char *Ptr1, char Length)
{
   while(Length != 0x00)
   {
      *Ptr1 += 0x05;
      Length--;
      Ptr1++;
   }
}

void main(void)
{
   char Array[] = {0,1,2,3,4};        //define and initialize array
   char *APtr = Array;                //define and init pointer to array

   Add(Array,5);                        //call function using array variable
   Add(APtr,5);                        //call function using pointer
   Add(&Array[0],5);                //call function using array element
}

   Add(Array,5);                        //call function using array variable
   Add(APtr,5);                        //call function using pointer
   Add(&Array[0],5);                //call function using array element
有什麽不同?請介紹謝謝

网友:
是一样的啊!只是用了三种表达方式而已,谭浩强的书中对此论述非常明确的!

网友:
array[]
array-->本质就是一个地址

char *APtr = Array;
APtr字节空间地址指针,并赋值为Array

&array[0]--->&取址运算符,就的array[0]的地址,分解就是Array+0

APtr==Array==&Array[0]

不过一般不用取零地址Array[0],这会被笑话的。它就是Array

网友:
我前几天正在看C的指针,刚好看了这一张,我上机,试了一下,没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