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提单片机控制可调DC/DC(LM2576等) Feedback引脚来控制输出电压的话题。

楼主(2008-05-07):
原先论坛里也有人零星讨论过通过单片机控制可调DC/DC的FB(反馈)引脚来调节DC/DC输出电压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活可行的经过验证的电路图,最近从别的论坛看到一个图,但是不知道这个是否可行,本来想用Proteus搭个模拟环境仿真一下,可是Proteus里面没有类似LM2576的DC/DC元件,希望论坛里熟悉电源设计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图,有没有问题,多谢!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我用过LD1117做过类似的东西,电路图只要参考相应的DATASHEET,单片机用PWM模拟出可调电压叠加到反馈端就可以了。

网友:
我做那个数字电源也是这样的!我用LM393作比较输出驱动1个TLP521和1个TIP122控制LM2576的第4脚.

楼主:
TO:joken_007,LM1117肯定是可以的,因为LM1117是LDO,只要提高它的参考电压,就能提高输出电压,但是LM2576就不同了,Feedback是反馈端,属于闭环控制,不能简单的提高此端电压来提高或者控制DC/DC的输出电压。

TO:zmc5354,能不能贴一下这部分的电路图参考一下,不明白用TIP122这样的达林顿管子做什么用,谢谢!

网友:
使用运放来处理2576的反馈端的反馈比例是可行的办法。

没有这么做过,不过倒是可以实践一下的。哈哈!

楼主:
今天看到阿莫置:Cool的:“实验用0一20V数控电源 ”又被顶起来了,可是这个电源毕竟是线性稳压电源,不适合做大电流电源来用,如果用单片机调节DC/DC的问题解决了,那大家做数控大功率电源就方便多了,而且可以做的比较轻便,不用那巨大的散热器!

网友:
不是有LM2576-ADJ型号吗?

楼主:
呵呵,探讨的就是用单片机调节2576-ADJ的输出电压啊!

网友:
可以试一试噢。软件仿真没有硬件防真真实,呵呵。

楼主:
zmc5354在吗?出来说一下你的做法啊!

网友:
楼主,问一下这个芯片价格多少啊

楼主:
2576很便宜的,国产的也就五六块钱。

网友:
主要我需要使LM2756HV的型号,就是输入最大有70V可以承受,但一般的LM2756只有40V,去国半申请,说芯片已经过时了,要美国寄过来,33美元,晕死,请问一下,你说的国产的是什么公司的,我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谢谢了

网友:
用数字电位器把,接在反馈脚第四脚下面,能实现的。

网友:
楼上的,我没有用过数字电位器,但是我想,如果接电位器,他的电源不是又要用一个电压基准了啊,不然一调电压,电位器电压跟着走了

网友:
【14楼】 xk2yx 笑看人生
        用数字电位器把,接在反馈脚第四脚下面,能实现的。
====================

数字电位器任一引脚最大电压5.5V,最大电流5mA……

楼主:
早就考虑过用I2C接口的数字电位器,但是用数字电位器一是成本增加很多,再有就是楼上所说的,一般的数字电位器最高耐压也就5.5V,虽然知道有的公司有VH-VL耐压达到15V的产品,但是冷门的东西,市场上不好找,就是找到,成本也会比普通数字电位器更贵啊!
TO:prozm ,国产兼容LM2576的有很多,基本上都提供试用,都是40V的,达到或接近2576HV 70V的,还不知道哪家有。

网友:
TO:joken_007,LM1117肯定是可以的,因为LM1117是LDO,只要提高它的参考电压,就能提高输出电压,但是LM2576就不同了,Feedback是反馈端,属于闭环控制,不能简单的提高此端电压来提高或者控制DC/DC的输出电压。

TO:zmc5354,能不能贴一下这部分的电路图参考一下,不明白用TIP122这样的达林顿管子做什么用,谢谢!

   TIP122用作线性电阻,用了2个LM2576-ADJ并联使用,电流在6A左右.

楼主:
原先只接触过用场效应管来模拟可调电阻用,来调节功放的音量,用达林顿管做可调电阻还是第一次听说,如果不涉及保密问题,能不能贴出这部分的电路参考一下呢?

网友:
TO:【18楼】 zmc5354

  " TIP122用作线性电阻,用了2个LM2576-ADJ并联使用,电流在6A左右."
把原理图贴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是不喜欢画电路图,不过和上面的电路相差不多!用了2个LM2576-ADJ并联使用,第1个电感和第2个电感串接1个快速

二极管,快速二极管另外一端相并联作输出.在珠海很多IC都没有.

楼主:
LM2576外部电路部分应该没有什么,有参考设计呢,关键是用达林顿管做可调电阻不很明白如何实现的,望指教!

网友:
呵呵.挺有创意的,用单片机来控制2576的电压输出,有空DIY下

网友:
【16楼】 watercat

2576adj 的4脚电压恒定1.23V基本不会超过5V,电流当然可以用加大电阻的方法减小,我这个电源工作很长时间没一点问题。只是每个数字电位器一致性并不怎么好,所以每个电源都要手动校准。

【15楼】 prozm

MCU和数字电位器另外供电。

网友:
可以用场效应管 做成可变电阻的方法  谁这方面给提供个图

网友:
其实 还不如直接用绝缘栅型场效应管pmw控制栅极呢

楼主:
"直接用绝缘栅型场效应管pmw控制栅极",应该只是一个方案,真正做起来其实还涉及很多问题,那就成了用场效应管做功率器件自己做开关电源了,实际应该有一定难度,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很少搞模拟电路的朋友来说,比较困难。

楼主:
过几天去中发看看,买几片2576或者2596搭个电路实际试验一下,就是不知道配套的大电流电感能不能买到。

网友:
好主意,我手头上还有三个L4970,明作一个5-24V/5A的可调电源,如果成了的话,我也拿出来给大家看看,要是作砸了那就不拿出来丢人现眼了

楼主:
L4970还不错,缺点也有一些,一是贵,再有就是外围元件多一些。

网友:
但电流大电压范围大啊

网友(2008-06-06):
正想做这个,学习了~

网友(2009-03-29):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70740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lm25&bbs_id=9999

看看这个帖子 不错

网友(2009-08-09):
可以的,还可以用其PWM输出来控制Boost电路的开关管进行升压控制

网友(2012-04-02):
没试过,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