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能用并口ISP下载线烧程序吗?

楼主(2008-05-07):
如题,我只知道能用串口,还不知道串口下载怎么做,请高手指教。
我这有套现成的AVR用的并口ISP下载,所以想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那用串口行吗?我刚才去电子市场,一个老师傅说只能用烧录机,可是这个芯片的DATASHEET里面说支持串口通讯

网友:
AT89C2051压根不支持ISP编程方式

网友:
AT89C2051只能用编程器来写

网友:
2051不能在线下载isp。
必须用编程器。

网友:
STC的2051可以串口ISP。。。

网友:
AT89C2051不能支持串口下载,所谓的支持串口通讯是指UART异步数据通讯,并非写FLASH!

网友(2008-09-02):
AT89S2051

网友:
自己可以看英文资料,然后自己做个编程器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
因为AT89C51不能,所以AT89C2051就不能。因为AT89S51可以,所以AT89S2051也就可以。因为暂时还没有发现AT89S2051,所以还是不能。

网友A(2013-08-11):
嗯,看来高手还不少!我现在也有一个,不知道如何下载程序?还请哪位高手指点啊!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看来高手还不少!我现在也有一个,不知道如何下载程序?还请哪位高手指点啊!谢谢啦! ...

并口烧程序原理图这里有
http://www.geocities.com/dinceraydin/8051/index.html
只需要5个电阻和2个NPN就可以自制一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口烧程序原理图这里有
http://www.geocities.com/dinceraydin/8051/index.html
只需要5个电阻和2个NPN ...

谢谢,可惜现在电脑都没有并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口烧程序原理图这里有
http://www.geocities.com/dinceraydin/8051/index.html
只需要5个电阻和2个NPN ...

嗯,谢谢啦!尝试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