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L298问题

楼主(2008-05-07):
原理图 (原文件名:新图片.GIF)

这个图难道有问题,输出到电机的电压超小,用手轻轻捏一下电机就不能转动了,还有发热量很高,不倒分钟就热得不得了,我对,顺便附上测试程序,高手帮分析一下啊。
#include<reg52.h>
sbit P1_4=P1^4;   //enable 1
sbit P1_5=P1^5;   //=1,forward
sbit P1_6=P1^6;   //enable 2
sbit P1_7=P1^7;          //=1,forward
void delay_small(unsigned int n)
{
        while(n)
        {
        n--;
        }
}
void ahead(unsigned int n)          //(min)n=300
{
        P1_4=0;
        P1_6=0;
        P1_5=1;
        P1_7=1;
        P1_4=1;
        P1_6=1;
        delay_small(n);
}
void back(int n)
{
        P1_4=0;
        P1_6=0;
        P1_5=0;
        P1_7=0;
        P1_4=1;
        P1_6=1;
        delay_small(n);
}
void left(unsigned int n)           //(90`)n=54200
{
        P1_4=0;
        P1_6=0;
        P1_5=0;
        P1_7=1;
        P1_4=0;
        P1_6=1;
        delay_small(n);
}
void right(unsigned int n)
{
        P1_4=0;
        P1_6=0;
        P1_5=1;
        P1_7=0;
        P1_4=1;
        P1_6=0;
        delay_small(n);
}
void stop(unsigned int n)               //n=50000 stop immidiatly;
{
        P1_4=0;
        P1_6=0;
        delay_small(n);
}
程序大概就是这些,我再加个MAIN函数测试的

网友:
你用的什么二极管?

网友:
将P1.4 P1.5 P1.6 P1.7,全部接到VCC,看看,可以排除程式问题.

网友:
ls说的是啊,直接连接可以不必关心到程序

电机小可能还是一回事,问题是看它的堵转电流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关注,我用的二极管是4007,还有,我用万能表测得P1.4 P1.5 P1.6 P1.7脚都是高电平,这个应该不是问题,还有我不接电机的时候用万能表测得两端的电压是1V左右,郁闷啊

楼主:
现在发现是二极管的问题,我把二极管去掉了,结果,正常了,我想问一下,大家一般都是用什么类型的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呢?

网友:
我以前用过L298,用的二极管是1N4007。效果还可以!

网友:
换5819的试下

网友(2008-06-06):
我用的也是4007效果很好啊

网友:
用pwm驅動

网友:
我用的也是5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