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AVR检测市电有效值电压,我们使用电压互感器得到的是交流电压信号

楼主(2008-05-07):
请问使用电压互感器得到的交流电压信号如何再变换为直流电压,与有效值电压成比例的,这样可以直接送到AVR测量

网友:
楼主我也在搞这个啊

用互感器好像不太精确啊

用互感器得到的交流信号要整流才能得到直流信号

我初步方案是 变压器 隔离变压 ,然后采样,计算RMS ,得到的就是有效值

楼主:
互感器不太精确 ,变压器隔离变压更不精确,我用AVR做风力发电控制器,电压是频率变化的。我想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能不能简单的用电路变换,变成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这个电压就代表有效值,不用AVR计算

网友:
楼主这样的话可以用AD736,这个真值转换芯片

我现在也很苦恼用啥方案

网友:
ATT7022B……

好吧,这里得说,其实AVR这种AD与数字电路共地、共享IO口的东西,本来就不适合测交流电啊……

有些时候不能光想着省钱的……

网友:
交流隔离测量,如果是非常好的正弦信号还凑合,如果本来信号就不怎么好,再用变压器隔离一下就更糟了,感应出来的信号波形都发生变化了你说测量RMS值有用吗?交流要想做到非常精确,只有和信号共起来,直接采样测量。和主系统之间采用数字隔离传送。

网友:
要有很好的数学功底,进行数学分析,把信号进行复原。否则,老老实实的用专用芯片。整流后,就没法看到波形的信息了,比如多次谐波什么的。

网友:
说的很好啊。。。还有个ADE7758可以可以试一试。。。
楼主位,留个联系方式,有点事情请教一下。。。我的QQ 441934786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方案如下:交流电用电压互感器或霍尔电压传感器隔离,然后用精密整流器,有源滤波器变成稳定的直流,送入AVR
不计成本的话,也可以直接采用AD636或LTC1967RMS-DC芯片。准备用精密整流器,有源滤波器,具体电路正在研究中,有最新进展随时报告

网友:
一般检测220v交流电压电流,都用专门的计量ic,ade7758...

网友:
楼主搞的怎么样了啊
我也在搞这个
能留个联系方法交流下吗?QQ251133274

网友:
呵呵...楼主,搞得怎么样?
我也同样问题,同样想法,想请教一下,QQ:269962093..

网友:
ATT7022B测量可控硅錾波后的电压电流一样的不精确

网友:
见过AVR IO直接接220,电阻分压,热板

网友:
热板才准确,呵呵。

楼主:
好像有点难,买了沙占友的《万用表电路》书,看了里面的精密整流电路,还没看太懂,老板说这周要弄出来,正在和师兄在
学术期刊网上查资料。这周应该有结果。

网友:
15楼
我看到有产品用的是互感器+普通的整流桥

我这次用的就是这个方案

网友:
那就没有精度可言了。

网友:
楼主到底要什么精度?

对自己的手艺有信心的话,13楼的做法也未尝不可……

网友:
【17楼】 zhiwei

那就没有精度可言了。

你要多高的精度啊,呵呵

楼主:
精密整流电路在耀华公司(做互感器的)产品手册里面有。因为风力发电频率为20--30HZ,不能用互感器,只能用霍尔电压传感器
问了一下南京中旭,一个霍尔电压传感器要70元。太贵了。现在决定这样做,200VAC发电机电压直接整流,由于是200V,二极管压降,
对精度影响(相比用变压器降为5V后整流)影响较小,然后分压成3V,然后ADC0832,然后6N136隔离,进AVR.我想这种方案,精度能保证,成本也比较低,而且强电与单片机隔离,保证了单片机的可靠性,当然用的元件多了一些。请大家指正

网友:
采集220V50Hz交流电用电压互感器可以。互感器二次侧电压要做偏移处理把信号偏移到0V以上,AVR进行16点采样再FFT就可以测量有效值了

网友:
呵呵。哪有那么复杂哦。
直接整流-分压-ADC
然后对ADC的值求平均,就得到有效值了。

网友:
关键是你看看现在的市电波形很烂啊。

网友(2009-06-25):
关相研究中...
记号

网友(2009-10-21):
有什么进展没?

网友:
ade7758是王道~~除非COST太少

网友:
用差分电路可进行浮动电压源取样,保_真度高于变压器,成本远低于霍尔。这阵子很忙,等有时间,搞个电路分析。

网友A:
悬浮高压取样最早是脉冲调制+脉冲变压器隔离+脉冲解调电路,后来有脉冲调制+光耦隔离+脉冲解调电路,都离不开脉冲调制解调技术;现有线性光耦隔离取样,但电路复杂,取样线性度依赖光耦的元件特性;悬浮高压差分取样电路对悬浮高压源取样是最简单线性度高的电路,只取决于电阻精度,而光耦参数离散性很大,故光耦隔离取样电路和差分取样电路的易用性及线性度差别很大。

把悬浮高压源等效为两个相等幅值的接地电压源,其幅值为悬浮高压源1/2,这样等效为加法电路:

反相端:
V01=-(Vi/2)(R3/R1)

同相端:
V02=(-Vi/2)[R4/(R2+R4)](1+R3/R1)

因R1=R2,R3=R4,可得:
V0=-Vi(R3/R1)

为了保护运放,可如下图加入ZENER,注意,ZENER不能接地,电容值选取应能消毛刺,同时相移在允许范围内。制作时留足绝缘空间。

MULTISIM文件

这个电路是1986年在美国、德国设备上接触到的,我也应用在其他设备上,以上是对这个电路的分析。

网友(2010-07-19):
记号,正在研究这个。

网友B:
我做过这样的:整流->分压->ADC_>然后对ADC进行均值滤波->有效值。在要求精度不是很高的场合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1-05-04):
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2012-03-30):
悬浮高压差分取样电路是不是不适合高压直流采样

网友(2012-12-18):
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不知道电压互感器输出是不是有效值

网友(2013-03-19):
同求代码和算法

网友(2014-06-04):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这样的:整流->分压->ADC_>然后对ADC进行均值滤波->有效值。在要求精度不是很高的场合还是可以的 ...

最近也在做这个,我想这样可以不可以,也是互感器输出整流后加个大电容,这样电容两端电压可以充满到峰值电压后稳定,然后在分压给单片机,单片机根据峰值电压除以1.414,就是有效值,然后再乘以互感匝数比,得到前级的有效值电压。这样可行否?

网友:
以前用过ADE7768做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结果,我再顶顶

网友(2015-09-26):
悬浮高压差分取样电路

网友(2015-11-11):
慢慢看,最近有用

网友:
直接用计量芯片呗

网友(2016-09-14):
引用 网友A:
悬浮高压取样最早是脉冲调制+脉冲变压器隔离+脉冲解调电路,后来有脉冲调制+光耦隔离+脉冲解调电路,都离不 ...

哈哈 还真遇到用这个电路的人了 我也是从别处看到的,但有个问题一如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8527-1-1.html

奇怪的是,放了一段时间居然能用了,但是线性度不好,目前外加一个LEM在用

听听高见。。。

网友:
其实无需知道比例,只要你的交流互感器是线性的,用一个万用表校正两个点就可以得到电压了, ,

网友(2017-01-23):
引用 网友A:
悬浮高压取样最早是脉冲调制+脉冲变压器隔离+脉冲解调电路,后来有脉冲调制+光耦隔离+脉冲解调电路,都离不 ...

分析透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悬浮高压取样最早是脉冲调制+脉冲变压器隔离+脉冲解调电路,后来有脉冲调制+光耦隔离+脉冲解调电路,都离不 ...

手机标记下

网友(2018-11-13):
引用 网友A:
悬浮高压取样最早是脉冲调制+脉冲变压器隔离+脉冲解调电路,后来有脉冲调制+光耦隔离+脉冲解调电路,都离不 ...

你好,请问上图中R1=R2=3.09MR 是如何计算得到?是否为笔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