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搜到的PDIUSBD12和Mega16通讯实例

楼主(2008-05-07):
希望对使用D12熟悉D12的朋友有帮助

mega16实例ourdev_269285.rar(文件大小:6.27M) (原文件名:avr与PC的USB通讯(D12).rar)
USB D12 SMART开发板资料ourdev_269286.zip(文件大小:1.22M) (原文件名:PDIUSBD12套件说明及源码.zip)

顺便向高手问一个问题:
D12数据书册上说:“A0在多路地址/数据总线配置时可忽略,应将其接高电平”,那请问此时D12的地址和数据是如何配置,即代码中“D12_COMMAND”和“D12_DATA”各为多少

网友:
多路地址/数据总线配置时,要用ALE脚写入地址信息。地址信息在D0引脚上。

网友(2008-06-29):
谢谢。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
谢谢,

之前在搞 m16 和d12的时候一直没什么进展~

网友:
谢谢还资料
收下了

网友:
D12_COMMAND 和D12_DATA 分别为0和1,可以用一根口线

网友:
非常感谢,如果可以提供USBD12的中文资料,那就太谢谢了

网友:
在网上找到了,跟大家共享下

网友(2009-06-21):
感谢楼上的

网友:
谢谢,正在学用D12

网友:
谢谢!正在学习M16和D12!

网友(2009-10-04):
我按照ourdev_269285.rar(文件大小:6.27M) 把硬件建立好了,插到电脑显示找到 usb设备,但是我无法成功安装驱动.驱动目录选择的是..\usb-16\驱动程序\sys

请大家帮忙解决下,在此谢过

网友:
不错啊。。。。看一下。

网友:
哈,以前咋没见到捏, mark

网友:
就没有人能帮助我下吗

网友:
23楼,在玩d12了?要不玩ch374?很好玩的。

网友(2009-12-08):
不喜欢D12的东西

网友:
最近在实验室准备搞个USB数据采集卡,采集两路正弦波模拟信号,在正负5V,1KHZ范围,然后用Labview显示波形,不知此数据采集卡能否用得上?请高手帮忙看下。谢谢啦。。。

网友(2010-12-08):
ch374也不错啊,简单很多,何必要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33楼 zj2003大侠你会mage16和ch374通信啊!能够分享吗?

网友:
34楼,上ch374官网下资料,一天就知道怎么用了,我就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