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ubuntu linux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5-07):
图片是手机拍的三张局部图合并成的,效果不好,大家将就看一下

安装时转载了内核后就停止在“停”处,输入“help”后则显示了所有的指令,又停在了前面一样的地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谁知道的麻烦给我讲解一下。

另外,补充一句,我的电脑硬盘是串口,不知道与这有没有关系。

网友:
呵呵....串口硬盘装LINUX很容易出问题的!虽然新版LINUX提供了对SATA的支持,但兼容性不是很好!
试试在BIOS里改变SATA的模式后再装一次!

楼主:
SATA的模式改成什么样的,我的计算机水平很差的。

楼主:
看看我的硬盘设置,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张。

网友:
我的主板有三个选项"IDE""RAID""AHCI",我一开始选"IDE"(兼容IDE模式)模式装LINUX时出现无法识别硬盘,后来改成"AHCI"(真正SATA模式)后就好了!但改成"AHCI"模式后WINDOWS又不能启动了,晕.....
注意,上面的提到的标识会因主板而异!

网友:
【4楼】 zjr0411
================================
这是硬盘的模式,不是SATA模式!

楼主:
你看是设置那个地方吗,如上图:
我的不行啊,另外两种模式都不行,都不能安装上,出现的是一样的问题,并且都不能进入windows,RAID蓝屏,AHCI不能启动WINDOWS了

我们能QQ聊吗,我QQ87675645

网友:
我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改了AHCI后好像可以了.现在改换手提了,不然可以发图给你看一下

楼主:
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设置错误?还有,我的ubuntu是7.10版的,不是最新的8.04版的,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楼主你安装到什么程度才停止的?是不是刚启动就停了?
如果是的话就很难判断是哪里出现问题了!版本太旧也有可能,换一个新版试试!

楼主:
我刚开始是装载内核,接着一个进度条左右移动,然后好像就停了。

我用的版本是7.10版的,是最新版8.04版的前一版,最新版是最近才发布的。

另外,我安装fadore(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写)linux时也不能安装,不知到底是串口硬盘的原因还是bios没有设置好。

明天再刻个最新版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