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 plus软件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8-05-08):
我 在该网站上下栽了78K0S的RA78K0S和CC78K0S 安装后  新键工程后出现F0105错误 通过看手册发现没有安装设备文件。
为什么我的设备文件不能够安装呢?我安装后发现C:\NECTOOLS32\DEV有两个文件呀。为什么新键文件时设备文件加载不进去呢?
是我的设备文件有问题?我用的是78F9234

网友:
据我所知,安装PM+以后就可用了,要是用SM+的话需要硬件的仿真器的
我也是初学,还希望大家多交流下

楼主:
谢谢1楼。问题解决了。

楼主:
PM plus软件下怎么才能保存中文注释呀?我编译好的文件用中文注释的,关闭PM plus后。再重新打开注释都变成日文了,怎么设置呢?大家帮帮忙

网友:
NEC 好像不支持中文注释吧,如果哪位大虾有办法,相信大家都想见识下.

网友(2008-06-26):
没办法,不支持中文注册的,嗯,等新版本吧。

网友:
软件仿真器SM+不需要硬件调试器,使用ID-78K0S的时候才需要NS系列或者QB系列硬件调试器。

网友:
最好不要用中文注释,会乱掉的.或者你程序全部搞定了,不修改了在ultraedit里去添加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