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内部指令密技大全

楼主(2008-05-08):
手机内部指令密技大全 , 万一哪一天用的上

三星解话机锁:*2767*2878#/*2767*7377#
三星码片复位:*2767*3855# 也可用于解机锁或卡锁
三星显温度、电池容量:*#0228#
三星调显示屏对比度:*#0523#
三星软件版本:*#9999#
三星a100-a188看版本:*#0837#
摩托罗拉t2688解所有锁:19980722
t2688/2988/988d没有中文:*#0000# ok(插卡)
摩托罗拉所有机锁:按menu 5 1/2
西门子恢复出厂设置:*#9999#
西门子乱文回中文:*#0000#/*#0086#
西门子软件版本:*#06# 左键
爱立信老机回英语:*#0000#
爱立信新机回英语:按clr-左键-0000-右键
爱立信显出厂日期:右、*、左、左、*、左、*键
诺基亚显出厂日期:*#0000#(插卡)
诺基亚省30%电:*#746025625#
飞利浦强迫重连网:*#2562*#
飞利浦显示和更改手机密码:*#7489*#
博世(bosch)909s回中文:*#0852#
博世(bosch)909s回英文:*#0851#
nec显软件版本:*#2820#
nec恢复原厂设置:*#73738#
波导s1000隐藏功能:*#*#1705#
波导s1000解锁:*#*#1705#46(也用于999d,720)
如死机再用---24681357(或直接就用它解)
波导8xx/9xx系列:*# 串号7-14位#
sim卡 波导串号最后9位去掉最后一位
阿尔卡特ot221/220解锁:25228352/alcatel d
阿尔卡特ot301/302解锁:83227423
阿尔卡特ot500/700解锁:25228352
康佳:*#0001# *#1001# ##1001#
康佳小雪5219:#8879576# 原始:1234
gvc:*#1001* (海尔)
南方高科320开机键入##1001#,然后装上卡输入0000 ok
三菱net lock:*787090或*787292
三菱imsi lock:*362628或*360608
三菱netsub lock:*476989
三菱cp lock:*482896或*480896
三菱sp lock:*967678
三菱ext lock:*574243

飞利浦手机通用秘技
手机在待机状态下时,请输入以下按键组合:
*#06# 查看ime串码
*#2254*#显示状况行
*#2255*#开启或关闭(debug call)模式
*#2558*#显示通话时间
*#2562*#强迫重新连接网络系统
*#7489*#显示和更改手机密码
*#7378*#显示一些sim卡信息,例如相位(phaselevel)
*#3377*#读取sim卡信息,初始化和标示
*#7693*#开启或关闭睡眠模式
*#8463*#读取睡眠模式信息
*#337*# efr模式开/关
*#4764*#单频/双频设置(切换单频gsm900)
*#4765*#单频/双频设置(切换单频gsm1800)
*#4762*#单频/双频设置(切换成双频模式)

阿尔卡特(alcatel)测试键
在待机状态下,输入"000000*"可监测网络状况,包括信号强度和使用中的频道等。

nec db2000手机秘技 在待机时输入以下按键:
"*#2820#",再按通话键,可显示手机的软件版本。
"*73738#",再按通话键,可将回到手机出厂状态。

三星早期版本的手机,可以输入以下的指令各种进入测试状态:
按键代码   测试功能/名称
*#9999# 显示手机软件版本号
*2767*2878# 话机当前设定复位(手机解锁)
*2767*3855# 话机eeprom总复位(修复软件故障)
*#9998*228# 电池参数读取
*#9998*289# 振铃信号频率测试
*#9998*246# 程序参数显示
*#9998*364# watchdog信号测试
*#9998*377# eeprom错误显示
*#9998*427# watchdog信号路径设置
*9998*523# 液晶显示对比度调整
*9998*636# 存贮状态显示
*9998*786# 当前日期、时间读取
*9998*842# 振子振动测试
*9998*947# 在重大错误下复位设置
*9998*9266# 显示收信通道号及收信强度
三星新版手机(从三星600新版开始)所支持的测试指令减少了很多,基本上就只余下以下几个可以成功的:
*2767*2878#(eeprom复位)
*2767*3855#(eeprom总复位,imei有可能会变成初始码)
*#9999#(查版本)
*#0523#(调lcd对比度)
*2767*7377# (解手机密码的复位指令)
尤其是*#0523#的输入,有些型号的手机要插卡,有些不用。另外,如出现一次输入成功,而再输入失败的情况,是由于手机软件上的记忆效应,你可以将手机的电池卸下重装上再试输入(例如:*2767*3855#
指令输入后,有时不重装电池,手机是不能开机的)。
三星sgh-n288手机测试指令
*#0001# 显示rs232串行通信参数
*#0228# 显示电池容量、电压和温度
*#0246# 程序参数显示
*#0324# 网络检测(工程模式)
*#0364# 显示watchdog状态,可以修改
*#0377# eeprom错误显示
*#0427# watchdog信号路径设置
*#0523# 调节对比度,谨慎修改;
*#0636# 存储器容量显示
*#0746# sim卡文件规格测试
*#0778# sim卡信息
*#0786#
显示内容为本次开机的时间及本次开机后到当前的时间长。按->后显示最新的本次开机后到当前的时间长;再按->后显示上一次的开机时间;再按->后显示上一次的关机时间以及上次开关机的时长。
*#0837# 显示详细的软件版本
*#0842# 振动测试
*#0947# 在重大错误情况下复位设置指令
*#9999# 显示软件版本
*2767*2878# eeprom复位,手机设定总清除,可用于解锁
*2767*3855#
从字库中取出程序重置eeprom为出厂值。对修改过imei码的手机,用此指令可恢复原出厂机身号码。此指令还用于因eeprom(码片)内程序紊乱造成的各种故障。

西门子中文机秘籍大公开
输入[*#06#],可看imei(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ty)码。
输入[*#06#]+[左软键],可看软件版本号。以上不需插入sim卡也可操作。
输入[*#0000#]+[发射键],改成预设语言显示(英语?)。
输入[*#0001#]+[发射键],改成英文显示。
输入[*#0086#]+[发射键],改成简体中文显示。
输入[*#0886#]+[发射键],改成繁体中文显示。
快速键
长按[*],开启或关闭铃声。
长按[#],开启或关闭键盘锁。
长按[左侧上键],开启情景模式设置。
长按[左侧下键],开启语拨号。
短按[右侧录音键],播放已录下的音,可在任何时候播放,包括通话期间,通话双方都听到。
长按[右侧录音键],开始录音,直到放开,或20秒已到。
当使用键盘锁时,可长按[挂断键]来暂时开启夜光照明。
连按两下[电话簿]可进入vip电话簿。
[1]+[发射键]可进入语音信箱(需在[菜单→短消息→语音信箱]设置语音信箱服务号码)。
[0]+[左软键]可切换1号2号线路(好象大部分地区不支持,包括珠海)。
[数字键]+[#]可显示出储存在sim卡该位置的电话簿名称(前提是至少在sim卡储存一个电话)。
长按[0]会出现+字,并可用左软键来选择国家长话代码(位置依英文名称排列)。
快捷键设定:[数字键]→[左软键]→[右软键](变更)此时会出现选项,选择即可(若是选择电话号码,则进入电话簿可选择要快速发射的电话名称)
使用 [数字键]→[发射键]即可。
西门子手机锁机解锁方法
请需要解锁的网友,将解锁码在开机状态下<插不插sim卡无所谓>直接输入手机,然后等候自动解锁,时间约1秒至60分钟不等

★ 如何解除摩托罗拉手机的pin密码
当你的设置的pin不小心遗忘了,或别人在你的手机上设置了pin等,这时puk就帮了大忙了。在输错三次的pin后则手机上会显示sim卡已锁,这时你必须要通过puk来解锁了。puk为8位数字的码一般在大卡的背面,如果找不到的话要尽快到当地的客服中心查询,切不可乱输,因为puk只有10次输错的机会,输错10次则sim卡报销。摩托罗拉手机一般在输入puk之前都必须先输入**05*再输puk,格式如下:**05*puk即可。
★ 摩托罗拉手机的主清除与主复位
无论你的摩托罗拉手机上做了任何的设置,造成了如:不能正常拔入拔出,来电显示乱码,或无法删除电话本,等等,您都可以用以下方法复原。
menu键 5 1(2)屏幕则会显示"主清除或主复位"如选择主清除将会执行以下操作:
1、从话机记忆中清除电话本项目。
2、清除最后呼出号码及最后呼入号码。
3、可清零计时表。

但不能清除的功能有:固定号码表、本机号码表、计费表、收到和传出的短消息。
选择主复位,将执行以下:
1、返回最初的语言选择。
2、铃音恢复标准音量复为中,网络查找频度恢复为中,取消自动应答,声音提示计,时通话中显示计费,节电,自动免提,自动加锁,小区广播及通话传真方式。

(3) pangsy(2005-1-19 2:35:36):
★ 摩托罗拉 t2688 键盘解锁
t2688有通过键盘解锁的功能,只要输入:19980722 即可,不过它只支持当前的卡解琐,无法实现手机的全复位。
★ motorola gsm手机的测试指令
测试状态的进入:
插入测试sim卡后打开手机电源,当内部自动"叫醒"功能顺利完成后,按"#"键三秒钟。
三秒钟后手机显示"test",表明手机已进入测试状态,
测试指令如下:
01#:退出测试状态
02xxyy:显示/改变tx功率电平dac与装入pa校准表,类似于etacs 72#指令
07#:关闭rx audio通道
08#:打开rx audio通道
09#:关闭tx audio通道
10#:打开tx audio通道
11abc#:设置信道 abc=000~124
12ab#:设置功率级电平 ab=00~15
19#:显示呼叫处理器软件版本
20#:显示调制解调器软件版本
22#:显示语音编解码器软件版本
82#:看u801的版本号
24a#:设置agc步进 a=0 or 1
25abc#:将连续的agc置为abc,abc=0~255
26abcd#:将连续的afc置为abcd,abcd=0~4095
31a#:设定时隙为a,a=0~7
33abc#:单步捕捉abc信道
36#:打开音频环路
37#:中止测试
38#:激活sim卡
39#:使sim卡失效
40#:发射全"1"信息
41#:发射全"0"信息
43a#:改变audio通道至a
45abc#:读取信道abc上的信号强度,abc=0~124
46#:显示当前afc dac的值
47a#:设置音量a=0~7
490#:读锂电池信息
57#:清除保留内存,相当于etacs的32#指令
58abcdef#:设置保密码为abcdef
59abcd#:显示/改变解锁码
60#:显示imei(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
65#:显示imsi
7100#:手机自检,03、04为modem ic错误,05、06为speechcode
ic错误,07为软件错误必需转移卡,08为手机正常,00、01为cpu错误。

飞利浦手机秘籍
◆显示imei号:*#06#
◆显示状态行 *#2254*#: c, bs, rr, mmi, creat.
◆激活或关闭调试呼叫(debug call)模式 *#2255*#
◆显示总通话时间 *#2558*#
◆强迫重新接入网络 *#2562*#
◆显示和更改手机的保密码 *#7489*#
◆显示一些sim卡信息,例如相位等级(phase level)*#7378*#
◆获取sim卡锁信息,初始化和标志 *#3377*#
◆激活和关闭睡眠模式 *#7693*#
◆获取睡眠模式信息 *#8463*#

网友:
有一些用处收下了

楼主:
我在手机论坛无意间发现的,大家有没有用9300i的啊,有的话发表一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