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805温度过热的问题

楼主(2008-05-08):
自已做了一块测试板,用的是12V输入电压,但过一会LM7805就会很热,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输出电流有有多大呢?

网友:
如果输入 的不稳定 也发热的

比如 整流以后没有加滤波电容的 情况下
就会很热的

网友(2009-05-04):
LM7805的输入与输出额定压差为3V,输入12V,电压高,当电流有500mA时,7805上消耗的功率就有3.5W,发热自然大

网友:
算下功耗吧,看看情况

网友:
输入电压有些大哦

网友(2009-06-06):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观察7805输入和输出的电压有多少,然后估算你后边的电流,这样就可以算出7805上边的大概功耗,然后决定是不是需要加散热器之类的调整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