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AVR16单片机用5V供电,而3310用3.3V供电,从单片机接到3310的信号线可以直接接

楼主(2008-05-08):
请问我的AVR16单片机用5V供电,而3310用3.3V供电,从单片机接到3310的信号线可以直接接吗?急!!!
我用电阻串联,从1K试到150欧姆都没用。
单片机用3.3V供电,3310用3.3V,信号线直接接时3310工作正常。

网友:
在论坛搜索,以前armok做过

网友(2009-12-06):
AVR16单片机可以用3.3V供电的,所以统一用3.3V供电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