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刷电机驱动原理图,供朋友们参考

楼主(2008-05-08):
(无正文)

楼主:
可驱动无刷电机的电流取决于你选用的MOS开关管,很稳定,

网友:
你的PDF文档用那个PDF转换软件制作的 ?里面可以有这么细的元件数据分列菜单,还带定位链接?麻烦介绍一下。

网友:
确实很好,严重要求推荐,估计是PCB软件的设置吧?

楼主:
就是用DXP的smart PDF工具,就在DXP的FILE菜单栏里

网友(2009-03-25):
能驱动100W0.6A的有霍尔无刷电机吗??

网友:
额定电压是220AC

网友(2010-11-12):
文件损坏?

网友(2014-03-27):
话说必须要看看 学习学习

网友(2014-08-10):
谢谢楼主啦,最近都下资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