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4轴飞行呢?

楼主(2008-05-08):
采用4个发动机是不是有点废料。
加上轴之类的太贵了点
为什么不采用单发动机加机翼来控制呢
4轴飞行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
看了视频,确实很爽
也想弄个玩玩
机构件怎么弄

网友:
当然有优势,呵呵,结构简单,不作飞控电路的话,比个4通电直还简单;

网友:
从机器结构上来说,四轴的结构简单,适合DIY制作.

直升机的结构复杂,一般买成品就合适点,DIY难度大.

单发动机加机翼来控制,这不就是一般的模型飞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