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n更新MikroKopter代码,发现就FlightCtrl文件夹不能更新,提示找不到什么文件。(已解

楼主(2008-05-08):
其它两个文件夹可以成功更新,源文件来自阿莫提供的“MikroKopter飞控、无刷电调源代码(winavr可编译) 完整的项目开发包 ”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每个文件夹下都有个.svn的隐藏文件夹,windows下可能为_svn,里面有些配置信息等,是不是不小心把这个东西删掉了?
重新下载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
这次成功更新了。就用阿莫提供的就可以。我来先看懂算法,以后好交流

楼主:
谢谢1楼热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