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2DA,-16EX,-32MTPW,-32MTIO原理图

楼主(2008-05-09):
FX2N-4AD,-2DA,-16EX,-32MTPW,-32MTIO原理图
值得注意的是,FX2N-32MTPW取出两个电源状态信号送至CPU板,断电后,CPU板绿灯还能亮约两秒.FX2N-16EX还没全部完成,主要是元件标号,搞设备维修,身不由己,要等有时间再处理,先拿出来大家共享.CPU板看样子是双16位MCU,RAM是16位的.搜尽了三菱和瑞萨的资料,找不到能匹配的的型号,这样测绘CPU板有些晕了,希望大家帮忙,能提供管脚图也好.

网友:
好东西,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非常强大!

值得推荐!

网友:
开源了  开源了  开源了!支持楼主!

网友:
记号,大厂资料留着参考

网友:
里面那2个DA,用的电阻好像不是普通电阻,是精明电阻,那样还不如买DA芯片。

网友:
不错应该加酷

网友:
别以为大厂的产品技术含量高,测绘时我自己都不相信会是这样的电路结构.近二十年维修测绘进口设备的经验来看,大厂的产品结构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都是基于商业操作.你能想象吗,FX2N-32MT的开关电源是最原始的自激式开关电源.相同的电路程式我在92年就设计制作过了,只不过三极管和MOS管合起来用了IC,这个处理在TV、AUDIO中比比皆是。不仅三菱,松下的FP0是经典的MCS51最小系统,只不过是SMD小型化。

网友(2008-07-14):
很好,很强大。强烈支持开源。用的电源icMA4820好像很贵。

网友:
还没看,先谢了!

网友:
好东西啊,图画的很标准,不顶不行.

网友:
太好了,搂主专门测绘电路图?

网友:
谢谢楼主啊
正在研究三菱PLC呢

网友(2008-08-20):
做个记号

网友:
马马乎乎的看完图纸后,
图画的很标准,清晰明了,
其中的一些电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不顶不行

网友:
我顶,再顶,再再顶,感谢楼主

网友:
看了D/A电路,这样做啊,感觉很原始啊,给人高深莫测的感觉,哈哈

网友:
有高手能指教一下吗,这种DA电路是不是比用DA芯片抗干扰性要强

网友:
这是最原始的DA电路,讲DA基础理论的教材上会有的

网友:
学习了,从这几张电路路上可以看到,一个系统的核芯值并不取决于系统采用了我先进或多昂贵的器件,而事取决于一个坚固的实用的硬件架构和一套好的算法,我个人从这几张电路图中可以学好到很多工业控制电路的细节处理,其它就无从学到了,因为我上面说到的两点并不是从几张电路图中就可以学到的

网友(2008-10-25):
以前听谁说FX2N系列是8096。

网友:
RAM是16-BIT

FX2N应是Mitsubishi 16-BIT CMOS MICROCOMPUTER,但其引脚没有对得上的,

CPU板有三片,双MCU+I/O扩展总线,

只要芯片改几个引脚,就不能从官方DATASHEETS中查了.

本贴被 manbk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6,13:39:18.

网友:
楼上有没分析过FP1,CPU是NEC的,程序在EPROM中。

网友:
NAIS的FP系列是用NEC的,属MCS51家族,

日本MATSUSHITA的FP0-C14RS电路板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7172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FP0&bbs_id=3007

松下PLC FP0原理图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28605&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FP0&bbs_id=3007

 jsjh :

不知你在哪里?请提供联系方法.

我的QQ:1003822688

本贴被 manbk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9,13:21:45.

网友:
zlf667788

 学习了,从这几张电路路上可以看到,一个系统的核芯值并不取决于系统采用了我先进或多昂贵的器件,而事取决于一个坚固的实用的硬件架构和一套好的算法,我个人从这几张电路图中可以学好到很多工业控制电路的细节处理,其它就无从学到了,因为我上面说到的两点并不是从几张电路图中就可以学到的

zlf667788 说的对,随着MCU的发展,集成度越来越高,系统处理越来越方便,硬件架构和算法显的越来越重要,现在同样的任务可供选择的余地也大了.

本贴被 manbk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2,11:39:40.

网友(2009-01-29):
好强的图啊,谢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奉献,太牛了 正需要这东西。。

楼主:
电路原理图对电工来说,有了原理图好象就有了一切,因为只能按图索骥,查查线而已.
对工程师来讲,相当于文人写文章有了张白纸,还不包括笔.
也就是说,有了某电路的原理图,只是有了一个基础,然后才能分析该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其性能.
同一张原理图,各人的理论基础不同,经验不同,理解也就不同.
要完整表述一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其性能将是包括原理图在内的一批文档的组合.
就是这样的文档的组合,也随着各人对电路理解不同而包含的内容不同.

网友(2009-08-09):
4AD中,输入电压,Vin先用两个102K分压成Vin/2,再用运放同相放大还原成Vin/2*2 = Vin,意义是什么?
另外请问有没有PLC模拟量输入的非隔离处理方法的电路图?

网友(2009-09-09):
看了前辈的图,比较汗... 不懂硬件。
对于总线这块,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请前辈指点:
1.fx主CPU模块与扩展模块是采用并行总线的,这个总线可能是FX自定义的总线,也有可能是MCU的总线。
2.对于AD/DA模块,一般都必须带MCU。

网友:
看了前辈的图,比较汗... 不懂硬件。
对于总线这块,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请前辈指点:
1.fx主CPU模块与扩展模块是采用并行总线的,这个总线可能是FX自定义的总线,也有可能是MCU的总线。主CPU模块与扩展模块之间的通信是基于这种并行总线的直接寻址读写访问的。所以他的IO扫描效率可以达到最高。
2.对于AD/DA模块,一般都带MCU。

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话,那么我有个疑问:
像这种并行总线,大概能拉多长距离,另外,他的抗干扰性能不知道表现如何?

感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2010-03-26):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dd

楼主:
对于FX2N扩展总线,是低速低阻抗总线,应有强抗干扰能力。低阻抗总线是同时接上、下拉电阻;在九十年代的工控产品中,几十厘米的长线连接用这电路。

网友(2010-05-18):
请问那位有没有三菱PLC高速脉输出部分的原理图啊?

网友(2010-10-13):
FX2N扩展总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4ad中,输入电压,vin先用两个102k分压成vin/2,再用运放同相放大还原成vin/2*2 = vin,意义是什么?
另外请问有没有plc模拟量输入的非隔离处理方法的电路图?

怀疑其是想没有输入即输入为空时102k拉地!

网友(2011-01-04):
好东西,一定要顶的

网友(2011-03-20):
这个得留着备用

网友(2011-09-01):
回复 网友B:
对学习硬件电路太有帮助了。

网友(2012-03-30):
太值得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2012-07-05):
非常好,有谁知道扩展模块接口的通信协议?

网友(2012-10-21):
楼主最近来的少了,不错的资料

网友:
前几天从网上买了几个国产模块。4AD,16EYR。测试了一下可以CPU联机且测试正常。我猜:旧件+新壳。另一种就是真的自己做的。那还真的不错

网友:
32MT IO板这个图中,输入部分,有的是光耦隔离后直接给了单片机IO,又的却是中间经过了个缓冲器再到IO,不知道为什么做成不一样的?仔细看了下,光耦型号不同。但还是不理解同一个PLC的输入部分还用两种方案。

网友:
好东西,大家学,学好技术搞四化

网友:
顶,参考一下

网友(2013-07-21):
有西门子200的就好了!很想学习哈

网友(2014-02-19):
楼主辛苦了,必须使劲顶^_^

网友:
留记号到电脑上看

网友(2015-01-27):
非常强大!

值得推荐

网友(2015-05-05):
六个脚印,备用。

网友(2015-06-20):
非常好,记下来,需要的时候看!

网友(2015-09-18):
珍藏,从32MT-io板上已经获得莫大的帮助,感谢

网友:
这个楼主已经1年没有来论坛了。希望他多来转转

网友(2015-10-25):
MARK FX2N-4AD,-2DA,-16EX,-32MTPW,-32MTIO原理图

网友:
正在学习PLC,资料宝贵,顶一顶!

网友(2017-07-04):
好东西,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18-03-25):
标记一下

网友(2018-05-19):
这个真心是好东西,不但可以借鉴,还能学习

网友:
DA电路的用法,是大学教材里面的电路原理。同时也学习了TL431搭的参考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