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加速度计测量侧滚与俯仰

楼主(2008-05-09):
(无正文)

网友:
该方法,只适合静态测量

网友:
动态测量时还是得用陀螺和加速度计组合好的惯性组合产品,能实时的测量三维的角度,角速度,加速度值。

我公司网站:www.qiwei.com.cn  E-mail:yunawhan@sina.com   13810775785  余娜

网友(2008-07-27):
as是指的X轴(图中画粗线的部分)的加速度吗?如果是的话,我怎么觉得计算公式不太对啊,应该是as=gcosθ
如图所示,α+θ=90°,cosα=as/g,所以sinθ=as/g,as=gsinθ

网友:
楼上的,你确定你没有打错字吗?
你最后的推导结果不还是as=gsinθ 吗?你不是说这是错的吗?

网友:
1、我是说原图上标的as=gcosθ是错误的;
2、图上的计算公式θ=arcsin(as/g)又正确了,这点我没注意到,只能说图上有矛盾。

网友(2008-12-27):
我现在就是要做静态测量角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