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电脑突然蓝屏或启动不了

楼主(2008-05-10):
有时候电脑突然蓝屏,最下面一行是一排数字,同学说是内存条那个地方出问题了,然后就换了个孔重新插就可以用。有时候不用重新插只把接口线重新届一遍就可以了。
  也有时电脑启动不了,一直显示M2V,然后把那些线和内存条重新接一遍就可以用了。
  主板是华硕的,内存条以前是威刚.金士顿,现在的是黑金刚(有显示灯)。主板可以通过自检,内存条每次也是亮的。
  有同学说是主板的问题,也说是内存条问题,也有人说是某个接线有问题,也有人怀疑是病毒,但一直解决不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碰上类似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解决
而且电脑又经常莫名其妙的好了,最近一直很稳定
也很郁闷。。。

网友:
看看CPU的针脚,会不会有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2008-09-09):
晕,我的电脑最近就是【1楼】 lofeng 所说的一样。

这几天又来了。估计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北桥过热,箱内加风扇吹,箱壁加风扇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