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VR上电过程中引脚电平变化?

楼主(2008-05-10):
在上电过程中,AVR的各引脚的电平怎么变化的?如果在初始化时设置DDRx=1,PORTx=0x00,是否代表从上电那瞬间开始,只要不再有修改该引脚电平的指令,该引脚电平就按照设定一直输出为低?还是一开始有个默认的或是随机的电平,然后再按照我们的设定值输出?希望知道的朋友发表下你的高见,谢谢

网友:
AVR复位后,所有的DDR=0,PORT=0,所以上电时所有的I/O为输入高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