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已加volatile,为什么WINAVR在AD的中断中修改全局变量,全局变量却没有被更新

楼主(2008-05-10):
如题,我加了VOLATILE的,
原代码如下,用的是2007版的WINAVR.
#include "8803.c"
#include <avr/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vr/interrupt.h>

volatile int ad_data[7]={0,0,0,0,0,0,0};                                //AD转换结果
volatile int ad_data1;

char str0[10]={0,0,0,0,0,0};                                                        //整数转字符串缓冲区
char str1[10];
char str2[10];
char str3[10];
char str4[10];
char str5[10];
char str6[10];

unsigned char s=0;
unsigned char count=0,flag=0,flag1=0;

unsigned int  H_min,H_max,L_max,L_min;

void show0(unsigned int i, char *str )
{
        itoa(i,str,10);
        text_8803(6,0,0x11,str,(unsigned int) strlen(str));
}

void show1(unsigned int i, char *str )
{
        itoa(i,str,10);
        text_8803(6,16,0x11,str,(unsigned int) strlen(str));
}

void show2(unsigned int i,char *str )
{
        itoa(i,str,10);
        text_8803(6,32,0x11,str,(unsigned int) strlen(str));
}

void show3(unsigned int i, char *str )
{
        itoa(i,str,10);
        text_8803(6,48,0x11,str,(unsigned int) strlen(str));
}

void show4(unsigned int i, char *str )
{
        itoa(i,str,10);
        text_8803(6,64,0x11,str,(unsigned int) strlen(str));
}

void show5(unsigned int i, char *str )
{
        itoa(i,str,10);
        text_8803(6,80,0x11,str,(unsigned int) strlen(str));
}

void show6(unsigned int i, char *str )
{
        itoa(i,str,10);
        text_8803(6,96,0x11,str,(unsigned int) strlen(str));
}

void led_inital()
{
        DDRA=0xef;
        PORTA=0xff;                                //PA7上拉电阻使能,灭PA0~PA6七个LED
}
void infrared_inital()
{
        DDRC=0xef;
        PORTC=0xff;                                //PC7上拉电阻可使能,灭所有对管
}
void AD_inital()
{
        DDRF=0xfe;
        PORTF=0xfe;                                //PF0作AD时,上拉电阻不可使能

        ADMUX=0xc0;                                //内部2.56V,结果右对齐,PF0单通道
        ADCSRA=0x8f;                        //中断使能,128分频
}

ISR(ADC_vect)                                //AD转换完成中断
{

        ad_data1=ADCL;
        ad_data1|=ADCH<<8;
        show0(ad_data1,str0);
        ad_data1=125;
//        show0(ad_data1,str0);
//        ad_data[0]=1250;
        sei();
}

/*
void check()                                                                                                //软件滤波
{
                if((ad_data[0]>L_min)||(ad_data[0]>H_max))        //?
                        {
                                SBI(ADCSRA,ADSC);                                        //重新扫描一次
                        }
}
*/

void scan1()
{
        unsigned char i;
        for(i=1;i<=7;i++)
        {
                PORTC&=~(1<<(i-1));                        //开对管
                flag1=0;
                flag=i-1;
                SBI(ADCSRA,ADSC);                        //开启转换
                while(flag1==0);
                flag1=0;
                PORTC|=1<<(i-1);
        }

        show0(ad_data[0],str0);
        show1(ad_data[1],str1);
        show2(ad_data[2],str2);
        show3(ad_data[3],str3);
        show4(ad_data[4],str4);
        show5(ad_data[5],str5);
        show6(ad_data[6],str6);

}

int main()
{

        inital_8803();
        cls_8803();
        text_8803(1,0,0x11, "PA0:",5);
        text_8803(1,16,0x11,"PA1:",5);
        text_8803(1,32,0x11,"PA2:",5);
        text_8803(1,48,0x11,"PA3:",5);
        text_8803(1,64,0x11,"PA4:",5);
        text_8803(1,80,0x11,"PA5:",5);
        text_8803(1,96,0x11,"PA6:",5);

        led_inital();
        infrared_inital();
        AD_inital();

        sei();
//        CBI(PORTC,0);

        SBI(ADCSRA,ADSC);

        flag1=0;
        flag=0;
        while(1)
        {
                if(flag1==1);break;
        }
        show2(ad_data[1],str1);
        ad_data[2]=1250;
        show3(ad_data1,str0);
//        show0(ad_data[0],str0);
//        flag1=0;
//        scan1();

}

在AVRStudio仿真时发现全局变量能被更新,但是在板子上跑起来就不是这样的了.

网友:
请熟悉WINAVR的朋友解释吧,我不了解WINAVR.

网友:
没用过仿真
建议用一个按钮控制一下,按一次,采样一次,显示一次
我想可能是采样太快,显示跟不上

楼主:
已解决,谢谢了!

===========================
对呀,解决问题很好,但希望把问题讲清楚,可以让别人借鉴学习.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个也是不被更新,后来加了volatile就解决了,稀里糊涂的,你的是怎么解决的?为什么呢?

网友(2009-08-01):
volatile就不会被优化掉的,

网友:
没有非常好C的基础,还是用CVAV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