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在运放输入端加一个高阻值电阻到地”是什么原理?

楼主(2008-05-10):
最近在研究运放时,发现书上有这么个说法:偏置电流流过不平衡的信号源时,将产生一个失调误差,如果输入信号源电阻很大而且没有一个电阻性的通路与电源地沟通,则输入共模电压将上升,直到仪表放大器处于饱和状态。通常解决的办法是用一个高阻值的电阻把每个输入端与地相连。

请问: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不平衡的信号源?难道是为了提供一个直流通路?或者分压?运放双端电阻都到地?不懂~~~~~~如果有图说明更好,谢谢啦!!

网友:
正负输入端都有电流进出的(不管大小,一般是流出的),如果外部电阻不一样则导致这两端的电压也会不一样(即使电阻前的信号电压一样)....
再则:如果没有接地电阻或电阻很大(比如高内阻的信号),那么从运放正负端流出的电流就没地方去了....

网友:
如果不接电阻的话,那管教上的任何电荷积累都会导致管教电压变化,以至运放输出不稳定。

楼主:
据我对上述朋友的回答的理解:1、为了平衡2个输入端的电压;2、给管脚积累的电荷以释放的通路,以防止输入共模电压的上升。

但这2个高阻值的电阻的值是如何确定的呢?是否是阻值一样?但好像不是所有的运放都这样接啊,是在什么条件和环境下才这样做呢?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比如两条腿的热电偶,但也只有一些仪表运放才需要接地电阻

网友(2013-04-15):
两个输入端接地真是没见过,找个具体的例子来在分析吧,这样去想象着分析没多大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