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查看AD7705如此接法是否可行

楼主(2008-05-11):
1.参考电压大致2.5V
2.输入电压0-2.5V
3.自校准,增益1,单极,无缓冲

网友:
参考电压不太稳定吧。AIN2不要悬空。

网友:
参考电源精度太低了吧

楼主:
参考电压对于每个板子来说确实不相同,也无法保证能精确到2.5V,比如我目前的板子上电后测量该参考电压上2.376V(我假设该值应该波动不大),因为AIN1+输入是经过一级放大,所以可以调整满量程输入时AIN1+的电压能调整到参考电压(2.376V)差不多,不知道我这样的思路是否合理。

现在我的问题是通过ATmega64(外部时钟16M)的SPI无法正确读取到AD7705通道1的AD转换值,以下代码均来自ouravr网站。

PORTB = 0x08;   //PORTB初始化 MISO输入加上拉电阻
DDRB = 0x17;    // SS 输出,SCK输出,MOSI 输出,MISO输入 7705 ret 输出

//SPI初始化
SPCR = 0x5F;        //使能SPI,MSB先发送,主机,SCK空闲高,模式三,128分频

//SPI写寄存器函数
void WriteToReg_ADC(UINT8 Data)
{
    AD7705_CS = 0;              //使能SPI器件
    SPDR = Data;                //发送数据
    while(!(SPSR & (1<<SPIF))); //等待发送完毕
    AD7705_CS = 1;              //禁止SPI器件
}
//SPI读函数
UINT8 Read_Byte_SPI(void)
{
    SPDR = 0x00;                  //启动SPI,SPDR给任意值
    while (!(SPSR &( 1 << SPIF)));
    return SPDR;
}

//SPI读数据寄存器函数
UINT16 Read_ADC16BitValue(void)
{
    UINT16  DataL = 0;
    UINT16  DataH = 0;
    UINT16  Ret = 0;

    AD7705_CS = 0;    //使能SPI器件
    DataH = Read_Byte_SPI();
    DataH = DataH << 8;
    DataL = Read_Byte_SPI();
    Ret = DataH | DataL;
    AD7705_CS = 1;    //禁止SPI器件

    return Ret;

}

/*********** SPI 相关 ***************************************/

void AD7705Init(void)
{
    UINT8 i = 0;

    AD7705_RET = 0;
    delay_us(500);
    AD7705_RET = 1;

    for(i = 0; i < 30; i++)
    {
        WriteToReg_ADC(0xFF);       //持续DIN高电平写操作,恢复AD7705接口
    }

    WriteToReg_ADC(0x20);       //通道1,下一个写时钟寄存器
    WriteToReg_ADC(0x04);       //写时钟寄存器设置更新速率为50hz

    WriteToReg_ADC(0x10);       //通道1,下一个写设置寄存器
    WriteToReg_ADC(0x44);       //自校准,增益1,单极,无缓冲

    delay_us(500);              //延时

}

//读取AD7705第一通道数据
UINT16 ReadAD7705(void)
{
    UINT16  Ret = 0;

    WriteToReg_ADC(0x38);       //下一操作为读数据寄存器1
    Ret = Read_ADC16BitValue();

    return Ret;
}

=========================================================================================
===================================以下是问题具体描述====================================

AD7705中断DRDY后调用函数ReadAD7705读取AD转换值,请看下表

编号      AIN1+电压值          ReadAD7705返回值
1         0.048V               1399      <-- 65535*0.048/2.376 = 1323 与1399接近
2         0.288V               8010      <-- 65535*0.288/2.376 = 7943 与8010接近
3         0.528V               6419      <-- 不正常
4         0.768V               4831      <-- 不正常

第1,2次的数据看似正确,因为AIN1+满量程调整有可能不准确,但是第3,4次数据怎么越来越小呢?

所以我不确定以上原理图是否有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发现不是硬件问题,是软件上面变量溢出导致,我是取10次 ReadAD7705返回值平均,而累加这10值的变量为int型,导致溢出。

网友A(2011-01-20):
AD7705是伪差分,AIN1-接地,效果可能不好

网友(2012-09-28):
引用 网友A:
AD7705是伪差分,AIN1-接地,效果可能不好

AD7706是伪差分,7705是真正的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