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英国名机"Naim"NAP140功放!

楼主(2008-05-11):
一直以来对Naim就有一种神秘感!喜欢英国机那暖厚的音色。这不,5.1闲着没事仿制了"Naim"NAP140功放!效果让人惊喜!让人不得不佩服一个如此简单的乙类机竟能做出如此好声!
声音很讨好耳朵!以前听10分钟就觉得吵耳的碟,用它听几遍都不会觉得烦!但解析力却毫不逊色,每一个细节都表现的游刃有余!低频更是出乎我的意料,推力很强,控制力也很好!但下潜不够。应该跟我的电源有很大关系,换成25A的整流桥和好点的滤波电容,应该会有很大改善!有兴趣的的确值得一试。
好了!废话少说,上图先!
附上原机图!新机价格在万元级别!它生产的功放因为能够推动当时被誉为最难推的Linn喇叭而出名(当时几乎没有别的扩音机可以伺候Linn喇叭)!

NAP140-1 (原文件名:IMG_1173_86.jpg)

NAP140-2 (原文件名:IMG_1163_86.jpg)

原机电路图 (原文件名:nap-140-1.jpg)

NAP140原机 (原文件名:nap140_pcb_photo.jpg)

NAP250原机 (原文件名:nap250.jpg)

网友:
准互补电路!我也搭过一个,当时听听确实比TDA2030和LM1875好很多,但比起互补型的差多了,对这个电路的效果有点~~~偏见,楼主的电源滤波电容是有点~~~.我有斯碧10000U/50V的电容(我耳放帖子上用的那种),你需要的话可以送你一对.

功放管2N3773的电流还行,但截止频率实在有点太低了,乙类功放的截止频率低了开关失真会很显著吧!我有2SC2522,80M的,也可以送你哦,支持楼主换用高性能的元件进行改良测试.

我的QQ22717138

网友:
二楼和楼主应该搭上了,两位高手,
二楼应该想说楼主的电源滤波电容有点寒寒,哈哈

楼主:
晕啊!今天电脑中病毒了,刚装完系统,来晚了!
回armok,这功放的确有待改良,待改良后细细品味,再做打算,看是否值得做下一步的测试!

楼主:
在此非常感谢jj3055兄的热情!
的确,这个电路实在太普通了.如果只看电路,可能连街上捡回来垃圾功放都比它优秀.但由于我对NAIM的声音情有独钟,对它的电路更觉好奇,所以对这个在网上流传的电路特别有兴趣.我们仔细分析这个电路,发现这个电路的工作点选用,细节的处理 ,的确围绕着讲音乐味的.还特意对于频响做出处理.而且每个工作点.都是恰到好处.整个电路就算去掉部分补偿电容.也不会自激,还对延时做了补偿.各个安全措施都十分认真.这些就是我们应该值得学习的.细节体现大师的风范啊!
jj3055兄,对你的2sc2522很感兴趣!呵呵,这管的确难找!
对了,你别提那电容了,说了还真来气,前段时间在网上买了2对PHILIPS BC电容,竟然是假货,气得我直接扔垃圾桶!哎,这年头JS。。。

楼主:
此电路虽为准互补乙类机,但它的交越失真很小!注意看电路图中推动级跟100R电阻并联的那只二极管,跟其它乙类机的区别就在于这!呵呵,简单的电路其内涵并不简单!的确,越简单的电路越考验设计者的功力。

NAP140原机全貌+前级 (原文件名:nap140-00.jpg)

网友:
SC2922,听过这对管,声音是柔,但没细节感,解析力不够好。

对此电路保护部分电路参数觉得不妥,从电源到三极管基极电阻4.7K可以省略,免得电源里的干扰对信号产生影响。

100R 与47R电阻组成的分压检测电路,电阻值可以按比例提升,如:1K,470R。

加个二极管可能是让电压推动级的负载上下对称,这样的话,偶次谐波失真会小。

网友:
是不是帖子“有没有兴趣一起做晶体管功放? ”里24楼贴的那个图?

能否发上来,我欣赏下?

网友:
HIFIDIY里很多人仿做这个机,现成的PCB也大把

网友:
我也打算仿一个
原理图画好了,准备画PCB.就是不知道里面的三极管哪里有卖的

网友:
看電路真的很一般, 還是准互补电路!!

楼主:
回13楼:TR1、TR2、TR3、TR5可用BC550,其次可用2SC2240;TR4、TR6可用2SB649、2SD669;推动管用MJE15030、MJE15031;功率管就看你的喜好了,推荐用MJE15003。
注意:原机静态电流调至20mA左右!即0.22R电阻两端的电压为0.0044V。
呵呵!别看这个电路简单,要做好并不容易!有兴趣的自己做好了再作评价!

最近整理了些资料,发现NAIM的产品线从耳放、唱放、前放到功放一系列几乎都是采用这一电路构架,可想这电路的魅力所在。又或许是NAIM太顽固吧!呵呵。。。
他那的确让人着迷的音乐味和整体平衡的声音质素令不少资深发烧友推举为当代一绝,音色华丽,但平衡度极高,至今仍有不少人揽在家中不愿放手。
其实,Naim在国内已淡出多年,所以像我等年轻一辈的发烧友对它的认识并不多。在多年前"浮躁"的发烧圈里面,由于是刚刚起步,更多的发烧友是玩音响而不是听音响,天天都要“开大炮”“碎玻璃”,一套“多国联军”,一头半个月就换一件器材或者线,玩多过听,Naim的音乐味还没有人懂得欣赏.又想起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
最近正在准备做NAIM的前放,哎!NAIM套装搭配才能完全发挥出效果哦。

楼主:
回14楼:我最近还真是迷上了准互补!呵呵
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就看你如何做到物尽其用,把它的潜能发挥到极至!

网友:
【楼主位】 tangzn 和【2楼】 jj3055 都是模电高手,在下向各个师傅敬茶了!

网友:
回14楼:我最近还真是迷上了准互补!呵呵
------------
缺遺美, 樓主已經到了這種境界, 佩服!!  膽機也是一樣.

网友:
用电瓶做电源的好

网友(2008-08-15):
我中LZ的毒了
要仿就仿到和原机一样
PCB做好了,三极管也找到了和原机一样的.还找到了NAP250稳压部分的图纸,PCB已经画好了
开始烧了...
tangzn 能否把你的NAIM资料给我一份?wangzi.0@sohu.com

网友(2009-08-01):
【13楼】 AVR-BIN 电子油条
NAP140我很早就仿制过,我用的是TIP35,也用2SC5200试验过,板子我也都有剩余,管子其实很简单的不用刻意去用一样的型号,刻意自己配置特性更加好的管子,比如差分可以用BC550或者5551或者A42,当然,我首先推荐mpsA42,整体配合的好的话,确实不错,只是,NAP140也是属于中庸型的东西。

网友:
我制作的NAP140板子 (原文件名:140nap.gif)

网友:
我还1:1做了NAP250

网友(2018-06-05):
老经典的电路,味道可以,现在正在搞个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