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仿真[源码+电路]:LCD图形显示_菜单管理_PCF8583_TWI_SPI所有C代码公开

楼主(2008-05-11):
 现将2006在一家公司做的一个产品的仿真部分所有源码资料公布,供大家学习和参考!包括参菜单管理算法。菜单翻页可像手机菜单一下,可滚动翻页,并有进度条指示。另还有TWI读写PCF8563的程序。不多说大家看看就知道。以前只公布过protues和hex,反映还可以。今天是源码也公布,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传播请注明作者及出处,谢谢!

图示效果一

图示效果二

使用手册截图

所有资料打包

资料包文件目录
E:\debug>tree /f
卷 WORK 的文件夹 PATH 列表
卷序列号码为 000007BC E4BD:002B
E:.
│  使用手册V1_0.pdf

├─source
│      Main.h
│      Display.c
│      DotLib.c
│      SPI.h
│      SPI.c
│      Display.h
│      Dotlib.h
│      TWI.h
│      PCF8563.c
│      PCF8563.h
│      TWI.c
│      Includes.h
│      Main.c

└─protues
        LCDBoard.DSN
        Debug.cof
        LCDBoard.PWI

楼主:
程序中的菜单架构提取出来,让大家查看更直观。

/* 菜单架构 */
typedef struct
{
        INT8U KeyTab_MenuIndex;                                                         // 当前状态索引号
        INT8U KeyTab_MaxItems;                                                               // 本级菜单最大条目数
    INT8U KeyTab_PressOk;                                                                // 按下"回车"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INT8U KeyTab_PressEsc;                                                               // 按下"返回"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INT8U KeyTab_PressDown;                                                              // 按下"向下"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INT8U KeyTab_PressUp;                                                            // 按下"向上"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void (*CurrentOperate)( void );                                                    // 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操作
}KeyTabStruct;
void ( *KeyFuncPtr )( void );                                                          // 按键功能指针
/*--------------------------------显示菜单(字库)----------------------------*/
INT8U *TestFace[3]={
        "测试中",
        "当前端口",
        "接触电流"
};
INT8U *Power[3]={
        "设定电压",
        "当前电压",
        "工作电流"
};
INT8U *MenuRoot[5]={
           "一设备类型",
        "二端口设定",
        "三参数设置",
        "四系统设定",
        "五关闭系统"
};
INT8U MenuRootID[5]={EUTtype,PortSet,Paramete,SystemSet,ShutOff};
INT8U *MenuEutTpye[4] ={
        "壹类",
        "贰类",
        "接地",
        "不接地"
};
INT8U MenuPortID[9] ={Port0,Port1,Port2,Port3,Port4,Port5,Port6,Port7,Port8};
INT8U *MenuParam[4] ={
        "电源电压",
        "测试时间",
        "间隔时间",
        "外部采样"
};
INT8U MenuParamID[4] ={Voltage,Testtime,Spacetime,Exterior};
INT8U *MenuSystem[3] ={
        "时间设定",
        "背光设定",
        "键音设定"
};
INT8U MenuSystemID[3] ={Time,Backlight,Buzzer};
INT8U *MenuBackLight[2] ={
        "绿光",
        "红光"
};
INT8U MenuBackLightID[2] ={Green,Red};
INT8U *Adjust[1]={
        "校正因子"
};
INT8U*Msg[7] = {
        "启动中…",
        "关机中…",
        "已保存!",
        "电源电压不稳",
        "请稍等!",
        "合格",
        "不合格!"
};
/*-----------------------------------按键架构---------------------------------*/
/*CurMenuID           = 本菜单ID
  MaxMenuItem         = 同级菜单最大项数
  OkMenuID                  = 子菜单层所对应的菜单ID,ID=255为菜单已经到底了
  EscMenuID           = 父菜单层所对应的菜单ID,ID=255为菜单已经到顶了
  DownMenuID          = 弟菜单层所对应的菜单ID,ID=255为菜单是独生子
  UpMenuID            = 兄菜单层所对应的菜单ID,ID=255为菜单是独生子
  CurFunction         = 本菜单所对应的菜单函数指针                                  */
KeyTabStruct KeyTab[MAX_KEYTABSTRUCT_NUM]={
/* CurID   Max  Ok          Esc         Down        Up         CurFunction    */
{FACE,      0,        Menu,       Menu,            255,            255,          *FunctionNul     },
{Menu,                5,        EUTtype,    FACE,            PortSet,        ShutOff,  *FunctionNul     },
{EUTtype,        2,        I_type,         Menu,            PortSet,        ShutOff,  *FunctionNul     },
{I_type,        0,        255,                 EUTtype,        II_type,        II_type,  *Function_I            },
{II_type,        0,        255,                EUTtype,        I_type,     I_type,   *Function_II           },
{PortSet,        9,        Port0,             Menu,            Paramete,   EUTtype,  *FunctionNul     },
{Port0,            0,        255,                 PortSet,        Port1,            Port8,           *Function_Port   },
{Port1,            0,        255,                 PortSet,        Port2,            Port0,           *Function_Port   },
{Port2,            0,        255,                 PortSet,        Port3,            Port1,           *Function_Port   },
{Port3,            0,        255,                 PortSet,        Port4,            Port2,           *Function_Port   },
{Port4,         0,        255,                 PortSet,        Port5,            Port3,           *Function_Port   },
{Port5,            0,        255,                 PortSet,        Port6,            Port4,           *Function_Port   },
{Port6,            0,        255,                 PortSet,        Port7,            Port5,           *Function_Port   },
{Port7,            0,        255,                 PortSet,        Port8,            Port6,           *Function_Port   },
{Port8,         0,        255,                 PortSet,        Port0,            Port7,           *Function_Port   },
{Paramete,        3,        Voltage,        Menu,                SystemSet,        PortSet,  *FunctionNul     },
{Voltage,        0,        255,             Paramete,        Testtime,   Exterior, *Function_Paramet},
{Testtime,        0,        255,             Paramete,        Spacetime,  Voltage,  *Function_Paramet},
{Spacetime,        0,        255,             Paramete,        Exterior,   Testtime, *Function_Paramet},
{Exterior,        0,        255,             Paramete,        Voltage,    Spacetime,*Function_Paramet},
{SystemSet,        3,        Time,            Menu,                ShutOff,    Paramete, *Function_System },
{Time,            7,        Year,            SystemSet,        Backlight,        Buzzer,   *FunctionNul     },
{Year,            0,        255,            Time,            Month,            Second,   *Function_Time   },
{Month,            0,        255,            Time,            Day,            Year,     *Function_Time   },
{Day,            0,        255,            Time,            Week,            Month,    *Function_Time   },
{Week,            0,        255,            Time,            Hour,            Day,      *Function_Time   },
{Hour,            0,        255,            Time,            Minute,            Week,     *Function_Time   },
{Minute,        0,        255,            Time,            Second,            Hour,     *Function_Time   },
{Second,    0,        255,            Time,            Year,            Minute,   *Function_Time   },
{Backlight,        2,        Green,                 SystemSet,        Buzzer,            Time,           *FunctionNul     },
{Green,            0,        255,        Backlight,  Red,        Red,          *Function_BkLight},
{Red,           0,        255,            Backlight,        Green,            Green,    *Function_BkLight},
{Buzzer,        2,        Open,                 SystemSet,        Time,            Backlight,*FunctionNul     },
{Open,            0,        255,             Buzzer,     Close,      Close,          *Function_Open   },
{Close,            0,        255,            Buzzer,         Open,            Open,     *Function_Close  },
{ShutOff,        0,        255,            Menu,            EUTtype,        SystemSet,*Function_ShutOff}

网友:
菜单挺好的,我借鉴一下

网友:
多谢了,记号

网友:
这么经典的实际项目,怎么能够不定?

网友:
下载试了下,选atmega32编译不过,说RAM空间小了,要选atmega64才可以编译通过。我看了一下qingwei_cui 阿伟的程序,确实是占RAM空间较大,有待改进,不过有些地方值得借鉴.

网友:
架构复杂,数据结构就复杂,程序空间就少

楼主:
to 9楼 要使能优化

网友:
菜单结构蛮好的

网友:
这么经典的实际项目,辛苦啦,谢谢

网友:
真羡慕你啊,做出这么好的东西,收下了!

楼主:
站长这东西够不够格加分呀,我的分太单簿了!

楼主:
之前老早,也曾发过一个。这个菜单是借鉴手机菜单模式设计的,效果如下:

转到原帖[搞定一系统:KS0108+PCF8583+74HC244+74HC573+MOTOR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1213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qingwei_cui&bbs_id=9999

网友:
这个东西咋用呢??
图上还有个M8 O0-O6接哪里了

网友:
下来看看啥好东东

网友:
这种类型的实际项目确实很有参考价值,不顶不行啊,谢谢qingwei_cui 阿伟阿。

网友:
楼主的东西好酷啊。学习中。感谢!!

网友:
楼主在这项目里是只负责液晶菜单的编写部分,还是+上测试控制部分?这样的项目做下来大概多少钱能否透露下?因为我将做一个和它相似的项目.

楼主:
to 28楼:

如果想做产品,可和我聊聊。E-mail:qingwei_cui@163.com MSN:gary.cui.qw@hotmail.com

上传的东西只是为了秀一下proteus的强大仿真功能,目的是为了让软件工程师用好它,起到很好的辅助开发作用。

实际上产品中控制部分在电路上没有体现出来。

网友:
好的,我已经给qingwei_cui@163.com油箱中发了信件

网友(2008-06-10):
proteus的确很好玩的

网友:
牛人,酷!
我下载了Proteus7.2老是自动退出,谁知道哪里可以下载正常的7.2?给个链接!

网友:
用什么编译器?可以移植到IAR 中吗?

网友:
菜单确实不错
非常实用 以后写菜单 就借鉴LZ的咯, 该不会有意见吧!

网友:
菜单做得不错的
顶!!

网友:
编译出来有很多错误呢。

网友:
有没有人能说明一下怎么用ICC6.3编译出来没有错误呢?

楼主:
请将错误现象说明白!顺便看一下13楼信息。

网友(2008-07-10):
很多,写不上来,都是定义的找不到之类的错误,是不是那里处理不当呢,不明白

楼主:
估计是编译器设置问题,请看一下包含路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路径没错啊,是C盘的,现在想请教一下怎样能编译多个.C的文件呢?

网友:
好东西一定要顶的

网友:
不顶对不住楼主...

网友(2008-10-03):
好人呀!先谢谢了,下载看看,学习中...

网友:
这个项目不错,记号了

网友:
不错,用来借鉴!

网友:
等俺把这个移植到51和ARM上去

网友:
楼主的界面非常漂亮,但程序结构过于复杂

网友(2008-11-23):
支持,不错的东西,收下慢看。

网友:
刚想用此软件,不错的资料

网友:
这个东西要标记下

楼主(2009-02-21):
今天整理移动硬盘,找到了当时调试时拍的一些照片。

网友:
看了源码 发下感慨。
搂主的源码 挺整齐的。
结构有够 复杂的 铁个图

好像菜单的数据和处理 还是合在一起,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结构 实现分离。
3年时间过得 好快哦。

楼主:
谢谢 68 楼 早有这个 当初我写软件设计文档就好写了 呵呵 结构图是工具生成的还是自己绘制的? 如果是工具能说一下是什么工具吗?

网友:
这种类型的实际项目确实很有参考价值,谢谢qingwei_cui 阿伟阿,顶!顶!顶!。

网友(2009-04-08):
楼主太伟大了,大家要向他学习呀。

网友:
主太伟大了,大家要向他学习呀。

网友:
太经典了 楼主真是无私  我们都要向他学习

网友:
太好的东西了,强大,记号!

网友:
这个值得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2009-05-08):
真羡慕你啊,做出这么好的东西,收下了

网友(2010-07-16):
学习。

原以为做界面很简单,呵呵,好多细节,要仔细考虑。

网友(2010-08-16):
厉害,太佩服了

网友:
好牛逼的作品!佩服楼主!

网友(2010-10-26):
楼主以及各位高手:
    我一直在琢磨菜单结构,看大家用的大都是结构体,里面把数据和处理数据的函数放在一个结构体里面,我百看也不能理解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好像是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了吧!? 可是我没有学过C++, 对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不理解? 楼主以及各位高手能不能详细的指导指导我一下啊!?不胜感激!!!!!!!!!!!

网友(2010-11-25):
厉害啊,我菜鸟级别一定好好学习,将来也这么厉害,嘿嘿

网友:
值得借鉴,谢谢!-----------------------------------------------------------------------

网友:
下载编译了下,发现RAM不够用的!两个编译优化选项都选了,有人编译通过了吗?我用的是ICC7.22

网友:
顶一个,太强了

网友:
好是好,难理解

网友:
俺不用仿真,脱机开发也不错么。
当然,用这个软方针,省钱省力,效果是实在是好!
可惜,对于较大的显示项目,估计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2011-03-08):
很好的东西,顶

网友:
旁观一下

网友:
结构貌似庞大

网友(2011-04-13):
mark一下,很快会用到

网友:
正需要啊,谢谢了

网友:
再次逛到,再次顶起。

网友(2011-05-29):
程序写的比较乱,变量到处飞,占用内存太大,没有应用价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写的比较乱,变量到处飞,占用内存太大,没有应用价值
楼上是一个问这样问题的高人

网友:
我也做了个和LZ类似的,只是不方便发

网友:
这工作量,有点大。

网友(2011-07-10):
留个脚印慢慢看。。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

网友:
必须要顶的呀

网友(2011-08-14):
这个不错,收藏了,谢谢LZ的分享~~~~

网友:
看到这么多人都说没有编译成功,上传个编译成功的。这里同大家一样感谢楼主!

网友(2011-10-13):
回复 楼主:

真的很不错

网友:
指针还没学好。以后慢慢理解。谢谢LZ

网友:
好东西,我怎么现在才看到呢?学习楼主

网友:
确实是个不错的东西,做黑白LCD界面开发的,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是很好啊。

网友:
LCD图形显示_菜单管理_PCF8583_TWI_SPI所有C代码公开
MARK!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好东西啊,顶,,,,

网友:
是仿真的啊,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保存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