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8K方波发生器,越简单越好,用在红外遥控上的,1:3占空比.

楼主(2008-05-11):
求38K方波发生器,越简单越好,用在红外遥控上的,1:3占空比.

用在这儿的: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49064&bbs_page_no=1&bbs_id=9999

楼主:
除了555呢?还有更简单的没,
用38K晶振怎么做?

网友:
38k方波,又要1:3占空比,难啊。

网友:
单片机出,成本最低,不一定非要占空比1:3的

网友:
用单片机的pwm就可以

网友:
用晶振不好做 1:3的,  给你个参考电路是 1:1的

图中R4  NC

楼主:
谢了,看懂了.
我查了下一体接收头,占空比是越小距离越远.只能用555来搞了.

网友(2008-06-19):
这是我以前用的电路, 也是红外转发,占空比1:3 不过是红外->电脑->串口->红外.

网友(2010-01-22):
用单片机的定时器做,效果很好
  TMOD=0X21;   //定时器1工作方式2,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1=0XF4;   //波特率2400  定时器1
  TL1=0XF4;
  SCON=0X50;  //串行口方式1,接收允许
  PCON=0X00;
  IP=0X02;      //串行口,定时器0为高优先级
  IPH=0X12;
  TR1=1;      //启动波特率发生器
  TH0=0XFF;   //定时器0方式1的38K初值
  TL0=0XF5;
  IT0=1;      //中断0下降沿触发
  IT1=1;      //中断1下降沿触发
  IE=0X97;    //开总中断,串行口,定时器0,外部中断0,1   不开定时器1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