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实现DA脉冲幅度不稳定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8-05-11):
找了很久,头都大了,请教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法
感激不尽!

网友:
积分没有?

楼主:
我是直接用PWM输出经过RC滤波得到直流电压的,但是担心由于PWM的幅度不稳定对转换结果产生影响。没有用到积分

楼主:
没人回答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用过这样的:PWM---->2级RC--->输出缓冲

楼主:
to 5楼: 输出缓冲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我想可以在PWM输出的地方现加一个电压的基准 使得低电平为0V 高电平为5V 但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输出缓冲就是一个输出跟随的运放,简单

网友:
使用滤波电路是方法之一.

另外可以提高PWM的精度,如采用16位PWM.

网友:
在RC后面加一级射级输出器,

网友:
晕,RC滤波不是积分是啥

网友(2008-08-21):
做成闭环控制,很精确

网友:
楼上的,能提供点资料参考一下么。正要做D/A输出,在D/A选型上犯难了,看到PWM可以,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