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下含油尼龙与尼龙的区别,购买时怎么区分。

楼主(2008-05-11):
如题,我们这只看到买尼龙棒的,想了解含油尼龙的价格、特性、与普通尼龙的区别。请了解的大侠给予解答一下。

网友:
我所见的“含油尼龙”外观犹如真皮。实际是不是心里还没底。也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用眼来察看好像与普通的尼龙没多大的分别,硬度也差不多;最好还是找信得过的商家。要不带上显微镜用阿莫的方法,应该有很多微小的小孔吧。

网友:
区别塑料一般用火烧,找一小块含油尼龙与尼龙用火烧一下,看一下,是不是有区别的!

网友:
塑料之间的区别
PVC和PE管的区别:
材料性能:
1、PE管平均摩尔质量为1万--百万 ,颗粒状,柔软性好,比水轻,耐腐蚀性强,无毒;PVC管平均摩尔质量为15万—12万,粉末状,机械强度高,耐热性低,耐酸碱性强;化学稳定性好,140℃分解;
2、 耐热性:PVC管 > PE管
耐低温:PVC管 < PE管
3、 PE管软化点122—135,着火点340℃,电阻率高,是很好的绝缘材料,耐化学性能稳定,质量控制有保证;
4、 PVC管耐寒性差,低温易碎,生产中要添加剂,不好控制;
5、 PE管抗拉强度25-40,热变形60-85;
6、 PVC管抗拉强度15-25,热变形75-80;

HDPE(高密度聚乙烯)和 PVC-U(聚氯乙烯)
HDPE检测指标:1、外观:内壁光滑均匀,无明显杂质;外壁:均匀颜色一致 2、结构尺寸:弯曲度<2% 3、低温实验 -20℃ 4、压力50kpa 5、水温-20℃
PVC-U检测指标:与HDPE基本一致,适用于单孔塑料管及埋地式

几种塑料管的特点和主要用途比较
PVC管 具有较好的抗拉、抗压强度,但其柔性不如其他塑料管,耐腐蚀性优良,价格在各类塑料管中最便宜,但低温下较脆 粘接、承插胶圈连接、法兰螺纹连接 用于住宅生活、工矿业、农业的供排水、灌溉、供气、排气用管、电线导管、雨水管、工业防腐管等
CPVC管 耐热性能突出,热变形温度为100℃,耐化学性能优良 粘接、法兰螺纹连接 热水管
PE管 重量轻、韧性好,耐低温性能较好,无毒,价格较便宜,抗冲击强度高,但抗压、抗拉强度较低 热溶焊接、法兰螺纹连接 饮水管、雨水管、气体管道、工业耐腐蚀管道
PP管 耐腐蚀性好,具有较好的强度、较高的表面硬度、表面光洁度,具有一定的耐高温性能 热溶焊接、法兰螺纹连接 化学污水、海水、油和灌溉的管道,用于室内混凝土地坪作采暖系统加热管
ABS管 耐腐蚀性优良,重量较轻,耐热性高于PE、PVC,但价格较昂贵。 粘接、法兰螺纹连接 卫生洁具用下水管、输乞管、污水管、地下电缆管、高防腐工业管道等
PB管 强度介地PE和PP之间,柔性介于LDPE和HDPE之间,其突出特点是抗蠕变性能(冷变形),反复绕缠而不断,耐温,化学性能也很好 热熔焊接、法兰螺纹连接 给水管、冷热水管、燃气管、地下埋高管道
GRP管 优良的耐腐蚀性、质轻、强度高、可设计性能好 承插胶圈连接、法兰连接 广泛用石油化工管道和大口径给排水管

燃烧当中容易点燃的是属于PE,不容易点燃的是PVC,实际上已经把PVC分出来了,拿着打火机或者火柴点燃以后熄火,如果火焰继续燃烧就是PE、PP,如果灭掉就是PVC。

因为火焰的颜色也不一样,像燃烧的PE和PP这个火颜色一样的,PE底部蓝色、顶部是黄色,PVC几乎是绿色,还冒白烟,燃烧的时候PE无烟, 聚丙烯有少量的黑烟,PVC可以拉出丝。    还有气味,PE燃烧的时候像蜡烛燃烧时的气味,PP是石油味,PVC有刺鼻的辛辣味,还有 PS燃烧的时候不像PVC这样,它的颜色是冒黑烟,空中有飞扬碳末产生。   附 :
根据产品的外观,像什么膜听声音,拿手感能把PE、PP能分出来,还有按通常的哪种料做哪种制品也能判断出来,还有用密度,因为这几种料密度不太一样,但是不太精确,最直观的方法是燃烧法。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
PE是聚乙烯.
PVC是聚氯乙烯.
PP是聚丙烯.
ABS是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三者的共聚物。
PEP是聚乙二醇 (PEG) 和环氧丙烷 (PO)两者的共聚物。

可以用燃烧法区别
聚氯乙烯(PVC)。外观:透明至不透明、质硬。软化或熔融温度范围:75~90°C;燃烧火焰状态:上黄下绿有白烟和有刺激性酸味;离火后情况:离火熄灭。燃烧后变脆
聚丙烯和聚乙烯(PP和PE),外观:半透明至不透明,质地透明薄膜。燃烧性:在火焰中可燃。离开火焰后缓缓熄灭或继续燃烧。燃烧时火焰上端呈黄色,下端呈蓝色;有融熔、滴落现象。可闻到石蜡味。
聚酯树脂(PET),外观:透明。燃烧性:易燃、离开火焰继续燃烧。近焰即熔缩,熔燃,离开火焰能续燃,少数有烟,有极弱的甜味,灰烬硬圆,呈黑或淡褐色。

区别PP和PE可以看熔点,PE的熔点为120℃左右,PP为150℃左右.

PU即聚氨基甲酸脂(polyurethane)。PU革系指以牛、猪二层蓝坯革为底革,表面贴合一层聚氨酯薄膜的产品,也叫二层贴膜革,即干法PU革;湿法PU革为在二层革表面淋上一层聚胺酯浆液,再经干燥而成,基于聚胺酯涂料及贴膜成本较高,现已生产不多,并且已由干法转向湿法生产。

PVC即聚氯乙烯(polyvinyl chloride),PVC革以针织布料为底基,上面贴合一层PVC树脂薄膜的产品,PVC薄膜有毒且易老化,将由PE塑料薄膜代替。

PE为聚乙烯(polyethylene, polythene),无毒,成本低,用量省。

PP为聚丙烯(polypropylene)。

①聚氯乙烯(PVC)
它是建筑中用量最大的一种塑料。硬质聚氯乙烯的密度为1.38~1.43g/cm3,机械强度高,化学稳定性好,使用温度范围一般在-15~+55℃之间,适宜制造塑料门窗、下水管、线槽等。
②聚乙烯(PE)
聚乙烯塑料在建筑上主要用于给排水管、卫生洁具。
③聚丙烯(PP)
聚丙烯的密度在所有塑料中是最小的,约为0.90左右。 聚丙烯常用来生产管材、卫生洁具等建筑制品。
④聚苯乙烯(PS)
聚苯乙烯为无色透明类似玻璃的塑料。 聚苯乙烯在建筑中主要用来生产泡沫隔热材料、透光材料等制品。
⑤ABS塑料
ABS塑料是改性聚苯乙烯塑料,以丙烯睛(A)、丁二烯(B)及苯乙烯(S) 为基础的三组分所组成。ABS塑料可制作压有花纹图案的塑料装饰板等。

我国生产的食品保鲜膜主要采用PE材料生产,但一些超市生鲜产品如蔬菜、水果及熟食包装却大量采用PVC保鲜膜,这些产品80%以上来自日本和韩国。另据专家介绍,PVC食品保鲜膜对人体有比较大的危害,这种保鲜膜中的有害物质容易析出,随食物进入人体后,对人体有致癌作用,特别是干扰人体内分泌,引起妇女乳癌、新生儿先天缺陷、男性生殖障碍甚至精神疾病等。正是因为危害严重,欧洲早在数年前就禁止使用PVC作为食品包装材料。日本也在2000年杜绝了PVC食品包装。据世界包装组织理事会宣布,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和欧洲各国现已全面禁止使用PVC包装材料。

而这种食品保鲜膜却在1995年流入中国。从一开始年用量不过几吨,暴长为目前年用量超过15000吨。

PE(聚乙烯)是非常安全的一种化学材料,用于食品保鲜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相比之下,PVC也就是聚氯乙烯,是一种叫氯乙烯化学物质的聚合物,氯乙烯本身对人体是有害的,尽管它的聚合物——聚氯乙烯原则上无害,但任何化学物质的聚合都不是完全的,因此一定数量的氯乙烯没有完全聚合,但又无法从中分离出去,这些未聚合的氯乙烯是PVC材料致癌的“祸首”。

PE和PVC都是硬塑料。它们除了做保鲜膜外,还有很多相似的用途。安全和使用寿命长是PE材料的长处。从这两种材料的提取方式上分析,胡亚东认为,PE的生产成本应该更低于PVC,因为它是直接从石油中提取的,而PVC在生产中则多了一道加工的工序。也有从酒精或乙炔中提取PVC的生产方式,但它的成本会更高。

PVC本身也是比较硬的,但制作以PVC为材料的产品,一般会添加增塑剂来提高柔软度,可以制作那种比较厚但同时也非常柔软的产品。PVC保鲜膜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也来自增塑剂的有害化学成分。

但目前PVC的用途比PE更广泛一些,因为它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方便地加入增塑剂,使它适应对不同厚度、不同柔软度的要求,因此大多数外包装使用的较厚的塑料薄膜都是用PVC制作的。而一般在使用PE材料时,不添加增塑剂;如果需要较厚材料时,PE就不够柔软,所以一般用PE为材料制成的保鲜膜都非常薄。对PVC材料的使用,最让我们熟悉的就是它广泛地用于制作电缆,我们经常接触到的、装修时埋电线用的套管,也多是PVC材料加上较少量的增塑剂制作的。在这种用途中,PVC材料对人体基本没有危害。

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PVC与增塑剂充分混合在我国还是一个科学上的难题。PVC粉末在显微镜下看是硬球状的,不易与增塑剂混合,他们与北京化工二厂合作的课题,就是让PVC粉末更松软、有空隙,易于和增塑剂混合。胡亚东说,当时普遍使用磷苯二甲酸酐和磷苯二甲酸酐酯做增塑剂,主要用于工业材料。目前,食品保鲜膜较多使用乙基己基胺(DEHA)为增塑剂,这种材料更易于与PVC混合,而且可以占到较大的比例,PVC保鲜膜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也来自增塑剂的有害化学成分。然而,与以前在工业上使用的用磷苯二甲酸酐和磷苯二甲酸酐酯相比,这种增塑剂由于混合稳定、不易分解,所以使用寿命更长,对人体的危害也相对小一些。

尽管PVC的用途更广泛,而从使用总量上看,PE则更胜一筹。世界上最著名的电缆之一——英国到美国的海底电缆是用PE为材料制作的。因为PVC材料中含“氯”的成分容易分解,PVC材料的电缆容易老化变脆,使用寿命相对较低,无法满足当时要求的50~100年的使用寿命。而PE的化学成分相对稳定,使用寿命长,该电缆对柔软度没有太多要求,因此,在制作电缆时采用了PE材料。这大概是PE材料在使用中最为著名的一个“案例”。

ABS.PS.PP.PE等材料的特性主要用途及各个标号的区别。

ABS具有刚性好,冲击强度高、耐热、耐低温、耐化学药品性、机械强度和电器性能优良,易于加工,加工尺寸稳定性和表面光泽好,容易涂装,着色,还可以进行喷涂金属、电镀、焊接和粘接等二次加工性能。主要应用:汽车、器具、电子/电器、建材、ABS合金/共混物
PS电绝缘性(尤其高频绝缘性)优良,无色透明,透光率仅次于有机玻璃,着色性耐水性,化学稳定性良好,.强度一般,但质脆,易产生应力脆裂,不耐苯.汽油等有机溶剂. 适于制作绝缘透明件.装饰件及化学仪器.光学仪器等零件.

PE基本分为三大类,即高压低密度聚乙烯(LDPE)、高密度聚乙烯(HDPE)和线型低密度聚乙烯(LLDPE)。薄膜是其主要加工产品,其次是片材和涂层、瓶、罐、桶等中空容器及其它各种注塑和吹塑制品、管材和电线、电缆的绝缘和护套等。主要用于包装、农业和交通等部门。

pp便宜、轻、良好的加工性和用途广,催化剂和新工艺的开发进一步促进了应用领域的扩大,有人说:“只要有一种产品的材料被塑料替代,那么这种产品就有使用聚丙烯的潜力”。主要用途:编织袋、防水布,耐用消费品:如汽车、家电和地毯等。

 聚酰胺(PA,俗称尼龙)是美国DuPont公司最先开发用于纤维的树脂,于1939年实现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开始开发和生产注塑制品,以取代金属满足下游工业制品轻量化、降低成本的要求。PA具有良好的综合性能,包括力学性能、耐热性、耐磨损性、耐化学药品性和自润滑性,且摩擦系数低,有一定的阻燃性,易于加工,适于用玻璃纤维和其它填料填充增强改性,提高性能和扩大应用范围。PA的品种繁多,有PA6、PA66、PAll、PAl2、PA46、PA610、PA612、PAl010等,以及近几年开发的半芳香族尼龙PA6T和特种尼龙等很多新品种。
  PET学名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属线型饱和聚酯树脂,于1941年首先由英国J.tt.Whinfield与J.T.Dickon研制成功 PET作为纤维原料已有53年的历史,英国帝国化学公司(1.c.I)于1946年以涤纶

  (Teleron)纤维投入生产,继而美国杜邦公司(Dupent)于1948年以“代春纶”(Dacron)纤维投入生产。
EVOH:乙烯-乙烯醇共聚物(EVOH)将乙烯聚合物的加工性和乙烯醇聚合物的阻隔作用相结合,乙烯-乙烯醇共聚物不仅表现出极好的加工性能,而且也对气体、气味、香料、溶剂等呈现出优异的阻断作用。 由于同乙烯结合而具有热稳定性,含有EVOH阻隔层的多层容器是完全可以重复利用的。
PE是聚乙烯塑料,化学性能稳定,通常制作食品袋及各种容器,耐酸、耐碱及盐类水溶液的侵蚀,但不宜用强碱性洗涤剂擦拭或浸泡。

PP是聚丙烯塑料,无毒、无味,可在100℃的沸水中浸泡不变形、不损伤,常见的酸、碱有机溶剂对它几乎不起作用。多用于食具。

PS是聚苯乙烯塑料,容易着色、透明性好,多用于制作灯罩、牙刷柄、玩具、电器零部件。它耐酸碱腐蚀,但易溶于氯仿、二氯乙烯、香蕉水等有机溶剂。

PVC是聚氯乙烯塑料,色泽鲜艳、耐腐蚀、牢固耐用,由于在制造过程中增加了增塑剂、抗老化剂等一些有毒辅助材料,故其产品一般不存放食品和药品。

ABS是由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聚合的塑料,它色彩醒目,耐热、坚固、外表面可镀铬、镍等金属薄膜,可制作琴键、按钮、刀架、电视机外壳、伞柄等。

PA是尼龙塑料,它的特性坚韧、牢固、耐磨,常用于制作梳子、牙刷、衣钩、扇骨、网袋绳、水果外包装袋等。无毒性,但不可长期与酸碱接触

PVC材料是塑料装饰材料的一种。PVC是聚氯乙烯材料的简称,是以聚氯乙烯树脂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的抗老化剂、改性剂等,经混炼、压延、真空吸塑等工艺而成的材料。
PVC材料具有轻质、隔热、保温、防潮、阻燃、施工简便等特点。规格、色彩、图案繁多,极富装饰性,可应用于居室内墙和吊顶的装饰,是塑料类材料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装饰材料之一。PVC扣板的优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质量轻、隔热、保温、防潮、阻燃、耐酸碱、抗腐蚀。
2.稳定性、介电性好,耐用、抗老化,易熔接及粘合。
3.抗弯强度及冲击韧性强,破裂时延伸度较高。
4.通过捏合、混炼、拉片、切粒、挤压或压铸等工艺极易加工成型,可满足各种型材规格的需要。
5.表面光滑、色泽鲜艳、极富装饰性,装饰应用面较广。
6.施工工艺简单,安装较为方便。
PE管采用聚乙烯材料制成,PE管适用于暗设,明设材料容易老化。
PP-R管材除具有一般塑料重量轻、强度好、耐腐蚀、不结垢、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外,还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无毒,卫生,属绿色建材。PP-R原料属聚烯烃,其分子由碳,氢元素组成,无毒性,卫生性能优良;
(2)耐热,保温,属节能产品。PP-R管维卡软化温度为131.3℃,最高使用温度为95℃,长期(50年)使用温度可高达70℃.该产品的导热系数为0.24W/m℃,仅为钢管导热系数的1/200,用于热水管道保温节能效果极佳;
(3)安装方便、可靠,采用热熔同质连接,数秒钟即可完成一个接头连接,与金属管及用水器连接采用优质金属嵌件管件,安全可靠.
PP-R冷热水管的应用领域
建筑物内的冷热水系统,包括集中供热系统;
建筑物内的采暖系统,包括地板,壁板的采暖及辐射采暖系统;
可直接饮用的纯净水供应系统;
中央(集中)空调系统;
农业,园林灌溉系统;
雨水管网;
游泳池管网;
太阳能设施的管网;
PPR一般用于小管径,PPR明设暗设均可。
PB管为聚丁烯高分子材料,目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PB管已广泛采用,并取代铜管成为热水给水管道的首选材料。
PEX管的主要原料是HDPE,以及引发剂、交联剂、催化剂等助剂,如有特殊要求还可以添加其它改质剂。
PEX管采用世界上先进的一步法(MONSOIL法)技术制造,采用普通聚乙烯原料加入硅烷接枝料,在聚合物大分子链间形成化学共价键以取代原有的范德华力,从而形成三维交链网状结构的交联聚乙烯,其交联度可达60%~89%,使其具有优良的理化性能。
ABS是由苯乙烯-丁二烯-丙烯腈为基的三元共聚体,有高的冲击韧性和良好的机械强度、耐热、耐油等

网友:
大家都是尼龙气味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PA6   自然色(白色)黑色

该材料具有最优越的综合性能,包括机械强度、刚度、韧性、机械减振性和耐磨性。这些特性,再加上良好的电绝缘能力和耐化学性,使PA6尼龙成为一种“通用级”材料,用于机械结构零件和可维护零件的制造。

PA66  自然色(奶油)/黑色

与PA6相比,其机械强度、刚度、耐热和耐磨性、抗蠕变性能更好,但冲击强度和机械减振性能下降,非常适于自动车床机械加工。

PA4.6  红棕色

与普通尼龙相比,PA4.6的特点是刚性保持力强,耐蠕变性好,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更耐热老化。因此,PA4.6用于PA6、PA66、POM和PET在刚度、抗蠕变、耐热老化、疲劳强度和耐磨性能方面所达不到要求的“较高的温度领域”(80-150°C)

PA66-GF30  黑色

与纯PA66相比,这种尼龙填加30%玻璃纤维增强,耐热力,在强度、刚度、耐蠕变和尺寸稳定性、和耐磨性方面均有提高,它的最大允许使用温度较高。

PA66+MOS2灰黑色

这种尼龙填加了二硫化钼,与PA66尼龙比较,其刚性、硬度和尺寸稳定性有所提高,但冲击强度有所下降,二硫化钼的晶粒形成效果提高了结晶结构,使材料承载了耐磨性能均有提高。

浇铸尼龙

PA6自然色(象牙白)/黑色

未改性浇铸尼龙6的特性与PA66极为接近,其综合性能好、强度、刚度和硬度高,搞蠕变、耐磨,耐热老化、机加性能好。

ERTALON 6XAU+(PA6)黑色

ERTALON 6XAU+是种具散热特性的铸型尼龙,具有非常紧密而高结晶结构,与常用的剂出尼龙或铸型尼龙比较,它的优点是在空气中耐老化性能强(即更佳的耐热力一氧化性)。我们特别推荐使用ERTALON 6XAU+造轴承和其他耐磨机械零件,在超过60°C的温度下长期运行。

PA+6油   绿色

这种内润滑铸型尼龙6是名符其实的自润滑尼龙,PA6+是专门为制造不能润滑、负载高以及运行速度低的零件而开发的,极大地拓宽了尼龙的应用范围,它比一般尼龙的磨擦系数低(可降低50%)而耐磨性得到提高(可提高10倍)。

PA   兰色

这种改性尼龙6有醒目的兰色,比ERTALON 6PLA的韧性高,柔性好,耐疲劳,证明是齿轮、齿条和传动齿轮的理想材料。

PA6+二硫化钼  灰黑色

NYLATRON  GSM 含有二硫化钼细粉来提高其承载和耐磨性而不影响未改性铸型尼龙的耐冲击和耐疲劳性能。它非常广泛地用来制造轮、轴承、星轮和套。

PA+固体润滑剂  灰色

NYLATRON  NSM  采用有专利权的铸型尼龙6的配方,内含固体润滑剂,该材料具有自润滑性,优异的磨擦性,突出的耐磨性和压力速度能力(比普通铸型尼龙高5倍)。特别适用于高速动行、无法润滑的运动件,是含油ERTALON IFX尼龙的完美补充。

楼主:
看来“PA+6油   绿色”与“PA+固体润滑剂  灰色”是自润尼龙,那一种更适合加工T型丝杠的螺母呢?

楼主:
尼龙制品根据工艺不同分为MC浇铸尼龙和挤出尼龙、含油尼龙三类。

网友:
【6楼】 kaif_w 锋记
一般不要吸它的气味啊!有毒的.
一般是看它们的火焰和烟的区别.
当然是有点难度的,看多了就好办.
就好像我们去区分45#和SKD11,看到有经验就好办了.
楼主有条件的话可以试一下,含油尼龙是不是烧的时候会更猛一些?
楼主试一下吧!期待结果>>>>>>>>>>>>>>>>>>

网友:
【7楼】 arsong
     颜色是某一些厂家用来区分自己的产品型号的吧?应该不是标准。因为有买过绿色我尼龙棒,但不是含油尼龙。

网友:
( 锋记:   我是外行,  所有的资料来自互联网)
油尼龙性能简介属性]
油 尼 龙 性 能简介
  一、性能特点:
  1. 油尼龙昌在普通尼龙中加入特殊油剂改性而成的一种新型工程塑料。
  2. 本品除具有普通铸型尼龙的重量轻、易切割、高强度、耐腐蚀等特点外,还具有优越的耐磨性、自润滑性、高抗冲、高抗压等特点。                    ((((((((((  油尼龙主要技术指标:
性能 测试方法 单位及条件 尼龙-6 尼龙12 油尼龙
抗拉强度 ASTMD638 kg/cm2 (23℃) 770~980 630~840 665~805
硬度 ASTMD678 Shore(23℃) 80~85D 74~81D 80~85D
抗挠强度 BS2782 kg/cm2 (23℃) 1050~1100 875~980 770~1260
比重 1.15~1.16 1.10~1.13 1.14
吸水率 ASTMD670 23 hours/23℃ 0.8~1.14 0.7~1.2 0.5~1.0
熔点 BS2782 ℃ 220~225 210~215 220~225
抗压强度 BS2782 Kg/cm23℃ 665~805
磨擦系数 23℃ average value 0.15~0.16 0.15~0.16 0.13~0.14

┷┯┷┯┷┯┷┯┷┯┷┯┷┯┷┯┷┯┷  详情-> http://www.nylon6.com.cn/index_Article_Class.asp?fID_ArticleClass=11&fParentID=0

网友:
找了一些,这个东西好象叫“自润滑(耐磨)(改性)尼龙(合金)”个别没有括号里的字,或者混用。国内有很多公司可以生产,国外到这个公司看一下吧,在“产品”和“技术”栏里找些国际标准www.nylacast.com

网友:
东莞长安镇就有供应尼龙棒,MC尼龙棒,含油尼龙35.00元/KG ,尼龙,尼龙棒

阿里巴巴上有这家厂: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64604946.html?keywords=+%D3%CD%C4%E1%C1%FA

楼主:
上阿里巴巴去看看.

网友(2009-01-13):
尼龙本身就具有自润滑的特性,一些商家怕买家不理解,弄了个含油尼龙,汉字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要想耐高温就用聚四氟乙烯,也就是广东人喜欢叨叨的铁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