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L上电后十几秒才能运行,复位电路是4.7U加4.7K的电阻,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2008-05-11):
复位电路为4.7K+4.7U的RC复位电路,有时上电立马运行,有时要十几秒的,电源也加滤波了,不知怎么回事,系统时钟为内部1MHZ
有没人遇到过此类问题的。

网友:
复位为低电平复位,你是如何连接的?

开机自动复位,正确的连接方法是:

电容正端接复位端,负端接地,电阻一端接复位端,一端接VCC。

另外建议使用10uF电解电容配上1k电阻,我用了几年了从来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4.7uF电容有问题,漏电?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有问题的板子的reset电压。

楼主:
回一楼:电容正端接复位端,负端接地,电阻一端接复位端,一端接VCC。就是这样接的
reset电压是5V也是好的

楼主:
上传电路图,此电路图STK500运行正常,不知另一个为什么上电后过一会才运行的

楼主:
m8部分的电路:

网友:
开BOD和复位延迟,要外部复位电路何用?

网友:
6楼说的极是

楼主:
都搞了,估计已经不是复位电路的原因了,郁闷,以前没遇到过这个原因,估计电路其他地方还有毛病的

网友(2014-04-2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上电或复位后后要等10s左右才会运行,不知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

网友:
晶振的配置不正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