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skyeye 仿真uClinux成功啦

楼主(2008-05-11):
忙活了几个星期,终于看到标志性的东西了,不容易啊。

uClinux (原文件名:uClinux.jpg)

网友:
你的uClinux是那个版本的?你的ARM-TOOLS是那个版本?

网友:
你是自己配置的开发板吗。还是用原来的例子。。

楼主:
uClinux-dist-20070130               好像这个已经是最新的了
arm-elf-tool-20040427

gcc-4.1.2
Fedora 8

现在是跟着网上的资料弄的,刚开始的时候老是出错,编译一直通不过,今天终于弄出来了

不过网上的那些资料照搬也不怎么对头,因为那些资料都有点老了,有些还要自己改

网友:
我以前玩过,不过资料丢了,主要是感觉不太逼真,所以干脆花几百块买了个,不过这个给学生玩可以,至少能帮助入门

网友:
arm-elf-gdb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

网友:
恭喜楼主啊。我也下载了skyeye,但自己的开发平台还没定型,首先装了个红旗6.0的系统,但发现缺乏minicom软件,NFS也找不到设置的面板,今天装上了ReHat ES3,但该版本读中文PDF文件无法显示汉字。请问楼主Fedora 8稳定吗,上述的工具软件都全吗?

网友:
adobe的pdf软件有linux版的,上官方网站下一个装上,中文就没问题了。
nfs很好配置的,只要在配置文件中加一行就行了。
minicom装一个应该也不难。如果是debian类的系统apt-get install minicom就解决了。

楼主:
目前我所知道的Fedora 8的PDF浏览器支持中文,也有minicom,这些都是系统自带的,不需要特别安装

网友:
真的奇怪阿,我装的Fedora 8里却没找到minicom,不知是不是安装时没选,再找一找吧。

楼主:
网上的一篇minicom的文章,【9楼】 bucker 你看看有帮助不

linux 下的超级终端minicom的使用手册

  Linux下的Minicom的功能与Windows下的超级终端功能相似,适于在linux通过超级终端对嵌入式设备的管理以及对嵌入操作系统的升级,现写出Minicom的使用手册

  配置minicom和使用minicom

  1. 启动minicom

  以root权限登录系统

  使用命令

  minicom –s 则minicom启动,屏幕出现如下的界面|:

  ……………[configuration]……………………………………

  …… Filename and paths ………………………

  …… File transfer and protocols ………………

  …… Serial port setup …………………

  …… Modem and dialing …………………………

  …… Screen and keyboard …………

  …… Save setup as df1 …………………

  …… Save setup as…… …………………………

  …… Exit …………………………

  …… Exit from minicom …………………………

  ………………………………

  2. 设置serial port setup

  使用down箭头选择serial port setup,出现具体各选项的配置:

  A — Serial Device : /dev/ttyS0

  B — lockfile Location : /var/lock

  C — Calling Program :

  D — Callout Program:

  E — Bps/par/Bits : 9600 8N1

  F — Hardware Flow Control : YES

  G — Software Flow Control : NO

  Change with setting?

  将选项A的值设置为/dev/ttyS0 表示是串口1。

  将选项E的值设置为9600。

  设置过程中命令的使用,例如需要修改选项A的值,在Change with setting?选项后输入A则光标转移到A选项后,可以对A选项的值进行修改。

  3.设置Modem and dialing

  使用方向箭头选中modem and dialing 项,则修改modem and dialing 选项中的配置项。

  需要修改的是去掉

   A — initing string ……:

   B — Reset string ……:

  K — Hang-up string ……三个配置项。

  4.选择Save as df1

  选择Save as df1选项将修改后的配置信息进行保存为默认的配置选项。

  5.Exit from minicom

  选择Exit from minicom 选项从配置菜单返回到命令行。

  6.重新启动Minicom

  使用minicom 启动minicom 在linux下通过串口连接路由器,实现超级终端的功能。

楼主:
下面是我的一些操作,不过我的电脑没有串口,USB->232的还不会用

在终端中输入命令(头一次进入的话,由于没有设置过minicom,系统会提示minicom: there is no global configuration file /etc/minirc.dfl
Ask your sysadmin to create one (with minicom -s).就是说要管理员(root)创建一个配置文件) (原文件名:minicom.jpg)

进入后的界面 (原文件名:minicom1.jpg)

选择Serial port setup后的界面 (原文件名:minicom2.jpg)

楼主:
刚才按照网上的方法成功安装了USB-->232,现在在minicom里也可以接收数据了。驱动都不要装,真是厉害。

下面是网上介绍的方法,希望也能帮助像我一样用笔记本而没有串口的人(虽然文章介绍的是在fedora core 4环境下的,
但我在Fedora 8下已经成功了)

测试环境:redhat linux fedora core 4

总结如下:

1. 检查是否存在设备/dev/ttyUSB0,如果没有就建立一个:
mknod /dev/ttyUSB0 c 188 0

以下推理未测试:
如果有多个USB口,可以类推,建立/dev/ttyUSB[1-n],注意从设备号要累加,
如:mknod /dev/ttyUSB[1-n] c 188 [1-n]

2. 启动minicom, 设置串口设备为 /dev/ttyUSB0, 再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保存为缺省配置df1

3. 重启minicom, 复位目标板,看是否有打印信息?
如果没有请确认:a)USB/串口线没问题,b)确认你使用的USB口是第一个(一个个的试吧,一般电脑不会标示出来)

楼主:
以下是使用的界面:

红线部分是单片机发送过来的信息 (原文件名:minicom3.jpg)

网友:
多谢my_avr !你提供的资料很有用。上午安装时,我取消了拨号上网选项,以至于minicom没装上,下午重新安装了一遍才装上。我发现采用事后定制软件包似乎总是出现程序不响应的问题。还有个现象也比较特别奇怪,就是上午上网安装ceos时,总是无法执行sh ecos-install.tcl,提示为“没有发现tcl shell”,而下午安装的系统就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12楼】 my_avr
这说明内核带有这个usb<->232芯片的驱动。
ctrl+alt+F1切换到控制台上,你插入usb设备时后有显示。
如果没有的话,系统日志里会有的。
grep -i USB /var/log/*

【14楼】 bucker
以前装过ecos,它好要需要tcl/tk环境,记不清了,这个东西可以单独装的,它是一种脚本语言,有图形界面支持,
一般情况系统里默认就装了。
linux下的脚本语言种类太多了,有人喜欢用这个有人喜欢用那个。

网友:
【15楼】 zllfdd
我倒是没太注意两次安装选项的细节如何,既然能用就没考虑那么多了。请问你用过ecos吗,据说生成的代码比linux小,可以用在Arm7的系统里。

网友:
没用过,只是装过玩了两天。
ecos比ucos稍大一点,但是功能却全的多。比linux小太多了,不能放一起比较。
似乎很不错。

网友:
我们接触的ucos仅仅是内核,据说还有文件和TCP/IP等支持包呢。

网友:
是的,官方网站上有,似乎是另外收费的,不太了解。
ecos本身都带有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