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直电路的基本概念,千万不能错过!!!!

楼主(2008-05-11):
关于隔直电路的基本概念

经常看到用一个电容做成的所谓的“隔直电路”,如图1。这是没真正理解隔直的含义的表

现。电容可以实现隔直,这是中学生的理解水平,搞电子的人不应该停留在这个水平。

这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隔直流通交流”的电路。试问直流和交流的界限何在?1Hz 是交

流,0.1Hz 是交流……无穷小的频率仍然是交流!无穷小频率的交流跟直流怎么区分?所谓

隔直电路的本质是截止频率比较低的高通滤波器,如此而已!那么高通滤波器的结构是什么

样的?最简单的 RC 高通滤波器也是一个电容串联一个电阻,如图2。哪有一个电容就能工

作的高通滤波器?

也许某些隔直电路看起来只有一个电容,那是因为电容后面的负载本身有一定的输入等效电

阻。如果后面是运放的高阻输入端,仅仅用一个电容就是错误的设计了。这种电路,不仅无

法隔直,而且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在电容上逐渐积分,最终会导致电容两端积累过高的电压

致使运放输入电压超出正常的共模输入范围。

因此,有人把这个电阻的作用解释为“直流泄放电阻”,当然不能算错。但这种理解仍有隔

靴搔痒的感觉,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电阻是高通滤波器的两个必要元件之一!即使后面

的电路绝对没有偏置电流,这个电阻仍然不能少。如果后面的运放没有偏置电流,也没有输

入电阻,这个电阻就变成了电容 C1 与运放输入电容 Ci 分压的电路。由于 C1 >> Ci,在

上电过程中,输入电平通过 C1 对 Ci 充电,将会有运放的输入电压 IN1 ~ IN。显然,直

流信号通过了电容  C1,根本没发生什么“隔直”事件!

网友:
的确是很好的教材

网友:
写的真好

网友:
记得毕业设计里面的信号发生模块有直流,我直接用一个电容,弄的结果老师郁闷,呵呵

网友:
这个帖子是否应置Cool?

我觉得很有价值。但可能有些人不这么认为。

网友:
很多人觉得没有写程序就没有技术含量,所以阿莫还是别给裤子好

网友:
哈,先查一下东瓜今天有没有穿裤子 :)

网友:
很好的文章,让好多电子工程师从歧途中走回.

网友:
这个占子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还是看楼主和00在这里的讨论先,以确定楼主观点对错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38404&bbs_page_no=2&bbs_id=1000

网友:
最直观的理解:假如后面接运放,没有下拉一个电阻,认为运放的输入阻抗无穷大的话,什么交流直流都过不去。
电容的充放电是一切滤波,隔直概念的本质。基本的充放电都没了,那就不存在什么滤波,隔直了。

网友:
学习了,我也以为图1是对的,看来我确实是基础没学好。

网友:
這是錯誤之前做信號發生器時我也碰過..

楼主:
不要“置酷”,这段话是拷贝自网上的,不是我原创,我们应该感谢这段话的原创者,可惜找不到作者的名字。

网友:
楼主2005xxg的解释也不是很详细~~~~~

很简单的东西

图一是绝对错误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建议看一看运放输入结构就明白的

一句话:要给运放一个合适的偏置电路~~~~~

第一个电路是模电没学好的典型表现~~~~~~~

网友:
图一的错误不在于隔直而是没有为运放提供直流偏置.

隔“直”通“交”是利用了电容的充放电特征,“高通”现象也仅仅当电容的充放电进入非线性区才会产生.

网友:
楼主说的不完全正确,对运放的理解错误。另外你说的隔直的概念我想搞电子应该知道,否则基础太差了。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看了楼主的介绍,似乎有点明白!!
提一句比较菜鸟的话:运算放大器的平衡电阻是不是就为了解决运放第一级放大器输入晶体管的偏置电流问题?

网友:
回复:micropower 流浪的飘云
运算放大器的平衡电阻主要是用来减小offset current(使用前提是针对一般的没有经过偏置电流优化的运放的具体可以参考adi公司的资料还可以参考下面的连接;http://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t=2890382&tp=%u6700%u8FD1%u770BADI%u7684%u5E94%u7528%u6587%u6863%uFF0C%u53D1%u73B0%u539F%u6765%u81EA%u5DF1%u4E00%u76F4%u72AF%u4E86%u4E00%u4E2A%u9519%u8BEF%uFF01)的影响。

网友:
关键是“隔直”这个概念应该废除

网友:
楼上的人真蠢,连“隔直”概念都没有弄清楚。还一个劲叫好,加酷。悲哀。

网友:
35 楼上的人真蠢,连“隔直”概念都没有弄清楚。还一个劲叫好,加酷。悲哀。

----------------------------------------------------------
没人喊沙发就已经很不错了~~,多数人都喜欢凑热闹

网友(2008-06-18):
确实重要。

网友:
又多了解了点,谢谢!

网友(2009-08-17):
这个原来是水木上的讨论帖,lz只转载了开头,真正关键和经典部分错过了
http://blog.cechina.cn/zhiy66/2008/12/11.aspx

网友:
还是把  全部的内容贴出来吧  这样大家看着方便

 首先,我必须承认我的第一篇帖子举的例子有问题,导致这么多争论。我的本意是解释隔直电路的问题,但额外引入了运放输入偏置电流的问题,作为解释概念的文章,这样是不合适的。解释基本概念就应该尽可能简化问题,避免不必要的牵连。这对我可算一个有益的教训,感谢 lm7556 网友的提醒。
  我重新系统表述我对隔直电路问题的理解,问题本身的讨论已经显得有些过分了,如果我下面的论证思路能对初学者有所启示,也就够了。

1. 基本概念

  所有讨论的基础概念:直流信号。(说明:这里的直流特指"恒定直流",不要忘了,脉动直流也是直流。)

1.1. 加窗的直流信号

  有人想的很简单化:恒定就是不随时间发生任何改变。其实没有这么简单,许多概念一旦绝对化就会带来无法解决的悖论——如果非要说某个信号 s "绝对恒定",那就应该是:
    s = 某个常量, t="-"∞→+∞
  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连宇宙本身都可能是有限的。这种讨论会把技术讨论变成哲学甚至玄学讨论,这就是概念绝对化的后果。
  因此,实际存在的直流信号一定是"有始有终"的"加窗信号",即一个足够宽的方波脉冲(实际还是梯形波)。有网友说"上电瞬间的直流不是直流,因为它包含了丰富的高频分量",也是同样的问题。"上电瞬间的直流"实际上是阶跃过程。但如果没有这个"起点",所有电路中的直流信号恐怕都只能是 0!
  问题的根源:过渡态分析和稳态分析不能混为一谈!在稳态分析中,我们可以用"绝对"的恒定直流概念。因为稳态分析本身就是具有理想性质的。而在过渡态,根本就不能用"恒定直流"这个概念——这是我们前面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1.2. 过渡过程:隔直电路的"直"之一

  暂且不论低频交流能否看作直流的问题。隔直电路的"直"至少应该既包括"绝对的恒定直流",也包括上电过程的阶跃信号。否则,这个所谓的"隔直电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实际电路不可能只有稳态,没有过渡态(除非你的电路比宇宙还古老)。

1.3. 缓变信号(极低频交流信号):隔直电路的"直"之二

  有人说缓变信号和极低频交流信号都不是(恒定)直流。简直正确的成了废话。我前面说直流包括缓变信号和极低频交流信号的确是误导。
  但是,如果隔直电路前级存在缓变的直流漂移,应不应该隔离?理论上不必须,但实践中必须。因为就连电源都会有缓变,不隔离怎么行?因此,虽然缓变信号和极低频交流信号都不是(恒定)直流,但隔直电路的"直"却往往应该包括它们。

1.4. 滤波器的过渡带:隔直电路的"直"之三

  上面说隔直电路应该隔离缓变信号和低频交流,是从需求的角度说的。从可行性角度,也只能如此。
  所谓"只隔直流,不隔交流"的幅频特性,就是 f="0" 时增益 A="0",f>0 时 A=常量。这根本是个不连续函数,怎么可能实现?更不用说滤波器的过渡带不可能垂直。

2. "正确"隔直电路的分析

  图 1 的电路是一个 HPF,能实现隔直功能(暂且不论其它电路能否),这没有疑问。
  为了简化问题,这里没考虑负载效应,因为实践中应该保证负载电阻远大于 RL,负载电容足够小。
  如果将 R 换成电感 L,也是 HPF(二阶),并且也是隔直电路。本文姑且只考虑 RC 电路。

3. "错误"隔直电路的分析

  问题:假设隔直电路只用一个电容 C,如图 2,能实现隔直吗?
  我们分三步讨论。

3.1. 假设 C 为理想电容,不考虑负载效应

  此时的电容为一端悬空,其两端电压为:
    VC = VIN - VOUT
  电流为:
    i ≡ 0
  所以其两端电压 VC 永远不会变:
    dV = 1/C * di/dt
  =>
    dV ≡ 0
  如果令初始条件 VC(0)=0(先短路一下即可),则
    VC ≡ 0
    VOUT ≡ VIN
  不论 VIN 是什么信号,上式都成立。
  结论:无法隔直。

3.2. 假设 C 为理想电容,考虑负载效应

  考虑 CL。
  假设 VIN(0)=VC(0)=0:
    VOUT = VIN * k
  其中 k 为分压比(C,CL的函数,公式就懒得写了)
    结论:无法隔直。

  考虑 RL。
  C 和 RL 构成了 HPF。可以隔直。但此时的图 2 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图 1。
  实践中,如果 RL 是运放的输入电阻之类,考虑到其不稳定性,不提倡用 RL 代替 R。

3.3. 考虑电容漏电流和负载效应

  此时分析起来比较复杂,但是也没必要仔细分析。因为漏电流是不稳定因素,不应该指望依靠它把不能工作的电路变成能工作的。

四、关于隔直电路的总结

  综合二、三:
  1. 有 R 的电路能实现隔直
  2. 没有 R 的电路不能实现隔直,或者不能实现稳定的隔直
  3. 基本隔直电路只是"直流增益为 0"的高通滤波器(HPF)的代名词

  由 3.2 还可以看出,隔直电容起作用的充要条件是上电后其两端电压要发生变化:
  令 3.2 的初始条件 VC(0)=0,上电前:
    VC(0-) = VIN(0-) = VOUT(0-) = 0
  如果要隔直,当输入为阶跃信号:
    VIN(t) = VIN(0+) = 常数, t > 0
  必须有:
    VOUT(t) = 0, t > t1
  其中 t1 表示足够长的过渡时间。于是
    VC(t) = VIN(t) - VOUT(t) = VIN(0+)
  电容两端电压变化量:
    ΔVC = VC(0+) - VC(0-) = VIN(0+)
  为产生 ΔVC,必须有电流流过 C。而电阻 R 的作用之一正是在过渡过程提供电流途径,给电容提供电荷:
    ΔQ = C  * ΔVC
  这正是过渡过程令人迷惑的奥秘所在。

五、相关问题

5.1. 运放输入偏置电阻

  如果 RC 隔直电路后级为运放同相端,如图 3,R 将"兼具"运放输入偏置电阻的职能。因为例子选择不当,为说明隔直,我以前的帖子无意中贬低了这种职能,是不对的。应该说:此时的 R 具有双重必要性。

5.2. 器件参数选取

  既然实际电路存在过渡过程和低频漂移之类因素,HFP 的截止频率 fL="2"*pi/RC 不能太低。根据需要,也许某些场合 fL = 1Hz 就可以了,某些场合可能需要 fL > 50Hz(顺便滤工频,但此时这个电路已经不再是"作为隔直电路的 HPF",而是"具有隔直功能的 HPF")。
  如果后级为运放,还必须考虑运放的需求——不是简单的输入偏置电阻。
  1) 为偏置电流 IIB 提供通路,并满足一定的直流误差
    VERR = IIB * R - VOS < VERR(max)
  2) 噪声阻抗匹配
    源阻抗影响运放电路的噪声,必须根据具体运放特性选取。例如,对于 OP27 之类,R < 1kohm;对于 OP07/OP177 之类,R < 50kohm;对于 FET 输入运放,R 甚至可以达到 Mohm。
  对于电容,要求高的场合可能必须用无极性电容,此时一般 C <= 1uF,这也是重要的选择原则。此外,还需要考虑电容的温度特性、频率特性。

5.3. 电容极间电流(忽略漏电流)

  当电流通过电容时,电容极间的"空间"(介质)也有电流流过。这个电流不是实际载流子的运动,而是空间位移电流(可能有些不易理解)。对于电容极间,KCL 依然成立。

5.4. 我为什么要强调 HPF

  对于具体电路,不明白这点也许无碍。对于但建立正确的数学模型能力,是"熟练工"与"工程师"的重要区别。对于图 3 的简单情形,也许因为知道要用偏置电阻,所以用了 R,无意中也用了 HPF 电路的 R。但换了个复杂电路又如何?我原意只是举个简单例子提醒初学者不要停留在想当然的阶段。搞成这么热闹的讨论,实出意外。讨论了这么长时间,也许收获最大的正是我自己。这也正说明了 BBS 上的一个道理: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不要怕错。

网友:
有些人就是钻到牛角尖出不来了。
隔直本来就是对理论来说的,偏要整这么个东西出来。

网友:
受教了~很实际的问题

网友:
仔细理解~~!!!

网友:
还是个不错的帖子,应该弄条裤子穿一下的。裸露的感觉不会太好。

网友:
学什么都是知识,希望多发帖子 多学习学习 呵呵

网友:
理不辩不明。虽然是基本的东西,但基本概念清晰了,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网友(2010-01-21):
我喜欢热闹,人气不错。

网友:
细节才是精华...

网友:
well  it's so cool!

网友:
受益匪浅,学习了

网友(2010-06-23):
电阻R1的目的就是给运放提供偏置电流路径。

以前,一直以为偏置电流不好;其实,如果没偏置电流,运放不会工作了。

网友:
原来这样。

网友:
好东西,刚刚接触到音频电路,学习了。

网友:
交流采样的时候可以用到,呵呵

网友(2010-09-04):
无稽之谈,这篇文章可以做反面教材。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隔直电路的本质是截止频率比较低的高通滤波器”,现实中的“隔直电路”是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能这样想说明你的电路理论知识有点见解。
但是事实上如果你一定要从理论上分辨一个“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是没有一点意义的,区分来区分去只能得到一个结论:你很会钻牛角尖。
现实中很多时候“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都是相对而言的模糊概念,因为从理论上:地球上还没有永久不变的直流源,而交流信号在把时间轴无限扩展开来的时候,都是直流成分。而现实中:电路中的“直流成分”你一定要说成变化的“交流成分”,那么供电电源是全是“交流”了,静态工作点全变成动态的了----- 你会把问题复杂化。就好比人家说在“静坐”,你一定纠正别人说:你是在“动坐”,坐地日行八万里。对你这种人那人家也很无赖呀,因为大家都没有说明相对的参照物不是吗?

楼上的画的电路中“图1错误的隔直电路”,如果按楼主的叫真性格来分析,这个电路没有说明工作参数和工作条件又何来的“错”呢?
好比一堆元件引脚碰到了一起,你说它们错了吗?再说了运放输入阻抗很高,但终究还是有阻抗吗,这样也可以理解成一个R呀,既然C和等效的R都没标参数,如果输入一个频率和幅度合适的信号这电路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我们只能说电路架构不好,有更优秀的电路架构(因为电路没标任何参数,所以称之电路架构)图2。(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

“上电过程中,输入电平通过 C1 对 Ci 充电,将会有运放的输入电压 IN1 ~ IN。显然,直流信号通过了电容  C1,根本没发生什么“隔直”事件!”楼主难道不明白:上电过程中,信号从无到有,也是交流成分吗?

其实图1图2电路争议的部分就是RC积分电路和通带问题,一定要绕一个星际旅行还要加上宏观、微观分析的大弯来解释,以显示个人的才华有这必要吗?这也配叫酷贴?

网友(2010-10-21):
一头雾水

网友:
好!NB!细微之处体现实力,。

网友:
细微之处体现实力

网友(2010-12-17):
楼主位讲的也就叫兽的水平吧。电阻是提供DC偏置电流回路的
不妨看下ADI公司应用笔记:

网友(2011-02-09):
回复 网友A:
最直观的理解:假如后面接运放,没有下拉一个电阻,认为运放的输入阻抗无穷大的话,什么交流直流都过不去。
电容的充放电是一切滤波,隔直概念的本质。基本的充放电都没了,那就不存在什么滤波,隔直了。

14楼说的一点错误,就是如果运放阻抗足够大的话, 那么无论是交流还是直流,那么是阻挡不了任何型号的,也就是说直流也可以通过

网友:
这个电阻是高通滤波器的两个必要元件之一!

网友:
必须标记

网友(2011-07-07):
回复 楼主:
平时只知其然,没有细究其所以然,佩服楼主。。。

网友(2011-08-18):
回复 楼主:
----------------------------------------------------------------------
受教育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记号,细看。

网友:
学习,没有那么简单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写得不错,分析得很在理

我以前做这个的时候也碰到这个问题,加了个电阻才解决问题,看来楼主的文章才想通了那个问题

网友:
高手如云

网友:
楼主讲的在理,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觉得楼主钻牛角尖,除非你说出他哪里说错了,但是你的说法是在钻。

网友:
看来我还没入门啊
好贴!

网友:
后面的回复贴的很详细。

网友:
平时还真没大注意这个问题,今天忽然觉得应该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可能楼主不算酷  但是租房的 很酷啊!!

网友:
好,学习了。技术源于积累

网友:
既然电容不能隔直,去掉好了。

网友:
这个真的不错~标记

网友:
原来是这样,曾经看到TI公司来讲解是说那个电阻是提供必要的信号回路

网友(2011-10-25):
学习了,误区太多了以前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好学习呀

网友(2012-10-10):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解释,做电子的就是要有这种从不同角度理分析的精神才能提高!

网友:
这个帖子既说明了隔直又从另一个方面研究了运放的问题,我记得上学的时候老师说的书本(教材)上的电路在实际使用中是没办法工作的。我看到实际运放电路中经常出现不能理解的电阻和电容(不知道有什么用),不知道哪位高人可以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