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线仪! 看了大家开源作品,深受触动!特发我这几个月来自学单片机的作品 不好意思叫

楼主(2008-05-11):
目前还正在打样中!那边说明天可能拿板,正在解决程序的问题!
先发个PCB的效果图!

楼主:
这是第一版,还没出世就失败了!
见: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38516

楼主:
这是成功的第一版!

网友:
楼上的能给一个 矿石收音机论坛 的邀请码不?想去看一下一个LED点阵屏控制的资料,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不要邀请的呀!
是不是现在要了?
是不是看上那个FPGA做的点阵控制板?要不你给我个ID名称我向坛主发消息!

哦!现在要了!已PM你!

晕!原来本站没有PM功能
那就直接告诉你吧!

f973e16a25eAiTYg

网友:
谢谢啊,呵呵
暂时不用了~刚刚没有邀请码也成功注册了,呵呵

楼主:
好像大家对这个东西没什么兴趣!
确实 ,这是个很低级的玩意!

管他呢,我搞我的!反正我搞出来公开就是了

但就是没见有用到!所以就做做!难度又不高 特别是对我这种还处在入门的路上!前天还在问别人IIC搞不定的问题的人!

好了,先说说我的构思:
能测最大80位的线(其中有40位是双向的),能测出线是不是断了!~是哪根断了;有没有错位,是哪几根错位!

到时候液晶上显示"第8根断线! 第78与第79错位"
可惜看了1602显示中文的效果后我彻底失望了!还是用英文吧!

可以把每种线的线序保存在电脑里边!要测的时候调出来!(学习 命名等功能直接在板上完成 以后利害点了做个上位机直接配置! 谁想参加也可以给我写个上位机!本人上位目前=0)
打算用24C256 算起来应该能保存30种线的线序

楼主:
所需物料已经搞定了!
就等过两天开工第二版!

顺便买了些M8 M16什么的 先在51入入门吧,过几个月再搞AVR
不过没有买下载线!心想做个AVRASP不就OK了? 我真是SB 没有下载线AVRASP用什么来烧呀?
看来只有先用2051做个下载的了!

网友:
呵呵 这个东西在我们油田很是有用的 就是测量的线数量太少了 而且距离也太近了  要是现场的话 线没那么近的 PCB整的也挺漂亮 呵呵 等刷好了 我买你张

楼主:
回复楼上:
终于有个关注的了!
你要多少位?
您线有多长?(下次改进版考虑看能不能做出个分机出来! 这次只是考虑测产品的线,没有考虑室外)
这是我第一次做东西(以前没有写过一个完整的单片机程序 也没做过PCB 这块板都根据平时的所见画的!) PCB还有待改进 明后天板子就来了,到时候看下效果  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谢谢楼主共享。cool.

如果能加入一些文字说明,比如如何判断线是断的? 另,我看过fluke的测线仪,好像能测出那一个位置断线,楼主的装置也有?

网友:
做的不错啊! 看了原理图HC245好像没什么用?

楼主:
74HC245的作用:一般的线都是从这头到另一头的,顶多有共线的
但有的线直接在一头解决,类似跳线!所以用了片245  直接把输出端映射到输入端,这样就可以测出这种线了

关于断线在何处的问题有考虑!也有计划!不过半年内以我一个人的能力是做不了了!(我的很多计划都在半年甚至几年后! 没办法 个人能力所限)

网友:
这不是我上次发的那个客户的需求吗?他就是做这个的,要求能册2000个点,最多的情况下.

网友:
好东西,要顶你一下!

楼主:
回【14楼】 Embedtech 陇东大少

哦?在哪 看看先! 晕 原来早有做过了,早知道就多参考下啦!

网友:
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啊!我见过一个测试仪器,很小一点的。不仅能测量断线距离,还能测量混线。只有一点点大。

楼主:
我个人想法:终极版会采用线的信号质量分析(光能测通断没有用!)  还有就是扫描速度上去后线的分布电容的问题
再个就是上面说的做出个分机来

其实幸好没看到别人的,不然就成了抄袭别人的了!哈哈!

楼主:
回【17楼】 our_avr
价格几何?技术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
这个东西我在两年前做出来的,几乎完全一样的方案,公司的东西,不能拿出来的
只是用了245,我没想到,楼主聪明

【14楼】 Embedtech 陇东大少
你的那个东西我看了要求,我认为难点在于豪华的界面,那个帖子我说了可以合作

【8楼】 sdwhyjf
线长了,这个方案应该不行,信号衰减

网友:
【17楼】 our_avr
如果IC都换成贴片的,可以做的很小,关键是输出输入pin占地方

网友:
楼主很谦虚,能否解释一下测线仪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原理能否简单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回楼上:
谦虚倒不是!只是事实情况就是这样!

这个东西就是测量连接线的通断和线序(比如测网线的那个,叫什么能手的!不过那因为线序是固定的,只有8根,而且是靠人眼去看,所以简单)!
原理类似键盘扫描!
OVER!

楼主:
板明天就到,期待中!

网友:
搞清楚了,就是可以测量一大捆线哪些是通的,哪些是断路的,对吧

楼主:
这几天太忙了!
昨天抽空焊了些元件!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作类似的设备:PCB的通断测,主要对柔性板厂。判据是电阻值。现在最大作1000点,最常用的是500点的。还有带180V绝缘测量的。

基本原理是开关网络,每个点有两个开关,两个开关分别接基准源和采样电阻,这样可测出任意两点之间的电阻,根据网络关系判定是否有短路和开路。更多的就不好透漏了。

楼主:
回楼上:那是工业化的产品!
反正我是买不起!

我这个现在正在焊接中!也许晚上能见成品!

小时候还有想过想能不能做出一个像CPU针脚一样的东东出来,往电路板(成品)一扣就可以维修电路板了!哈哈!

楼主:
最新情况:

网友:
嘿嘿 楼上继续~

楼主:
这两天写了个测试程序!
有些功能还没用上:
用74HC245测迂回的线;
把线序保存在EEPROM里(IIC的EEPROM我还不会呢!)
全功能实时菜单操作
...........

管它呢,先用着再说!下面是实验的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vbb4z2Z9d-U/
下面是程序:

楼主:
哎!个人能力有限,谁有空帮我看看程序,看看有没有什么改进的地方!(比如写程序的风格!)
还有EEPROM和菜单功能==

原理图和PCB图都有,在上面!

网友:
这个是用来侧网线还是什么线? 怎么接?

网友:
我想帮你写上位机程序,我刚好要做这方面的qq 136370472

楼主:
上位机暂时还用不上!(以后也许会用得上)
因为我现在下位机都还在学习中!

关于测什么线我明天让他们焊几条大的线给你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欢迎【36楼】 liuzhizheng1234 加入写上位机程序,明天一块样板+一些元件发给你(自费的哦!)

网友:
测这么多线!
89年,不错
发现用的单片机是philip,呵呵,我也用过
这款单片机做一般的用途功能比atmel强大,不过有个Bug,不知道楼主遇到过没有
就是那个读写管脚功能好像异常

以前有个作品,代码比较多,51装不了,所以用philip了,没想到与cpld配合时,一直不成功,最后查原因为那个pin

楼主:
有个PIN一直为低电平,那个刚好是我接按键的那个,一上电就叫(我程序上按键一按就叫)
所以我以为坏了,想起以前修用这个MCU的产品的时候也有过这个情况,就换了个,OK了!然后把那片做个记号!

你所说的是不是这个问题呀?好像P3^5;

网友:
LZ签名^_^
邮件五分钟一收……牛人

网友:
这个设计很有用的!顶!回去看看!谢过楼主了!

楼主:
今天夹了条线测试一下:就是232的线(DB9)

当线是好的时候显示测试通过!亮绿灯!

当线是坏的时候(我把它拔了!)它就显示是哪根线有问题! 并亮红灯!(ERROR AT 05 因为是从高位开始的,所以只显示5)目前还不能显示共有哪几根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比如短路,断路 不过这是程序方面的问题,我相信我能把它做好!)

网友:
侧别的线 也要都做个接头 插在板子上么?接口不方便

楼主:
接口是不方便,但如果做成死的,这次是方便了!下次测别的线呢?
我同事不止一次向提过,甚至还有过争执!非说那样好用,还说不做成那样他不会用的!

可以仔细想想谁是对的呢?我自认为我考虑问题还是比较全面的!

网友:
兄弟提个小建议,板子的边要考虑加工时的传送要求,5mm.
四角用到倒脚,防止卡板

网友:
还没整懂测线仪啥意思!关注一下!

楼主:
【48楼】 highspeed
兄弟提个小建议,板子的边要考虑加工时的传送要求,5mm.
四角用到倒脚,防止卡板

目前是孔中心到边5mm
小弟除次做板,不知道这些,下次注意!谢谢!
不过这次好像没有卡板哦!可能是样板量少的原因吧,也许哪一天我出量产的东东一定考虑这个问题!

再问"四角用到倒脚,防止卡板"是什么意思?

【49楼】 micropower 流浪的飘云
比如测网线(当然现在能测的比网线强多了)
显示第几根和第几根有短路,断路,甚至显示第二根和第三根借位!

网友(2008-06-10):
最新的进展列,一直坐在板凳上看拉!

楼主:
最近心情不是很好!
再加上程序遇到了点问题,先先放放!
谁有空可以接着来呀!

网友:
【28楼】 liuqian 刘汧

积分:298
派别:
来自:
我们公司就是作类似的设备:PCB的通断测,主要对柔性板厂。判据是电阻值。现在最大作1000点,最常用的是500点的。还有带180V绝缘测量的。

基本原理是开关网络,每个点有两个开关,两个开关分别接基准源和采样电阻,这样可测出任意两点之间的电阻,根据网络关系判定是否有短路和开路。更多的就不好透漏了。
----------------------------------------------------------------------------------------------------------------------

可以说说如何测试线间绝缘电阻的么?怎样能够比较稳定的测得线间的电阻值是否达标呢?

楼主:
菜单搞了半个月了,终于有点进展了!

嘿嘿!

网友:
这类玩意我也做过
做来检公司的25芯排线的
楼主很强,怎么能检那么多路啊!?
能交流一下麽?
Q670200061

网友:
用cpld做,板子可以做的更小的。

网友(2008-07-10):
关注中,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楼主:
程序上遇到问题了,正在解决中(闭门造车)!

网友:
结果还没出来吗?

楼主:
昨天解决了24C256的问题(看书不仔细的原因)
争取这同出结果,谢谢关注!

楼主:
鉴于今天再次被人问到245的作用,且听我慢慢道来.......
.....
.....
其实就是测下面的A点有没有断啦

楼主:
最新进展:
        下位机程序已基本搞定,现在能实现70%测试功能,
         上位机已出雏形(感谢eeyrw设计上位机)

呜呜! 手机挂了,不以上片片,SHOW个上位机雏形吧

网友:
上位机能开源就好了
期待

楼主:
不是我的,不能开!

网友:
上位机有必要吗?测线器还背个电脑到处跑,那有什么好的?

另给楼主提个建议:测下短路.

网友:
我见过一个厂家的测线仪,板子上有上百片4066,

楼主:
回【66楼】 rainyss  开始根本就没考虑上位机!板上连串口都没有,因为当时考虑用不上!直接在板上学习,命名,保存
但后来发现不是100%可靠,所以才用到上位机,测试的时候并不用到上位机,只是在上位机上配置下线序,比如有双向,命名==,平时使用的时候可以放一根新的线上去自动扫描并保存,也可以从里面调出以前保存好的线序来测试!
并且在板上学习保存命名功能也将会有,昨天已经搞定双向测试的,上位机的GUI也基本完成,
短路,当然能测的啦,最终效果将是线一放上去将显示第XX短路,第**与**错位 ===

网友:
这是拿来测什么东西的啊?

楼主(2009-03-03):
呵呵...

时公司做的东东.也是学单片机做的第一件作品
现在打算把BOSS炒鱿鱼了..
所以想把这个东东完善下..

现在主要缺陷是:
1.接插件易坏(见:[咨询]哪有卖非常耐插拔的接插件)
2.功能还不够强 因为接插件的问题,不能保证我每次插在相同的位置,所以保存线序没有意义了
  而且上位机没有出来(是出来也没用,所以就没继续了)
  所以现在打算暂时把所有的功能要MCU上面完成

大概规划图如下

把主机和附件分离开来..用无线模块通讯,这样子没有线,使用方便

IO扩展打算使用便宜的QFP-44的51MCU
这样的MCU才几RMB, 而且是全双向的
我使用4片即可得到 32 * 4 = 128个双向IO
更重要的是程序可控制,这样我可把这个部分分开..

也就是说整个工具分成了三个部分
一个主机..,一个线的这头,一个那头(线的两头考虑电池供电...)

也想过IO扩展用CPLD做,但CPLD我不会.. 实现起来困难
再个我认为CPLD比MCU脆弱

那个主机打算使用 AVR M128 + 扩展RAM
本来想用更高级点的MCU的,但还是选择拿得下的来靠谱些

暂时就这么多,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好啊,到时也参考这个做一台。

网友:
你这个还比较简单,前段时间做过铜排之间的短路检测。够麻烦,到了冬天,没有一块板子不坏的,考虑全光藕隔离了,要求生产过程中检测。

网友:
楼主位的原理图是打不开,可以给个PDF格式的吗?

楼主:
回楼上:我刚刚下载了楼主位的文件,可以正常打开浏览

这个原理图现在已经废弃了..(原因见70楼)

目前还在考虑是用三片QFP-44的MCU还是用CPLD扩展IO....

网友:
MARK个,小弟还是第一次听说过这种玩意。

网友:
小弟还是第一次听说过这种玩意。

网友(2009-04-12):
这个做线材的工厂都有,不过功能功强多了,当然价钱也是不能比的。

网友(2009-05-17):
几年前做过这东西,给朋友的线材厂测线.
可以测试开路,短路,错线,任意设定线数.
一般有40根线就够了.加串口到电脑没多大
必要.
可以到:http://www.una-elec.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128看看.

网友(2010-09-16):
顶,只用过网线测线仪

网友:
没下文了?出个贴片的板子。

网友:
顶下、改天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思路不错。不过你是否考虑下用LED显示呢:
      我的思路是:把测量的线做等同于开关
      实现的步骤:把测量的线一端与I0口相连,另外一端与LED相连,把线做为导线,扫描一个一个驱动LED不就可以知道那根线断了,还可以知道顺序。按照这样的推理,你可以测到上千根都行。

网友:
原理感觉不难

网友:
关注楼主的最新进展~~~

炒了boss~~~做了产品?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曾经有用51单片机做过测试10根导线的产品测试架。不过没你做的那么好,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2011-06-26):
测线仪的作用是什么啊?求科普……

网友:
这个板子对于线束加工厂家比较有用

网友:
测线器做什么用的?

网友(2012-04-07):
大家好,请问楼主还有那个测线仪的原理图吗想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有人在不?可以把楼主对于此设计的资料分享给小弟吗?我的邮箱是124458907@qq.com,麻烦大家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