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F2012如何利用MCLK时钟频率测量SMCLK时钟频率??

楼主(2008-05-12):
请问:MSP430F2012如何利用MCLK测量SMCLK?

我用MSP430F2012的内部震荡,内部低频震荡频率很不准,而且不同的片子,离散性很大。

而内部高频震荡比较精确,如何利用MCLK时钟频率测量SMCLK时钟频率??

网友:
MCK接外部晶振,SCLK接DCO吗?我能想到的办法是将SCLK输出脚(有一个脚专门输出SCLK)连到timer上计数。并且timer要用MCK驱动。

实际上2XX系列的DCO准度已经做到了3%(1XX的20%),有个校准字写在info memory里面。

说实话,我也没用过这个校准字,不知道是出厂就校准了,还是要手工校准一下。

你研究一下再谈论讨论吧。

网友:
如果是楼上所说的,MCLK接外部高速晶振,SCLK采用内部DCO

校准DCO的话,可以通过6脚将SMCLK接到IO口上

不过这样做的意义并不大,浪费两个IO口,浪费一个CCRx

2012只有10个IO口,CCR2,省着点用吧

你可以说一下你需要的功能,讨论一下怎么配置最合理

TO 【2楼】 greatsnows

校准字出厂就校准了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1%?不过意义不是特别大,温漂、压漂大,凑合凑合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下载程序的时候把信息存储区都擦掉了???

TI有个库函数用MCLK测量VLOCLK。
http://focus.ti.com/general/docs/techdocsabstract.tsp?abstractName=slaa340

网友:
不知道这个校正VLO的原理是什么,它不用接任何外围器件,例如晶振。
难道是用DCO?

有没有人有源码之类的?

楼主:
不是校正VLO,是测量VLO频率.

网友:
http://bbs.lierda.com/showthread.php?t=28197&highlight=vlo

DATASHEET 67页 (原文件名:2.GIF)

网友:
【6楼】 ATmega32 MSP430
  不是校正VLO,是测量VLO频率.

测量之后就可以用CCR0 = (8000000 / dco_delta);得到一个比较准的时钟中断。

关键是用什么原理来测量的。

7楼的什么意思?那个链接里面的东西好像是不相关的啊。

网友:
在TI有个现成的库(其实就是一个函数)能够测量VLO的频率

大概原理是,ACLK的源采用VLO的八分频

TimerA采用出厂校正过的DCO作为源(1M)

测量在VLO的一个周期中,DCO的个数。

然后反过来一算,就知道VLO的频率了~~~

那个连接,是LIERDA论坛上,用C语言实现TI库的方法。

第一个图片,选上那个之后,就会在下载的时候,把TI的校正数据插掉

第二个图片,是P2.6的IO口框图,侧重理解黑框内的东西。

网友:
楼上高人,用MSP430多长时间了?对TI的无线有没有研究?

网友(2010-09-08):
先改一城楼

网友(2013-03-23):
楼上高人,用MSP430多长时间了?

网友(2013-05-31):
不是TIMA测量脉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