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洞洞板点阵屏DIY****原创

楼主(2008-05-12):
说明:之所以加上终极这两个字,主要是为了吸引大家眼球,顺便也吸引一下阿莫(大家都是明白人,为什么就不说了);终极谈不上

     这个东西焊了差不多三个星期,原理图没画,在程序里面有有详细的说明,行用CD74HC154,列用74HC595,程序是CV的,感觉CV和keil c51很像,
   感觉注释还是很详细的,有什么地方不明白,欢迎交流

  codevision 程序

视频
(内容与程序有点不同,因为弄好之后又把程序改了一点,只用看前面2/3就可以了,后面是空的)

说明:29楼有原理图

网友:
强,

楼主,把背面也拍几张照片来KK好吗?

网友:
【1楼】 jackiezeng

背面可能。。。。。。。难以见人。。。。呵呵

楼主:
呵呵,这么快就有兄才顶贴了,再补上两张

楼主:
上传一张偶51出去玩的照片,希望有人能帮我把他改成图像,我不会用图象处理软件,谢谢!

忘了还要感谢中文ID叫技术是人性和烈火狂龙两位热心网友

网友:
顶个,楼主焊接水平厉害

网友:
我晕了, 这么多线

楼主:
焊上面那个屏是很麻烦的,要有耐心才行,我焊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平均每天2到3小时

网友:
头像完成

楼主的头像 (原文件名:212.jpg)

楼主:
谢谢gongnn 魔法师

楼主:
感觉有点变型,呵呵

网友:
为楼主再顶一次,那天我也能做的这么好就开心了

楼主:
楼上star过讲了,我也只是一个菜鸟而已

楼主:
哈哈,终于被莫老大看见了,等得好辛苦啊,从此不用光屁股了,呵呵

网友:
如果直接用LED做就更。。。

网友:
我也买了点阵屏4个,原准备做的,放了几个星期,但是实在没有楼主的毅力,洞动板 焊线太多了

网友:
楼主好手法。

不过好像没我啥事的呢?  :-)
被感谢很激动。

楼主:
这个不是楼上兄才发的吗,可能兄才帮人帮的太多了,搞不清楚了

楼主:
回复chuanhuibh:
   偶觉得感兴趣一切都不是问题,有些事情只是看起来比较麻烦,我最近也要开始MP3了,还希望多指教

网友:
哈哈,终于被莫老大看见了,等得好辛苦啊,从此不用光屁股了,呵呵

嘎嘎 脸长到屁股上了 呵呵
说笑

网友:
led_display (原文件名:ourdev_275682.jpg)

想知道這個原理圖
很早就想做一個...看到上面的線就有點頭大.

网友:
忘了說你的焊工和毅力很強哦=.=
以前我用led用洞洞板做數碼管,做了四位的用了四天(用了1xx個led)
完成後發現順序焊反!那個心情..後來用了兩天時間修正..主要是因為在公司用針錶,在家用數字錶=.=

网友:
搞了这么多飞线也不简单哦

网友:
DIY啊 这个线,恐怖

网友:
要是把3极管换成ULN会省下好多线,也许就不那么恐怖了.

网友:
俺当初也做过这东西,挺好玩的,当初是从二手店花了20块钱买的点阵,行列都用的4094,板子是自己手工做的腐蚀板,搞了一个晚上,不过没有作滚动。

摄像头拍的,不清晰

网友:
LZ搞错了,不是车尘,是车臣。 :)

楼主:
回复leon11hk:上传PROTUES的原理图
27楼也搞的不错

楼主:
回复sunliezhi :我那里面显示的是一首诗

                        唐伯虎-《桃花庵歌》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换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做田。

把这放完,mega8的FLASH就用的差不多了

网友:
to lionliu :

        呵呵,不是,开玩笑的,抱歉!

网友:
能提供一下硬件原理图吗?

楼主:
原理图在29楼

楼主:
下班了,再顶一下,明天继续关注

网友:
多个文字作滚动才好看

网友:
强人,看到那么多飞线就晕乎!

网友:
猫猫如果完成这个作品,估计眼镜又要多一圈了!

楼主:
回复yibin818 彬:这个是带文字滚动的
kaif_w 锋记 ecat 电子猫,经常看见啊,多谢捧场,感觉电子猫应该是个高手

我自己的电脑没上网,所以只能在上班时间回贴

楼主:
想请教一下做过商品化点阵的朋友两个问体  1:为什么一般都用MOS来驱动,而不用三极管
                                        2:我看见过那种带无线传输的点阵屏,能否简单说明一下原理,那无线用的是哪种无线
                                        3:那种可以和电脑通讯的屏是不是都是用专用的上位机

                                        因为我想哪一天把它再完善一下,麻烦告知一二,谢谢!

楼主:
本人也只是菜鸟一个而已,只不过万用板用的比较多,呵呵,厉害暂时不敢当
学单片机两年,从未买过开发板,也没有买过什么编程器,仿真器之类的,也从未开过板,都是用万用板焊的
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我什么东西只要能够自己做就自己做
第一张图片中的USPASP的程序是很久以前用并口ISP下进去的,现在那个并口的都已经拿回老家了,希望哪一天老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回味一下,回首一下自己年青的时光

楼主:
没人顶了,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网友:
没有变形,你又不是变形金刚,嘻嘻,我的PHOTOSHOP还行啊

网友:
蓝色的点阵确实比红色好看,今天验证了

楼主:
回复gongnn 魔法师:我只是开个玩笑,这重小事情如果找同事弄,又有点丢面子

楼上大佬,这个是绿光,不是蓝光

网友:
我是用74HC595做的驱动芯片,有个问题 显示的汉字老是斜的。动态扫描

楼主:
估计是你的595所没有把列数据传完,很可能少了n位

网友:
这种颜色的点阵太漂亮了,我从没见过,在哪买的?

楼主:
这个不是买的,是我以前在LED厂做的时候,找别人“订做”的,不过市场上应该有卖的

网友:
      1:为什么一般都用MOS来驱动,而不用三极管

MOS是电压控制器件.驱动好做

楼主:
最近被一个黑心老板炒鱿鱼了,想找一份单片机开发方面的工作,我在广州,电话13760600421

网友:
> 移动的方法就是把一行点阵数据中相临两个字节,把前面一个字节向左移动n位,把后面一个字节向右移动(8-n)位,
> 然后两个字节相或,通俗一点就是前面一个向左移动n位之后,它底位就空出了n位,这时把下面一个字节的高(8-n)位
> 补到前面一个字节的的空出部分,这就是移动的思路

很好的程序!正在阅读

网友:
请问问楼主,能有别的格式的原理图吗?

网友:
你的154输出接的电阻和595输出接的电阻各是用的多大的啊?看你的亮度还很均匀,是用的很小的点阵模块吗?谢谢!!

网友:
顶个。。。

我也正在学这个

楼主:
回复shgdd520com :
你可以自己下个PROTUES软件,然后用它打开就可以了,这个软件很容易使用,或者参考论坛上其他的,这点阵屏原理图都是差不多的
回复 shgdd520com:
我这个154上接的是510欧,595上接的是130欧,这个点阵应该是最小的

网友:
双色的LED就可以显示LZ的效果了,确实感觉比红色的舒服,我也参考了烈火狂龙的程序,自己终于可以用avr控制led点阵了,过几天整理一下发上来,呵呵

网友:
to:lionliu
   因为mos的导通电阻可以选的小,就不发热,可靠,你可以用专用软件,不过你要知道他的协议,你可用串口助手调试呀,无线的话和串口原理差不多

楼主:
谢谢zhuguoxin8

zhuguoxin8应该是做点阵屏的吧

楼主:
有兄弟帮我推荐一下工作没,我只是找一份单片机方面的工作

熟悉AVR和51,用POWERPCB/PROTEL布双面板是没问题的,英语感觉还行,我在广州

liuyangko163@163.cOm

网友:
请教 lionliu :
引用:我这个154上接的是510欧,595上接的是130欧,这个点阵应该是最小的 。
我也焊接了两个字的,用的是3.0的点阵,型号是 ,LG12088BH .我的大概的原理图描叙:行用154,输出结8550驱动行,154的B极接的是1K的电阻,列用74HC595驱动,输出接47R的电阻。发现亮度没有楼主的好,不够,比较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8550三极管驱动不够啊?谢谢!!

网友:
楼主的原理图是什么版本的啊?我刚刚下了个PROTEUS 6.7 版本的打开不了?

网友:
真的是佩服楼主,这样的板子我情愿花点钱做出PCB,也不愿意去焊.

楼主:
回复shgdd520com
你可以扫描的时候,把每个字多扫描几次,扫描次数越多,它就越亮,你的硬件感觉47欧小了一点,因为蓝绿光的LED正向电压一般为3V左右,红光只有2V左右,我用5V驱动LED的时候一般红的接240欧,蓝绿光接130欧左右,这样可以把LED的限制在20mA左右(这是普通LED的额定电流),我以前是做LED的,对这个比较了解,这个是我摸索出来的,不过你接47欧关系不大,可以不用改

PROTUES装好之后,有一个是画sch的(ISIS),有一个是画PCB的,你用ISIS打开,还不行就用PROTUES 7打开

网友:
呵呵,做过小屏

网友:
绿色的?我喜欢啊。。。。。

网友(2008-06-13):
楼主的程序里有两个地方有点小错误。。。。

1. 移位的函数

//*****************************************************
//功能:文字移动
//说明: 移动的方法就是把一行点阵数据中相临两个字节,把前面一个字节向左移动n位,把后面一个字节向右移动(8-n)位,然后两个字节相或,
void two_to_one(void)              //通俗一点就是前面一个向左移动n位之后,它底位就空出了n位,这时把下面一个字节的高(8-n)位补到前面一个字节的
                                   // 的空出部分,这就是移动的思路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c;
if(col<8)  c=col;
else       c=col-8;
for(a=0;a<6;a++)
{
buff[a]=(buff[a]<<c)|(buff[a+1]>>(8-c));
}
}

应该是:
void two_to_one(void)//因为如果移位超过8位就要把下个BUFF数据补到左边的那个字节了,而不是直接减8就行了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c;
if(col<8)
{
        c=col;
        for(a=0;a<6;a++)
        {
                buff[a]=(buff[a]<<c)|(buff[a+1]>>(8-c));
        }
}
else
{
        c=col-8;
        for(a=0;a<6;a++)
        {
                buff[a]=(buff[a+1]<<c)|(buff[a+2]>>(8-c));
        }
}

}

2. 显示汉字的地方

     do{

        for(speed=0;speed<80;speed++) //speed  用于控制屏幕显示的停留时间
          {
         for(disrow=0;disrow<16;disrow++) //扫描16行
          { loadonedisrow_hanzi();
            two_to_one();
           sendonedisrow();
           //dispaly();             先装载595的数据,再选通行线,反过来的话,感觉有重影,搞不懂
           stcp=0;
           stcp=1;
           PORTC=disrow;
          }

          }
         col=col++; //结果看到这里。。。 这样子COL一直都会是0的,为什么?大家自己想哈哈
          word=word+32;
          if(word>6362) word=0;
         }while(col<16);//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很郁闷,看程序应该是16次后就跳出去了啊。。。怎么能显示完的。。。

应该是这样的:
while (1)
      {
      col = 0;

     do{

        for(speed=0;speed<20;speed++) //speed  用于控制屏幕显示的停留时间
          {
         for(disrow=0;disrow<16;disrow++) //扫描16行
          { loadonedisrow_hanzi();
            two_to_one();
           sendonedisrow();
           //dispaly();             先装载595的数据,再选通行线,反过来的话,感觉有重影,搞不懂
           stcp=0;
           stcp=1;
           PORTC=disrow;
          }
          }
         col++;
         }while(col<16);
          word=word+32;
          if(word>6362) word=0;

         }

}

楼主(2008-07-21):
好久没来了,楼上的,方法有很多,思路也有很多,能达到结果就行

网友(2008-09-01):
焊了很多次都没有焊完,用万能板焊接真的是太费事拉,搂主

网友(2009-12-25):
楼主的线是那弄的什么线啊. 我只想知道.

软不拉?

网友:
花下眠————唐伯虎的诗?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楼主的线是那弄的什么线啊. 我只想知道.
------------------------------------------------
        邮购部就有啊

网友:
想防止一下

网友(2010-04-2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WTD3088A0的引脚分布怎样的呢?

网友:
呵呵,这么多线,LZ好耐性,PS:眼神很猥琐,呵呵

网友:
595有没有足够的能力驱动2块LED点阵啊!

网友:
是74HC595

网友:
我用的595  也还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直接用LED做就更。。。

你如果直接用LED焊接。那就真的终极了

网友(2010-06-06):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现在是一行48个led,如果我想驱动一行的96个,行用什么驱动啊?

网友:
很不错!多谢分享,留下学习!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不过,如果有焊洞洞板的功夫和时间的话,总感觉不如自己做PCB板省时省力,且有问题后,好修理.

网友:
我用4块88点阵做16*16点阵,焊了两块都不成功!!我的焊功太差了!!

网友(2010-09-30):
希望好使, 明天开始按楼主的电路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2011-07-28):
mark,点阵屏,强大的飞线!

网友:
那个线是看得眼花缭乱啊~

网友:
我焊过一个16*16的全彩,用的是51+MBI5026,焊完根本没法用

网友:
表示楼主跳线很强大!!!

网友(2011-10-12):
想起以前的经历.洞洞板焊了一个月.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3-11-12):
不错 ,我当年手工焊接了一个32*56的点阵屏  使用的全部是发光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上面那个屏是很麻烦的,要有耐心才行,我焊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平均每天2到3小时 ...

当初我有在学校搞过,一天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