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一下我的四轴(机械部分)

楼主(2008-05-12):
中心版是参考德国佬的用玻璃纤板CNC做的。

跑了n家铝窗铺才买到相对合用的铝合金方管,为了在铝方管上开孔, 买了钻床

装起来样子还不错。

楼主:
就等你的雕刻机了,呵呵

网友:
漂亮!还有那几块板,很羡慕啊。

能把这种铝合金方管的数据报一下吗?  管直径、管壁厚度等,以反便估算重量和强度。

我用不锈钢管,感觉管壁薄了点,强度稍差,在上面打个孔都可能把管壁顶凹进去,
所以还一直犹豫要不要继续用不锈钢。铝合金难找哦。

如果好的话,能不能帮我买几根?呵呵!

楼主:
铝管是15mm,我当时把店里面最后一根买了, 35元,6米的。

壁厚多少没有量过, 感觉有点重, 我切成一根26cm长大概33g。

为了减轻重量,做过试验,把它开满10mm的孔,大约60个, 可把重量降为22克, 开孔后强度不错。用手弯不了。 用手抓住一头用力敲地面也没有变形。 最后用扳手敲才敲弯。

不过钻4*60个孔每个孔先用手钻定位再用大小钻头钻两次真是痛苦,而且我手工不行,总不能把一排孔钻得整齐,后来放弃了。

你先看看阿莫介绍的机械班主有没有你需要的东西, 如果没有我可以帮你再去找找看(不保证找到哦)

网友:
to : 【5楼】 armok 阿莫

钛或铝镁合金?如果是1CM的薄壁方管我要啊?

楼主:
钛或铝镁合金?如果是1CM的薄壁方管我也要

网友:
10mm的不锈钢管比较多的,重量比较轻强度也可以,

就是打孔比较麻烦,普通钻头很难钻好孔,我用电磨

钻都快把钻头给热化了,钻好了管壁也凹下去了一块。

网友:
【10楼】 bluemidi
请问是方管吗?哪里能买到?

网友:
是方管,我家附近做装修的小店里买到的,要了2m很便宜的。1m重量大概85g左右。壁厚只有0.3毫米,不过强度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