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全局变量定义求助

楼主(2008-05-12):
我在ICCAVR中有三个文件main.c,   q1.c,   q2.c
在这三文件中都要用到同一个数组timer[8],这肯定要定义为全局变量了.
在main.c中我定义为extern timer[8],在q1.c,   q2.c中一个定义为timer[8],一个定义为extern timer[8], 这样编译就通过.那 timer[8]在项目中就是全局变量吗?

还有:在main.c中我定义为extern timer[8],在在q1.c,   q2.c中如果全定义为extern timer[8], 编译就报错,这是啥原因呀?
请指点,谢谢

网友:
请C比较熟悉的朋友解答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全局变量定义在.H文件中比较好
这样.C调用的时候只要在前面加一个#include "头文件名.h"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位】 sxbo:在main.c中我定义为extern timer[8],在在q1.c,   q2.c中如果全定义为extern timer[8], 编译就报错,这是啥原因呀?
-----------------------------------------------------------------------------------------------------------
你这样是都没有定义呀,只是声明。一定要在某个文件里定义,而其它文件里只能用extern来声明。就像你前面说的一样。

【2楼】 xmrforever 尽在掌握:个人感觉全局变量定义在.H文件中比较好
这样.C调用的时候只要在前面加一个#include "头文件名.h"就好了
---------------------------------------------------------------------
你说的是错的,如果有几个文件同时包含有该头文件,就会提示你重复定义了。正确的做法是在一个C文件中定义,然后在头文件中声明为extern timer[8],其它用到的文件把这个头文件#include就OK了。

网友:
在main.c中我定义为extern timer[8],在q1.c,   q2.c中一个定义为timer[8],一个定义为extern timer[8], 这样编译就通过.那 timer[8]在项目中就是全局变量吗?

==>是的.

还有:在main.c中我定义为extern timer[8],在在q1.c,   q2.c中如果全定义为extern timer[8], 编译就报错,这是啥原因呀?
==>不能全部都为外部变量,必须有一个,而且只能有一个是实体变量的定义.至于在哪里定义,根据每个人的习惯.

网友:
请3楼的朋友说的更为详细一些
我照您说的方法做了一下,出现如下错误:
--------------------Configuration: doublefile - Win32 Debug--------------------
Linking...
doublefile1.obj : error LNK2005: _main already defined in doublefile.obj
doublefile1.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int timer1" (?timer1@@3HA)
Debug/doublefile.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执行 link.exe 时出错.

doublefile.exe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光看你的这个错误提示我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要不你把程序贴出来。

网友:
定义全局变量表示在全局堆中分配世纪的空间,并且分配一个符号名。
声明外部变量,给一个符号名字,不分配空间,由连接器进行实际的连接,如果在连接文件中找不到这个符号名报错。
定义不等于声明。

网友:
程序很简单
doublefile.c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int timer1;
        timer1=9;
        printf("%d",timer1);
}

doublefile1.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oublefile.h"
void main()
{
        printf("%d",timer1);
}

doublefile.h
extern timer1;

请指教

网友:
咳,说什么好呢?"尽在掌握"你是根本连C都没有掌握.上面的程序说明什么?有两个main?

网友:
除马老师所说的两个main()错之外,还有你没把timer1定义为全局变量

网友:
【楼主位】 sxbo       我在ICCAVR中有三个文件main.c,   q1.c,   q2.c
这3个文件是什么意思?
和我建的两个文件是不是同一个意思?

网友:
【11楼】 xmrforever 尽在掌握:【楼主位】 sxbo       我在ICCAVR中有三个文件main.c,   q1.c,   q2.c
这3个文件是什么意思?
和我建的两个文件是不是同一个意思?
---------------------------------------------------------------------------------------------------------------
楼主的意思是一个project中有三个.c的文件。但只有一个文件中含有main。而你的是两个都有main,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
那我明白了
我理解错了
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我把程序改了一下
doublefile.c
#include <stdio.h>
int timer1;
void main()
{
        void file();
        timer1=9;
        printf("%d",timer1);
        file();
}

doublefile1.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oublefile.h"
void file()
{
        printf("%d",timer1);
}

doublefile.h
extern timer1;

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
extern timer1; 不用类型也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