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压控制输出直流电压 电机启动瞬间烧坏

楼主(2008-05-12):
参照网上一个电路 (看连接:http://www.dzkf.cn/html/dianziDIY/2007/0131/1506.html)
输出直流电压可以变化(0-200 DC),我用来控制一个110V的直流电机.现在在220V输入端串了一只IN5408 2极管做半波整流 后面输出电压可以在0-110V变化,带灯泡负载很好,但是一带电机启动瞬间马达就烧坏了.电机是有刷的,只见火光一闪就挂了,来不及测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路应该没问题的

原理图 (原文件名:2537181210550233.jpg)

网友:
电路有问题吧,你用个120V的TVS接上保护好电机过压再试吧。
另:自己研究没啥,你要想用到产品上,还是别费工夫了,网络上有几个图是好用的?都是抄的没经过检验的理论东西。

网友:
可控硅V1第一阳极与第二阳极接反了吧!!

楼主:
TO bluerain 网络棋侠

电路有问题吧,你用个120V的TVS接上保护好电机过压再试吧。
另:自己研究没啥,你要想用到产品上,还是别费工夫了,网络上有几个图是好用的?都是抄的没经过检验的理论东西。

我也怀疑是开启瞬间电压过冲,在电压输出回路串接了一PTC,启动后可以正常运转,但是过压保护电路开机有时不定期的保护掉,正常启动后一般都没事情.至于您后面的建议,呵呵,暂时不讨论这个,我会选择的,还是谢谢你的答复....

TO  querli_wjh

可控硅V1第一阳极与第二阳极接反了吧!!
是的,原图中确实接反了。我搭焊的板早就更正过,可以正常调压,带过2KW的电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