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块崩溃了,求帮忙看下这个程序TIMERA1_VECTOR怎么只发生一次中断?

楼主(2008-05-12):
用JTAG调试,TIMERA1_VECTOR中断只发生一次,就不发生了,问题出来哪里?

#include  <msp430x20x2.h>
#include "VLO_Library.h"
#include "intrinsics.h"

unsigned int dco_delta;
unsigned long F_VLOCLK;
unsigned int TACCR0_INIT;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11;                            // P1.0,1,4 outputs
  P1SEL |= 0x10;                            // P1.4 = SMCLK

  BCSCTL3 = LFXT1S_2;                      // ACLK = VLO
  BCSCTL1 = CALBC1_8MHZ;                    // 8MHz cal value
  DCOCTL = CALDCO_8MHZ;                     // 8MHz cal value

  __delay_cycles(100);
  dco_delta = TI_measureVLO();              // dco delta = number of
                                            // 1MHz cycles in 8 ACLK cycles
  F_VLOCLK=8000000UL / dco_delta;            //VLO时钟频率
  TACCR0_INIT=F_VLOCLK/100-1;

  //TACCTL0 = CCIE;
  TACCR0 = TACCR0_INIT;
  TACTL = TASSEL_1 + MC_1  + TAIE;    //ACLK作为时钟源,不分频,开TIMERA1中断
  P1OUT = 0x01;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if(TAIV==10)
{
  P1OUT ^= 0x01;                            // 50HZ输出??
}
}

网友:
连续增模式要重新赋初值的吧,好久没用MSP430了,不太确定。你试试看

网友:
赋值方式好像不对
TACCR0 = TAR + TACCR0_INIT;

网友:
是不是没有清interrupt flag

网友:
建议,你到利尔达的论坛去!那是430的天下,这里是AVR呀,很多人不用430的,

网友:
TACTL = TASSEL_1 + MC_1  + TAIE;    //ACLK作为时钟源,不分频,开TIMERA1中断

ACLK 时钟接没有?

楼主:
BCSCTL3 |= LFXT1S_2;   // 内部低频震荡VLO作为ACLK时钟源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现在换TIMERA的比较中断,可以了。

  TACCTL0 = CCIE;   //打开TACCR0比较中断
  TACCR0 = TACCR0_INIT;
  TACTL = TASSEL_1 + MC_1;//ACLK作为时钟源,不分频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TACCR0比较中断
{

  P1OUT ^= 0x01;                            // 50HZ输出??
}

网友:
==

我在网吧上查一下资料,在网吧避难中

网友: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if(TAIV==10)
{
  P1OUT ^= 0x01;                            // 50HZ输出??
}
}

该成
#pragma vecto = TIMERA0_VECTOR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if(TAIV==10)
{
  P1OUT ^= 0x01;                            // 50HZ输出??
}
}

网友:
建议楼主,在TI公司的网站上,把所有的事例代码下下来

所有的基本模块,事例上都有软件最小系统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

TCCRRO比较中断向量是 TIMERA0_VECTOR,
TIMER_A溢出中断向量是TIMERA1_VE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