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产生2路PWM脉冲

楼主(2008-05-12):
我想用ATtiny13产生两路频率为120Hz,占空比为48%,
相位差大概180度,可是要求,一路为下降沿的时候另一路
不能是上升沿,而且也不能同时为高电平,就是说中间留死区。
请马老师指点,能产生这样的PWM吗?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用相位修正PWM模式做的,
系统时钟为内部的9.6M.
可是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在产生这两路的基础上
再产生一路频率为120HZ,
占空比为10%的脉冲波。
我现在有个思路:
按照系统执行一条语句时用的时间来
算它的频率,
不知道可不可行?
请马老师抽点时间指导一下哦!

网友:
AVR有产生可调中间死区功能PWM的芯片,专门应用与马达控制.请查一下ATMEL网站.

楼主:
谢谢马老师和3楼的eleom-pcb的指导,
我已经用ATtiny13做好了上面的三路脉冲。
我现在想产生高频的带死区的PWM,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还请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
可以外接晶振啊!

楼主:
我现在正准备用外部有源晶振呢。
可是还不知道怎么用?
我的下载器是双龙的AVRISP USB
我设的熔丝位是:
Ext.clock:Start-up time:14ck+64ms:[00 10]
Brown-out detection level at va=2.7v;[01]
这样设了之后,
老是报错,好像芯片的坏了。
不知道我设的哪里有问题?

网友(2010-03-22):
回复 楼主:

你好楼主能发个程序看看吗~~新手刚学,想借鉴一下。
如果可以请发 到我邮箱上:jdimove@163.com

网友:
建议使用AT90PWM2/3/2B/3B,这2片也是AVR内核芯片,带有可设置死区控制的高速PWM(时钟)产生功能。

或使用TYNY25/45/85,这3个芯片带有高速PWM产生功能(将8M系统时钟PLL到64M给定时器,产生高速的PWM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