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CD在国外得到的评价-阿姆斯特丹妓院式窗户!

楼主(2008-05-12):
    这是一台来自中国的CD机,并被想像成是基于德国市场和设计概念的。因此他们说“几乎就是德国产的”。(这正像我自己一样)。
首先,带着对这台High-End的“发光的电子管播放机”的惊奇,让我们用Google 搜索一下看看能得到什么。

    。。。。。此处省略1000字。

    Ohhhhh!!混合技术!电路屏蔽隔离!哇,圣母!钢铁长城!难以置信!我想要它!我想要达到巅峰的技术和工艺!我来了...Now,now, yes yes yes!

    (对该产品的)一些评论来自于英国的供货商。现在,其它的一些“独立评论人”和一些音箱杂志(Soundstage)也同样跟随和拷贝了同样的语句....这是十分可笑和愚蠢的怪物。难道你们没有任何还有脑子的人看看你们自己吗?为什么每个人仅仅是加入那些只要给他们广告就吹嘘任何东西的写手圈子?为什么Soundstage雇佣这些又聋又瞎的人?

下面是我的评测。
----------------------
    在我的眼里,这台CD机的外观和其它假装High-End的中国怪物没什么区别。他们都拥有类似的特点:看上去酷毙,带有一点粗俗的品味,拥有钱能买到的最好的DAC芯片,在给定的电路板上尽可能装上一堆运算放大器,电子管被作为视觉附加物,并以此为接口称作“电子管播放机”。

    如果离它1米远的话,我可能会把它当作BAT VK-D5(美国产品)看待。这意味着“声雅”看上去还不错。即便是打开机壳以后,它看上去仍然像是一个BAT。同样的来自Philips的劣质塑料转盘,或许是地球上最廉价的转盘。但是在声雅里,它是Philips-中国版本的VAL1202, 在BAT里它至少还是欧洲制造的。

    电路板看上去极端的好,非常干净整齐,许多high-end的单元以及颜色多样的元件站成直线,像一列列士兵....或者,它真的还行?hmmm....

我的魔镜在哪里!?
-----------------------------------------

    等会...电路板的部分元件是伪造的赝品!所有的电容都是仿造WIMA的。我打赌这些BurrBrown的运算放大器也是伪造的:它们被印刷成白色的字母, 而不像真的BB2604那样是激光雕刻的!

    等会...什么?!运算放大器?这不是一台电子管播放机吗?....哦....不完全是。

    数数这些运算放大器 - 1,2,3...10- 一共是个运放,这意味着每声道分别使用5个运放,然后把狗屎喂给电子管输出...哦....

    让我们看看 - 这不是放大电子管,不是SRPP,不是MU跟随 - 这个电子管是一个阴极缓冲,以便给运放输出的狗屎声音润色。这就是一驼子狗屎.

    另外,“发光的电子管”怎么样?在这台播放器的前面装有一个阿姆斯特丹妓院式的小窗户来愚弄那些天真的人们让他们从口袋里掏出更多的钱。只有上帝知道在那里装一个类似圣诞装饰品的电子管到底起什么作用,它没有其它功能,仅仅在那里给人们发光。但是,像所有其它小电子管一样,这电子管本身是不能发光的,因此它们在窗口两边安装了8发光二极管加上后面的一个镜子来增加光!从我的粗陋观点来看,用LED照亮电子管是一个非常粗俗的妓院式做法!(注:作者的意思可能是说这跟妓院欺骗招揽顾客的下流手段非常类似,如从小窗口里露出性感的大腿让人联想到屋子里都是美女).它让你感觉非常值得去购买这个High-End的混合技术播放器,想你展示似乎已经是达到巅峰的电子管技术 -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顾客。

    如果说,使用10个蹩脚的运放,以及一堆伪造的“中国-WIMA”电容,最后还加上一个BC般的电子管阴极跟随器就叫做“混合技术顶点”,是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笨到顶点要花1800欧元?是Shanlin 300(山林)的4倍?哇哈哈哈哈哈

    无论如何,我一个可伶的朋友已经买了一个,并付给“德国或中国”的骗子们超过1100欧元,而所谓的“电子管声音”却是无望的。
我不得不给他一些帮助并且承诺使用这台CD机去播放。我承认,(这台机器)崭新的时候我没有试听过,我没有时间去这种事,因为我更愿意吃一只死老鼠作为早餐(也不愿意浪费时间去听它)。

    我们手里有的是一个很不错的DAC芯片 - Burr Brown PCM1732,高度集成了滤波、音量调整、HDCD、输出级。

    (嘿!德国或者中国的蠢人们,这个DAC有输出级,不需要10个运放和一个电子管!)。

    哦,当然,我几乎忘了 --- ...(你们追求)全能和完美...(注:应该摘自声雅的描述,此处为讽刺)。

下面是拷贝的PCM1732的技术参数。
----------------------------------------------
FEATURES
● ENHANCED MULTI-LEVEL DS DAC
● INPUT AUDIO DATA WORD: 16-, 20-, 24-Bit
● SAMPLING FREQUENCY (fs): 16kHz - 96kHz
● HIGH PERFORMANCE:
   THD+N: –96dB
   Dynamic Range: 104dB
   SNR: 104dB
● AUDIO OUTPUT LEVEL: 0.57 x VCC (Vp-p)
● 8x OVERSAMPLING DIGITAL FILTER WITH HDCD DECODER:
   Stopband Attenuation: –120dB
   Passband Ripple: ±0.00001dB
   HDCD Filter Optimized for 44.1kHz to 48kHz and 88.2kHz to 96kHz
● MULTI-FUNCTIONS:
   Digital De-emphasis
   Soft Mute
   Digital Attenuation
   Zero Detect
   Digital Gain Scaling
   Reversible Output Phase
● +5V SINGLE-SUPPLY OPERATION
● SMALL SO-28 PACKAGE

    既然已经花费了1100欧元,没有更多的预算剩下给我来摩机了,我决定简单的绕过(旁路)这些运放。

我做的事情:
---------------------------------------------

    首先,我尝试从DAC的13和16脚直接接到RCA端子(通过电容隔离2.5V直流分量),结果声音听上去非常圆滑流畅,非常干净,但是没有力气。因此,我又尝试从DAC直接跳线接到后面电子管的栅极。既然我们有一个电子管,那就让我们用它!让它像它应该做的那样去工作。我切断了栅极以前以及DAC 13和16脚之后的电路。我只保留了栅极1M的接地(偏置)电阻。

    跳线越过了10个运放,以及相关的电容、滤波、稳压芯片等,也越过了所有花在这些无用电路上的金钱。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就像Shanlin做的一样,也像Music Angel做的?为什么把好的陈词滥调伪造成电子管播放器以至让正派的工程人员嘲笑?

半小时以后......

    哦哦!如此轻快美好的感觉!这台播放器不再仅仅会发光了,也不再仅仅是装满了狗屎了,它现在可以播放甜美的音乐了。它物有所值了(和它的组成成份所能得到的一样好)。所有的花费仅仅是两颗0.1u的电容(Acrotronics MKP),一节导线和烙铁。

    该机以后的声音是值得一听的,非常美妙,开阔和有空气感。主观上,它现在胜过BAT了 - 那是建议被模仿的机器。

网友:
看了很多楼主的帖子,深深为楼主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所打动,由衷的顶一下。
ps:我也是宁波人,不过现在在杭州。

网友:
文章写得很好!

国产的所谓high-end级音响,很多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网友A:
国内有多少音响厂商研发部门是认真用心听音乐的?做出这样的机器来也不奇怪了。还是我以前说过的,把传播艺术和文化的设备当菜市的猪肉来买卖,真是悲哀~~~~~

随着对音响电源电路的研究逐步深入,我发现每个元件在板子上都有其恰如其分的作用,或给声音添加点妩媚,或给声音来点阳刚,谁是标准?没有标准!就如大师制作的小提琴,也没有一个很标准的音色,所以一套音响器材就如一个乐器一样,充满了制作者对音乐的理解和阐述,饱含制作者想传达给大家的思想感情。国内的厂家对音乐的理解太肤浅,加之功利心太重,所以目前是很难生产得出能在世界上立足的音响器材的。我很喜欢老外那种手工乐器作坊,产量不高,但是都是饱含感情的精心作品,我目前也正在往这方面发展,努力打造一些有感情的音响器材,把我对音乐的理解通过器材传递给大家:)

网友:
1800不可能是中国卖给德国的价钱,而是德国卖给德国的价钱
哪个角落都有需要被骗的人

网友:
"努力打造一些有感情的音响器材,把我对音乐的理解通过器材传递给大家:)", 只怕曲高和寡. 过于追求反而失去哪份灵性.

网友:
我是音响爱好者,也从事音响这行。我偏向于音乐本身,我没听过超过3000RMB的设备,也没听过“高档进口”设备(抱歉,让大家见笑了)。我觉得音响是用来听的,无论个性、共性都是她的特点。一个品牌应该就是个性的体现。只要音响设备能将音乐本身的内涵和特点很好的表达出来,我想,这款音响就是好的。

网友:
理解能力有限,看楼主的文有点晕乎

网友:
【6楼】 hd12 ,

推荐几款3000元以下的汽车喇叭? 我到汽车音响店,试了许多型号,最后不得不买了一对10800元的喇叭。

楼主:
以前一直认为一个音响系统的决定因素主要在音箱,其它的都只是配角,但最近的制作发现,功放的作用不可小窥,不同的功放对喇叭的控制能力相差很多,尤其是低音!

网友:
【9楼】 jj3055 ,

发烧就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的经验数据如下:

1。喇叭音箱:1万元以上。
2。CD音源:7000以上。
3。功放:  7000元以上
4。连接线:1000元左右

即总计需要25000元左右的音响,才有一点可听性。 我从来没有听过一套5000元以下的音响,能发出让我满意的声音 :)

楼主:
欠高档的系统发不出满意的声音,但还是可以听出区别的,呵呵.

我的CD是自己改装的旧货,音响是说出来羞死人的东西,线是随便捞来的.但接不同的功放居然可以发出明显不同的声音,换不同的运放也有明显的音质变化.动手的倒不是听完美声音的,追求的可能是改变.

网友:
armok 阿莫

我没听过汽车喇叭,也不关注昂贵的喇叭单元,俺买不起,也省点口水吧:)

也许因为没听昂贵的音响,对你上面的效果与价格持说法不赞同(完全个人因素,不要生气啊)。

我喜欢音响,喜欢电子,完全是因为喜欢听音乐。在喇叭箱子选定并调音恰当的情况下,我会主要从电路去改善听音效果,而不会用贵

的补品零件。花20倍的价格获得2%的提升,大多数人还是无法接受的吧。什么时候中头奖彩票了,再体会体会发烧的感觉吧。

网友:
目前听的音源设备还是电脑或MP3,音乐都是从www.verycd.com或枫情音乐论坛下的APE格式或320K的MP3,从没买过正版CD,呵呵,要买

这么多音乐的碟子,要花不少银子。

网友:
俺听音乐都是用压电speaker,或者从废nokia上拆下来的顶级微型speaker...一个0元RMB...

网友:
【13楼】 hd12 ,

等你有机会听到发烧级的设备时,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吧。

------------------------------

帮楼主将帖子重新排版。COOL !

我在电子市场,见到的国产“高档”音响,几乎全部属于这类“阿姆斯特丹妓院式窗户”的作品。

网友:
哈哈,写的很好,看起来这位老兄用了几分钱,就让一个不值1100块欧元的产品物有所值了,很感性,很强大。

不知道国内有没有高手给那些动辄数万,装满了“阿姆斯特丹妓院式窗户”的汽车音响写一篇这样的文章?
哈哈哈

网友:
我的汽车音响,只是装了一对10800元的DYNAUDIO喇叭,低音炮都没有。

IPOD 用无损wav,Line out 直接输出到功放。中间除了一只音量电位器外,没有任何的线路。 功放也是直通的。

如果要说最简化,我的汽车音响已经是最简化的了。直接,没有任何的修饰。

楼主:
这个帖子置酷有点不好意思,这偏文章不是我写的,是我转摘的,要不大家多发一点资料,国产,国外的经典电路,设备的对比,包括各种设计理念.让这帖子多点可读性.

网友(2008-07-02):
我的汽车音响,只是装了一对10800元的DYNAUDIO喇叭,低音炮都没有。

IPOD 用无损wav,Line out 直接输出到功放。中间除了一只音量电位器外,没有任何的线路。 功放也是直通的。

如果要说最简化,我的汽车音响已经是最简化的了。直接,没有任何的修饰
----------------------------------------------------------------------------------------------------
说句可能伤你心的话.但也请你不要生气,也不是要扁低你.
1.10800是好听.带8呀.但单纯的嗽叭不值这个价格.因为真正的HIFI.是与环境很有关系的.而且要考虑到车内的共振.还有车内的有效空间.所以就算你的扬声器再好.也不可能会发挥出好的声音.
2.不知道你的功放是什么牌子了.12V要想输出好的声音.也是很难的.
3.车内的高音只能输出夸张的高音罢了.其结果就是听多了音乐就很头发晕.再时间长了就是听力衰减.再也不想听音乐了.
我是玩HIFI的.这些只是个人爱好罢了.

网友:
【21楼】 homedou  ,

你得听过我的音响才好评论。

照你这么说,汽车就不应装音响了?

网友(2009-06-11):
我赞成发烧,但不是追求END。
END是骗子诓蠢人的。
除非你的水平极其强悍,才有可能跳出这个陷阱。
你要是电子专家、声学专家、材料专家、力学专家........
还要有一大堆专业仪器、专业的测试室、大量的高端器材比对、多年的经验积累........
想来也只有蠢人觉得自己够资格、玩得动END了。
当然如果你是奸商的话

网友:
钱少是没法买到好音响的,
钱多也不一定能堆出好音响。

网友:
追求音响的人,往往忽视了音乐本身。。。

发烧友首先是音响爱好者,其次才是音乐爱好者。我相反,也爱音响,但更爱音乐。

网友:
似乎只有用昂贵的笔才能写出好字,唉,啥世道

网友:
"照你这么说,汽车就不应装音响了?"

at 10800 RMB, you way overpaid.

as to mobile audio. cars are a really bad place to enjoy music: it is noisy, the listener is poorly positioned, and there is a lot of electronic interference, ........

car audios are expensive not because of their sound quality, but because of their buyers' ability to pay.

网友:
LS的才是正话
另外IPOD能出什么音质-_#!它连Hi-Fi都算不上

网友:
国产的骗骗自己人就算了,  骗鬼佬还真不容易. 首先所有的方案都是人家的, 其次 Made-in-China 有时候就是便宜的同义词.

     至于楼上的说 iPod 不属于 Hi-fi 也不尽然,  传统唱片业已经日薄西山了, 你没看到北美的唱片店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而已. 再过 10 年恐怕 CD 都象 LP 一样难买到了.
      况且某些高档车还以能在方向盘上控制 iPod 为卖点, iPod 已经成了文化的一部分, 不是一句话就能否定的.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其实就是草包

网友:
哥们,你写的太美式了,决对的美国风格。

不好啥意思刚才没看到这个

【20楼】 jj3055

积分:1307
派别:
来自:浙江宁波
这个帖子置酷有点不好意思,这偏文章不是我写的,是我转摘的,要不大家多发一点资料,国产,国外的经典电路,设备的对比,包括各种设计理念.让这帖子多点可读性.

网友(2009-08-22):
一个交流的平台,怎么充满火药味呢?
可惜啊。

网友:
一把精度1mm的尺子1-2元就可以,如果精度是0.01mm,起码要几十元,就算你拿几十元的尺子,每次量的结果还不一样,课本教我们要取几次结果平均值。音响发烧大概就这样,每天拿精度是0.01mm的尺子去测量这测量那,量的结果总不一样,心里总是七上八下,担心钱花错地方啊,再上升到怀疑中国产的尺子都有问题,只好全改进口的,还把精度提高到0.001mm,好家伙,精度是高点,但每次结果偏差更多,于是整天想,不如自己买些零件造把尺子,这把尺子的测量范围和要测的东西一样大,也不需要读刻度了(该简的就简掉),对光一看,不漏光就OK。这是我测量STAMPER HOLDER Diameter的经历,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
惭愧!
但我知道,现实是没有END的,END只是满足心理虚荣的一个词.

网友:
玩音乐与玩器材是两个概念。

玩器材就拼命花钱升级设备,玩音乐就拼命花钱买CD,重点不同。

网友:
对某些人来说,钱就是品质~

网友:
其实,很想看看“裸照”!

网友:
如果一家企业连面包都买不起,何来爱情!

网友(2009-10-22):
不是有个故事吗,某个人买了多少多少万的音响请另一个人来听,说你听听看这播出来的摔玻璃杯的声音跟真的一样。那个人说要听真的声音何必用这么多钱还这么费事,买几个玻璃杯摔摔不是更真实?

网友:
摔玻璃可以用来测试音响,但是只听摔玻璃,那就是那人有病了,烧包的。

就好像相机,某人买来只用来拍条纹的测试图,跟人说,你看我这相机分辨力多高,连最密的线都能看清。

另外也有国内的山寨相机厂家,外观很炫,画质超烂。也是妓院窗户,不是吗。

网友:
【40楼】 fantaq
摔玻璃可以用来测试音响,但是只听摔玻璃,那就是那人有病了,烧包的。

【39楼】 sharpufo Dota Star
不是有个故事吗,某个人买了多少多少万的音响请另一个人来听,说你听听看这播出来的摔玻璃杯的声音跟真的一样。那个人说要听真的声音何必用这么多钱还这么费事,买几个玻璃杯摔摔不是更真实?

--------------------
无知者无畏。 请尽快离开音响论坛。 否则可能会被我们封锁ID。

为保证发烧音响论坛的交流气氛, 没有玩过音响,不懂装懂,对发烧音响冷嘲热讽的,将会被封锁ID

网友:
看来以后在这儿还真是要小心啊,一言半语就会被封id. 如果因为这一句真的破坏了论坛良好的氛围而被封id,那我服,但怎么觉得有点冤.如果动不动就以封id为威慑,这就是论坛的良好气氛,那我无语.

故事不是我的,也并不完整,只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当时看到后印象很深才想起来。如果你认为是在嘲讽,那我比较失望。
并不是说玩发烧音响,追求更完美音质不好,但总要有个度,一味的追求高档器材的对欣赏音乐本身帮助有多大?
我们的耳朵变成了比较测试器而不是欣赏者。
也许正像上面朋友说的,对于某些人来说,钱才是品质,才是资格,追求不必要的高档奢侈那才叫发烧,才是身份的象征。

本人米虽不多,但以前也是有点闲钱就升级装备,为那么一点点听感上的提升而费了不少银子,在看到这个故事之后,开始有点反思。不再那么注重音质的完美化了,而是更多的去捕捉音乐本身的乐感。

静静等待被冰封。。。。

网友:
啊莫 好冰啊!

网友: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带两个电源变压器的功放,铭牌上说是广东小厂产的,其中一个是真的变压器(也是那种质量很差的那种),但是还有一只变压器是假的,就是一个铁块子,什么线圈也没有,奇怪的是,这个假变压器还假惺惺的弄出几跟电线接到PCB上,哈哈

     另外:我有一个问题。有的音响爱好者对电源线很看好,要99.99%以上的纯铜的才好,我不太明白。因为民用电压220V从进户开始,经过保险丝,漏电保护器,空开,墙壁输电线,这个通路上可能不存在质量很高的纯铜,单独追求插座到功放机之间的一段电线含铜量又有什么意义呢?有知道的朋友不妨说明一下。

网友(2011-02-05):
回复 网友B:
"照你这么说,汽车就不应装音响了?"
at 10800 rmb, you way overpaid.
as to mobile audio. cars are a really bad place to enjoy music: it is noisy, the listener is poorly positioned, and there is a lot of electronic interference, ........
car audios are expensive not because of their sound quality, but because of their buyers' ability to pay.
yeah,声音在汽车中来回反射,真的算是乱七八糟了。
另,理论上可以通过使用消音材料内饰解决,不过不知道实际中有没有出售

真的玩Hi-end,从房子装修开始就需要考虑了。烧钱啊

网友:
买个高保_真耳放+耳机,这个组合的失真是最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买个高保_真耳放+耳机,这个组合的失真是最小的

是不是最小不知道,对耳朵的影响最大却是肯定的……

网友:
我也玩音响,国内多很所谓的发烧友在技术上一点本事没有,就和人谈什么西电声啊,气场啊,靠,都能扯到220V的电线插板上的灰对声音的影响。。。。。而自己做的电路都是几十年前的经典,大谈所用电阻电容的品牌声,却总不创新。

网友(2013-09-05):
有个性。也很有见地。悲哀的是这太普遍。所以要求都有一双打假的眼有点不现实。唯有多评论了

网友(2013-11-01):
引用 网友A:
国内有多少音响厂商研发部门是认真用心听音乐的?做出这样的机器来也不奇怪了。还是我以前说过的,把传播艺 ...

讲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