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什么时候出四轴套件?

楼主(2008-05-12):
现在想做个四轴飞行器,但是零件难找,要是有一个可以以套件方式购买零件的路就好了.
阿莫什么时候可以出套件?
骨架,电机,电调,桨,加速度传感器,角度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板子,单片机,遥控器,接收机.(我想完全可以用8位机比如M16.不应以推AVR32而把这个复杂化.)

楼主:
一开始只是想先做个小模型...看来...只有自力更生了...
刚才和阿莫通了电话,才知,这个项目中"工业级"在阿莫心中是很坚定的.
模型级的想法不己经在这里站不信脚了.

一个准备进行好几年的项目,并且准备花费巨大的资金,这个己经把很多人摆在门外了.
在资金很少的情况下,还是多看技术资料,少动手的好.

网友:
德国佬的也是自住悬停, 有指令才动作, 也就不见得一定要用AVR32

网友:
3000元经费,6个月
爆寒

网友:
【4楼】 armok 阿莫

你可以上mikrokopter网站看看视频,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测试纪录, 其中不乏自主悬停的。 有的甚至是把遥控放下, 去泡咖啡的,呵呵。

楼主:
六月份?没这想法啊.九月份前.做个小模型,应可以吧.

网友:
【8楼】 armok 阿莫
9月份能把机械部分出来应该可以吧?就是无刷电机+架子+桨。控制大家可以一起做。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AVR呢,想不通,阿armok说的功能,AVR足够了。不行就两块嘛,一块姿态计算,一块控制运算,这样的结构还可靠。我做的固定翼飞控,M128每秒33HZ内环姿态控制,4HZGPS导航控制,还包括AD采样陀螺,两个双向串口通信,轻轻松松,测试10HZGPS都算得过来。非要用个AVR32,搞得大多数人都不太熟,呵呵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

网友:
stm32系列的成本能接受 而且带CAN总线 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十楼做的和我的想法差不多.一个算传感器来的姿态信息,另一个进行动力分配.ATMEGA168为我暂选的型号,准备双MCU并行的算(不讲GPS里的ARM和电调)应差不多.

阿莫是想做出一台标准的工业级四轴(其实我一直在想工业级四轴是什么东西呢?)
有人想做着玩一玩,只是想以较低的成本做一台可以实现悬停,稳定起飞上升,下降,可控自旋,最多能GPS导航,加个相机的小东西而己.
有人想做一台工业级的(可以超越上面的那些动作?如果说3个K在一个技术资料相对齐全的情况下都不能以现有市面上的东西做一台的话,无语,只能说花RMB的人的花RMB的本事太大了.)
有人想做一台军用级的.
有人想做一台宇航级的(这玩意在太空怎么飞呢?)

四轴即然是小型的飞行器,阿莫的几个W资金做好几年才做一台的想法在那么小的体积内,实在是大气...不过就算花个几个亿在一个几十CM的四轴飞行器中,你的载重能力又可以做多大呢?几个亿己经可以做军用级宇航级了吧,芯片都可以金子封装了吧.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说还有上位机进行牛XX的控制,微波通信方面的,几个万还差不多,光买零件就万把了,一台计算机,一台摄像头,微波设备,但那个一般人需要不?有这个经济能力不?再说,你把这个飞器做好了,那些附加的都不是和飞行器一码的事了吧.倒真是防盗版了.你敢说可那时你能把上位机的源码,摄像头上的微波那块,视频那块的资料全开源出来吗?你开源了别人照样可以把这些东西去掉而只做一个飞行器.这时思路又回到了上述...)

这里的工业级要有一个标准的技术指标.工业级的小型飞行器你的指标是什么呢?这论坛上似乎没有精确的说明.如果说有,那些也只是小模型级都可以完成的功能(如果有人说不能,那些外国的视频是什么?那些都是工业级的?那些人难道就没有一些是业余爱好者了吗?那些人手中的东西值1W美元吗?)

几个万做在一个小的飞行器上,就是为了防止别人盗版?开源的OURAVR还怕这些?而应怕没人用这些技术才对吧.

九楼的三个月做完一个骨架?

这学校的机械实力还有有点的,最起码不会因算去学阿莫自费跑那么长时间搞铣床.我身边有上百个电子,机械,物理这块的好兄弟,就算他们现在的水平不是很高,但众人的力量也是大的.不是一个人做,阿莫的思维过于中心化了吧.

网友:
严重同意12楼的观点。

不过大家也在阿莫方面考虑。 毕竟他是商家,借这个机会推广AVR32也不为过

网友:
【12楼】 microyao
我当然希望骨架越早出来越好了。9月希望是最后期限。骨架出来了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作控制。慢慢完善硬件和软件。
阿莫想做的是能够自主导航的四轴飞行器,这在国内民用领域还没有。如果你对自动控制了解的话应当知道这是有相当难度的。几个万一点儿都不多。

楼主:
14楼

飞控程序和飞控板这一块大家要多讨论.八月前骨架我必须出来.不然学校会找我麻烦.

自动导航国内是有人做的,如果你了解的多的话会看到.淘宝上有很多爱好者买那个玩.

GPS这个模块己经很成熟(想自己从芯片设计都搞的那上几千万都有可能.再来个fundry都自己建,从沙子做起,半导体重新研究...那不知道要多少...),广告上51通道己经达3米的水平非差分较正精度了,我想最起码也能达到十米.
本想在学校这个项目上用GPS,最后由资金考虑还是去除了,而是用方向感知的方式实现控制上的简化(主要的遥控的参考系变化),尽管不能自动导航.一个GPS模块51通道的上次我问了一个公司,二百多点一片,在飞行稳定后加这个应不是很难.二百多和几万的数量级差异,老兄,你不会再把GPS模块玩几年吧.........

软件我是不会算入成本中的.

花多少钱各有所好,我也不想争了...无聊.有钱的就狠点,我这项目钱少,没法,毕竟是国家的钱,要省着用.人员都是同学,各专业的哥们级的爱好者,为学习不讲钱的.也就是说,只有硬件成本.工具这都有.

如果做好,100%开源,做不好,也照样跟着大家学,技术的进步过程中,我不认为这是丢人的事.

网友:
【15楼】 microyao
你说的是直升机或四轴的自动驾驶仪吗?哪里有卖我想看一看。
GPS模块是很成熟而且很便宜,但是不是有了它就OK了。主要是四轴自身的控制算法难。首先你无法直接得到四轴的加速度和倾角。需要用卡尔曼滤波器进行矢量计算。这一步对于我来说就挺难的,不知道你是否这方面有专长。得到了模型的各个姿态角和加速度、速度、位移(这些通过积分得到还会有漂移问题)以后要进行控制算法的编制。一般的PID能不能良好的控制还不好说。人工驾驶PID当然可以,自动驾驶性能能不能达到要求我不知道。有可能要用到模糊控制+神经网络。这个又是一个难点。如果你能力超强全部能搞定我无话可说,只能佩服你。硬件成本是不用几万,论坛可能会为软件编者者设立奖项这也是需要费用的。

楼主:
上楼的,

你能用糢糊神经你就用吧.高等电路这玩意我不是很熟.
蔡少棠,邱关源也许都没你说这两个词说的熟吧.

在知识上我不想跟你争.没你强.就这么多.以后要向你学习.如果你认为没你牛的人都要说两句,你就说吧.

关于技术和资金上的我就说那么多,其它的我没资本跟你争.你爱好这个就自己爱好吧.我保证下面不再与你争何非技术的东西.

网站上有链接,你要是看的多的话应清楚哪有.

网友:
我客观的把难点问题摆出来不知这位兄弟为何这么激动。不说了,免得把论坛气氛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