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几张ourAVR Min 雕刻机测试时的部分相片。动力强大!!!(此次主要是测试步进电机及主轴

楼主(2008-05-12):
今天在测试ourAVR min雕刻机的一部分相片。
    因为此次只是测试步进电机及主轴的动力。整机的XY轴的90度及Z轴的垂直度等等精度都还没有调节,现在只是简单地装拼成一台机样,根本还没有精度可言。(因为还需拆卸氧化、发黑等处理),等整机全面完成后再雕点精密的东西测试一下。

    今天在测试ourAVR min雕刻机的一部分相片。
    软件为Kcam 40011;最大进给速度为300mm/分钟,切削速度为150mm/分钟。
    驱动器为TA8435/8细分

urAVR min雕刻机测试主轴及步进电机工作动力时的一段视频,拍的不好!请见谅!!ourdev_276722.rar(文件大小:13.95M) (原文件名:DSCF0379.rar)

(原文件名:004.jpg)
文字的尺寸:40 X 120mm 上面的字深为0.5mm,雕完后觉得动力有很大的余量。 (原文件名:001.jpg)

继续雕下面的字,一次吃刀为1mm。动力还是足够的。 (原文件名:005.jpg)

所用的驱动板。(TA8435) (原文件名:002.jpg)

不加风扇,发热很厉害。 (原文件名:002.jpg)

还雕了个小牛,还有一刀没有完成,看起来像只羊多点^_^,用胶板雕的。一次吃刀量3mm。很爽!!! (原文件名:001.jpg)

网友:
雕的是铝吗?

楼主:
明天应该拿块钢板测试一下!

网友:
吃刀1MM时主轴转速多少.给进速度是多少.刀痕明显.
3MM时主轴转速又是多少.给进速度又是多少

楼主:
刀是自己在砂轮机上磨的,没磨好。
主轴转速为20000转/分钟
XY轴进给速度为300mm/分钟。进刀1mm及3mm的进给速度一样。

网友:
看图算是可以了不知道声音大吗?

楼主:
声音正常,与一般工业雕刻机工作时的声音差不多。

网友:
最大进给速度为300mm/分钟,切削速度为150mm/分钟。。。。。。。。。。。。速度能不能提高一些。这速度不能说明效果。如果就这样提不上去速度,这台机器还得改进很多。

网友:
如果切削时主轴转速度有20000转/分的话.切削速度怎么说也能上到1000MM/分.每转切削量才0.05MM

楼主:
是切削速度为300mm/分钟 ,空走速度为500mm/分钟。

网友:
看看我的雕铝视频速度F=2000   http://6.cn/watch/4544098.html
雕好的图片
(原文件名:2008416845310.jpg) </cen

楼主:
楼上的机很强,单电主轴都差不多够我做一台整机了!哈哈~~不过雕的东西跟我雕的差不多哦。看来机架还需加强!

网友:
流口水ing......

网友:
哈哈。估计你的机器雕不出上面图里的背景沙面,是专门做的可不是被刀啃的

楼主:
雕刻沙面好像与机器没有多大区别吧?需在代码及刀具上下点工夫。

网友:
区别大了,强度很重要,要不你用你的机器雕一下看看。我的机器强度要不够就根本雕不出这种效果

楼主:
因为此次只是测试步进电机及主轴的动力。整机的XY轴的90度及Z轴的垂直度等等精度都还没有调节,现在只是简单地装拼成一台机样,根本还没有精度可言。(因为还需拆卸氧化、发黑等处理),等整机全面完成后再雕点精密的东西测试一下。

网友:
阿莫要开香槟庆祝了!

网友:
庆祝下。。re 这样的价钱做得那么好已经对得起啦。

网友:
szm701122
感觉你的吃刀量更小

网友:
20度0.1尖刀,每次0.5MM吃刀。每次吃刀多少并不能说明什么,不考虑精度我的一次可吃刀5MM,但是没光洁度和精度。20度0.1尖刀一般主轴精度不好(跳动大于+-0.05MM)一碰到工件刀尖都没了。

网友:
我玩雕刻机有4年了。前前后后做过好几台了,不是专门来挑毛病,主要是交流一下少走弯路,作为商品要为客户知道雕刻机的基本性能,外观是一方面好看当然好。看了你的机器结构是仿照来的,现有的立柱因该没问题。但Y轴问题就出现了。原本的机器用的是方轨精度要高,恰恰照搬它的结构就不行了。因该把轨和滑块反过来装要比现在要好很多。前几天望了在那看到也有做这种的他就是反着装的。雕金属一次能下刀多少不能代表什么,做个差不多的都能下几MM的刀,要看的是下刀后你的XYZ轴会不会出现大的共振(21KG的机器难免有共振)。这很主要。

楼主:
【26楼】 szm701122
      你购买的电主轴应该跳动不会超过0.02mm吧,如果是用于专业雕刻机的主轴它的径向跳动超过0.005mm,轴向串动超过0.01mm我是不可能会接受的。高速主轴如果到了跳动到了+-0.02mm以上,那这主轴就是完全不能用了。老实说我现在车床加工的主轴都能在0.02mm以内。
     【27楼】 szm701122
      此机型的结构是有一点不足,但是在外形上得到大部分的网友的支持。我在更改原机形的同时亦做很多的加强改正,比如在X轴加上了加强板,底座的材料用A3钢板等等。这个我们定位在最低端的DIY雕刻机,已经远远超过了在市场的众多同级别的同类机型的性能。但与专业的工业雕刻机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就像用于模具加工业的雕刻机与用于广告业的雕刻机在精度上作比较一样的。不是同一类别的机械精度的要求不一样。但只要经我的精心调较,此机型雕出你上面的产品应该还是可以的呵。期望~~~
     本人在机械设计、加工及机床生产装配业的有十多年经验,还望SZ701122以后多指教。

网友:
原本的机器用的是方轨精度要高,恰恰照搬它的结构就不行了。因该把轨和滑块反过来装要比现在要好很多。

老大,上图解释一下吧,我是学机械的不过对装配没有什么经验,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将滑座安装在上面的结构是人们一看就能看到的好处。但在针对不同的行业这种上盖式结构(指工作台的上导轨长度比下滑座长度长的结构)应用是多不胜数,只是大家没有在意。在比较小型及紧凑的机床一般都是这种结构,比如阿莫刚购进的摇臂万能铣床、小型平面磨床等等的工作台都是上盖式结构的。你不会拿它们与龙门铣床及龙门磨床来比吧!(两种的结构正好是我们现在争议的两种结构)先不论价格的因素,在易用性上摇臂铣床的结构使用便捷,在加工精巧的配件应用最广泛。但在精度及加工能力上与龙门铣床比就不用说了。
    以上雕刻机在参考原机的的设计时我亦有发现原机型在Y轴的不足,还发帖导论过这个问题;但鉴于本机的定位及外观,我还是决定使用原机型的结构。
    针对不同的机械应用行业及定位,还是那句话:机器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用的。但我们会做到最好!

网友:
原来峰记是在这里的,哈哈
改天送三块16细分的电机驱动板给你测试下,看看性能如何。主轴是用那个24V/4000转的直流电机吗?是直驱还是加了调速控制板的?

楼主:
【32楼】 rifjft 吝啬
    你是那一位,我们有见过面吗?
    很好啊!谢谢!!你的16细分的电机驱动板驱动IC是什么?
    原来在广州购进的主轴用电机的动力不够,该电机在DC24V不带负载时的电流为2A,当主轴工作时的电流上到了4A!明显的不足!现在用来测试的是二手的DC24V/2A进口电机。

网友:
这几天忙得很,过几天时间松动了就焊给你测试用,其实偶对这个开源项目很感冒
刚刚搞掂无刷电机的控制板,搞了好久才搞掂低速没力的问题,明天直流电机的控制板又到了,奶奶的,快忙不过来了~_~

网友:
雕刻用的的电机控制部分是网站自己开发的么?

网友:
等待成品。哈哈

网友:
成品雕刻机什么时候才能和大家见面!!!急切期待!!!!

网友:
主轴电机是否可考虑航模用低压大电流无刷电机?
航模上的电机几十安培的大把抓,100A的都有,主要用来飞大型固定翼模型飞机
体积小、功率大、PWM无级变速、无刷电调成品也很多

A5330外转子电机,尺寸:60x64mm,重量640克,输出轴8mm。A5330-18 KV260,功率2600W。A5330-12 KV400,功率3500W

A5330 KV260 电机,是140级别F3A的标准配置!10S锂电池组,APC-E 8x16桨,68A电流,6800转。APC-E 20x13桨,78A电流,6300转。

100A电调使用说明
基本特征:
1, 电压范围 12V—42V
2, 12---30NIMH 5,6,7,8,9,10LIPO
3, 内阻0.001 M
4, 18个精选高性能场效应管
5, 单节LIPO保护电压3.0V
6, 尺寸90X55X12 MM
7, 最大连续工作电流100A(需要比较良好气冷条件)瞬间工作电流120A以下(10秒)
8, 保护温度90摄氏度(表面温度)
9, PWM频率 8K
10,支持绝大多数模型用无刷电机,14极电机转速可以到达40000RPM。

网友:
今天出差刚回来。这种结构是很多,但用的这种直线轴承用这种结构精度还的有待进一步试验(共振),雕一雕软材料估计还行。
有空雕个这样的铝件

网友:
都做出来了呀,可惜可贺!

网友:
已经搞好了两块样板,不过没找到合适的散热片。没问题的话请峰记留个收货的地址
第一批测试板有少少问题,已经飞线解决。希望峰记莫见怪。新板还要一个星期后才回来。~_~

楼主:
【43楼】 rifjft 吝啬
        谢谢你的支持!!地址已发到你的邮箱。

网友:
快件已经发出,走顺丰的,邮资已付。明天应该能收到了

网友:
急切等待, 等待更多测试

网友:
峰记测试驱动板了吗,性能怎么样?

网友:
57型3A的电机测试如何?

网友:
请问锋记你的主轴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如果是你自己做的,可以代做6个吗?要是买来的,可告诉购买地址吗?主要是用来改装6090雕刻机一次钻6个盲孔来提高效率,要带刀夹,能夹1-10MM,径向精度0.01-0.02,急用,原来一个一个钻,太烦人啦,小弟刚入行,还望大虾不吝赐教, 谢谢!
我的邮箱:  hyw.66@126.com

网友:
莫老大,加油啊!俺就等成品了!急需要买

网友:
版主,如何和你联系啊,有个项目你有没有兴趣做?机械部分的,和这个有点像,是有偿请你开发的哦

网友(2008-07-06):
爽!!!看来快要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