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触摸键试验成功

楼主(2008-05-13):
元件:tiny2313,无色透明封装3mm红光高亮led,限流电阻330,程序大家都知道我就不浪费时间了,关键:反向充电后取6-8毫秒测试电平高低。工作比较可靠,一般环境光,近窗,2/3厚窗帘,但是可以清楚阅读任何印刷品的环境。

网友:
没搞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
我也做了个,用的51.

元件:STC89C51,74hc373,最便宜的那种黄色不透明5mmLED,限流电阻没有加. 延时的话做成可以调的,显示在1602上.

原理图和程序就不用了.
上个实物图

网友:
能顺便把程序公布下就最好...谢谢

网友:
基于什么原理?
没看明白,能介绍下吗?

网友:
led触摸键,顾名思义就是用led作键盘来用

网友:
有人能大概说说原理嘛?

网友:
有人能大概说说原理嘛?

-----------
做一下考古工作

楼主:
前些时曾经讨论很热烈的,没有看当然感觉莫名其妙,是这样的:LED是个发光元件怎么做触摸开关?是利用一个LED1做光源另一个靠在一起的LED2做检测器,LED2阳极接PA0,阴极接PB0,(也可以其他口,但是不能接固定的VCC或0!)按照以下步骤工作:
1。LED1亮,PA0输出高PB0输出低,LEDX2亮
2。LED1亮,PA0输出低,PB0输出高,LED2电压反向不亮,结电容充电
3。LED1亮。PA0输出低,PB0S无上拉高阻输入!结电容通过高阻放电
4,LED1亮,如果有触摸,LED1的光通过反射照到LED2的结电容上,放电快,较短时间PB0输入就降低到0
5。LED1亮,如果没有触摸。LED2的PN结没有LED1的光照,放电慢,较长时间PB0输入才降低到0
根据放电期间PB0输入电压降低快慢判断有没有触摸。然后再让LED2正向通电,就这样循环工作,
二楼不用LED1,用环境光也可以,但是阴暗处就要LED1

网友:
用该原理进行LED间通讯: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6697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xingcn&bbs_id=9999

网友:
这东西对光的干扰反应很大.要做处理才好用, 为了处理方便,就把延时检测的值给显示在液晶上.再之前是直接用定时器测放电时间,不稳定,老跳,大概是程序问题.

前些时间考试,接下去有空可以继续搞了.

楼主:
红绿黄蓝不知道哪种效果更明显?请楼上草君试验一下?

网友:
还是不具体,看不明白

网友:
楼上原理看这。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5583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touch&bbs_id=9999

【11楼】 AAVVRR

红绿黄蓝不知道哪种效果更明显?请楼上草君试验一下?

正好手边有堆led 去试试看。

网友:
感谢AAVVRR,我明白了,这个东东的确很有意思。

网友(2008-08-05):
用光敏电阻可以不?